哪位解释一下AVR异步定时器是怎么回事以及应用场合

楼主(2013-07-26):
哪位解释一下AVR异步定时器是怎么回事以及应用场合,网上搜索了,但是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

网友A:
它就是一个定时器,只是时钟的来源与CPU时钟不同
可以接手表晶振,做电子表
或者低功耗的定时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就是一个定时器,只是时钟的来源与CPU时钟不同
可以接手表晶振,做电子表
或者低功耗的定时唤醒 ...

谢谢,现在用AVR好像不火了!是不是应该继续学习它呢,纠结······

网友B:
公司一直在用,全部更新,太多产品人手少,升级更不上,分开更新,累死了……

网友C:
可以看成一个简单的RT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一直在用,全部更新,太多产品人手少,升级更不上,分开更新,累死了…… ...

忙着把AVR更新成其他的吗?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成一个简单的RTC啊

谢谢,基本明白了,是不是它的时钟源可以是外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基本明白了,是不是它的时钟源可以是外部的

是啊,可以外接晶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可以外接晶振的。

谢谢指点啊!

网友(2013-12-10):
引用 楼主:
忙着把AVR更新成其他的吗?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更新成其他MCU    人手不够,自己技术有限,更新问其他MCU有些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