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C-GP22的AVR使用问题

楼主(2013-07-26):
最近在学习TDC-GP22测量流量,但时间间隔老不对,程序也调不通,谁有使用经验,请大神传授下吧!!!谢谢

楼主:
这里有芯片的使用手册

楼主:
又没人用过啊,我用示波器测了spi的4个接口的波形都没问题了,可是校准时钟读回来的值老是一样的。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这里是官方的原理图和部分代码。时钟校准理论值是488,可是我的比这大了好多,而且是固定的。求指导

楼主:
终于调出来了!原来官方的有个bug,以后还是要认真点才行。。

网友(2013-08-28):
引用 楼主:
终于调出来了!原来官方的有个bug,以后还是要认真点才行。。

怎么回事?

楼主:
用官方的程序改后,无论怎么调都无法改变时钟读回来晶振的值,也就是说校准时钟频率第一次是有效的但是后面都无法继续校准了。当你试着改变寄存器配置用2倍周期校准时,结果还是不变。后来才发现英文的datasheet中有个寄存器是在每次校准时钟中必须配置的。每次时钟校准都必须配置后才能进行准却的校准,而官方给的资料程序里根本就是错的。完全没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官方的程序改后,无论怎么调都无法改变时钟读回来晶振的值,也就是说校准时钟频率第一次是有效的但是后面 ...

老兄,是啊,最近也在调试gp22,老纠结了,手册中的内容,三种语言三个版本,我去,
官方程序跟哪个版本也对不上号感觉,只能一点一点猜了。。。。看来你已经解放了,
我继续攻城

楼主:
现在在搭环境测,环境太不好搭了。。。

网友:
我调试了TDC-GP2测试程序,发现使用测量范围2时,如果设置了多次HIT时,若有一个STOP超时,最后计算结果寄存器都将是0xFFFFFFFF,不知道是这样吗?

楼主:
没注意看,不知道是不是。但我现在有个问题,传感器在水中是读的到值的,但加了耦合剂贴在管子上信号就没了。不知道是不是该加运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注意看,不知道是不是。但我现在有个问题,传感器在水中是读的到值的,但加了耦合剂贴在管子上信号就没了 ...

是不是用gp22直接驱动换能器?估计是驱动能力不足,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接收端的换能器有没有回波,如果回波不明显的话极有可能是探头驱动能力不足

楼主:
水中示波器能测到也就只有30mv左右的回波,如果是信号问题,就得想个方法放大了

楼主:
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千万别用医用耦合剂。我不敢保证所有的医用耦合剂都不行,但是有些确实不行,还是用工业的耦合剂好。。。

网友(2013-10-22):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千万别用医用耦合剂。我不敢保证所有的医用耦合剂都不行,但是有些确实不行,还是用工业 ...

请问是做什么产品,为什么还要耦合剂呢?  直接在水中传播,5厘米间距,接收信号峰峰值至少应该有400mV呢

楼主:
本来想做成外置式的,后来发现要求距离太小了,现在该方案了

网友(2015-09-13):
引用 楼主:
用官方的程序改后,无论怎么调都无法改变时钟读回来晶振的值,也就是说校准时钟频率第一次是有效的但是后面 ...

请问是哪个寄存器呢

网友(2019-08-12):
楼主能发一个TDC-GP22的驱动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