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天地飞遥控器解锁时油门时最大位置了?

楼主(2013-07-26):
为什么我的天地飞遥控器解锁时油门时最大位置了?  这个正常吗?不然的话 ,怎么修改啊 ?

网友A:
油门通道设置反一下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通道设置反一下不就行了!

问题就在于我把遥控器上的油门方向开关打反后   解锁同样需要油门最大才能解锁的  怎么办

网友B:
那个程序员没有发现这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程序员没有发现这个bug!!!

这个是程序的问题吗?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于我把遥控器上的油门方向开关打反后   解锁同样需要油门最大才能解锁的  怎么办 ...

谁让你调控的油门通道反转了?程序设置里面就有反转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