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pt100采样电路

楼主(2013-07-26):
各位模拟电路方面的老师,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中的轨对轨运放是如何工作的,有放大倍数吗?放大倍数多少?
谢谢。

网友:
R30用来线性化校正的啊,如果用单片机了,还是软件校正吧

楼主:
非常感谢2楼,我看了一些资料,也讲R30是校正用,可如何校正呢,我可以在什么书上找到类似这部分电路的讲解呢,二:R28是反馈电阻,可是它又和一般的放大电路不一样,我不知道这个放大倍数如何解?

网友:
关注一下,看谁能说对

网友:
粗略算了下,感觉放大倍数是随PT100上的电压动态变化的,也不知道算的对不

楼主:
原设计者留了这么个公式
单片机ADC是10位的,ADC转换的值为VAL_AD,实际温度值为VAL_TEMP,中间变量RESULT
RESULT=VAL_AD*500/1023;
VAL_TEMP=(RESULT-40)*100/250;
不知道如何得出,难道只是根据线性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