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ModBus for AVR IAR工程

楼主(2013-07-26):
M128
PD3 INT3/TXD1
PD2 INT2/RXD1

9600 8 N 1 与 Modbus Poll连接地址为1

通信过程中PA7 LED闪烁

为了减小代码空间目前只来了寄存器读与写功能

可以通过头文件打开其它功能

IAR 5.40环境下 代码尺寸为3.8K

楼主:
之前自己用if自己写的MOdbus不是特别稳定
配置起来还费劲,直接用别人现成的
在ATMEGA8上用它应该没有压力。

网友:
正需要,多谢!

楼主:
再传一个精简版本的:

楼主:
1、硬件连接:
M128
PD3 INT3/TXD1  ---> PC 232COM Pin 2
PD2 INT2/RXD1  ---> PC 232COM Pin 3
GND                  ---> PC 232COM Pin 5

2、Modbus Poll软件配置:
软件下载地址:http://www.cnblogs.com/worldsing/p/3231855.html

9600 8 N 1 与 Modbus Poll连接地址为1

3、状态:
通信过程中PA7 LED闪烁

4、代码信息:只留RTU模式 优化代码

ModbusUser.c      用记功能代码
ModbusFun.c       整合FreeModbus的功能c代码文件;
ModbusRTU.c       Modbus的RTU模式桢处理,整理FreeModbus去除ASCII模式;
ModbusPort.c      关于硬件的移植包括串口、定时器、桢队列功能实现(目前是单桢处理);
                  (此文件是ATMEGA128硬件的代码,其它CPU需要自己移植)

FreeModBus会功能打开时IAR 5.40环境下 代码尺寸为:
5 287 bytes of CODE memory (+ 12 range fill )
941 bytes of DATA memory (+ 14 absolute )

#define MB_FUNC_HANDLERS_MAX                                  ( 16 )//使用的功能码数量

#define MB_FUNC_OTHER_REP_SLAVEID_BUF                   ( 8 )

#define MB_FUNC_OTHER_REP_SLAVEID_ENABLED           (  1 ) //报告从设备功能

#define MB_FUNC_READ_INPUT_ENABLED                       (  1 ) //读输入寄存器功能

#define MB_FUNC_READ_HOLDING_ENABLED                   (  1 ) //读保持寄存器功能

#define MB_FUNC_WRITE_HOLDING_ENABLED                 (  1 ) //写操持寄存存功能

#define MB_FUNC_WRITE_MULTIPLE_HOLDING_ENABLED  (  1 )//写多个操持寄存存功能

#define MB_FUNC_READ_COILS_ENABLED                        (  1 )//读线圈

#define MB_FUNC_WRITE_COIL_ENABLED                       (  1 )//写线圈

#define MB_FUNC_WRITE_MULTIPLE_COILS_ENABLED      (  1 )//写多个线圈

#define MB_FUNC_READ_DISCRETE_INPUTS_ENABLED      (  1 )//读离散输入

#define MB_FUNC_READWRITE_HOLDING_ENABLED         (  1 )//读写多个寄存器

//2013/08/08
优化port.c和rtu.c

网友A:
这里面有modbusTCP部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有modbusTCP部分吗?

被我删除了

楼主:
这回把User.c和function.c合并了,同样的配置,Flash 下降,RAM反了长了点。

4 880 bytes of CODE memory (+             12 range fill )
   977 bytes of DATA memory (+ 14 absolute )

楼主:
//2013/08/16
线圈BUG解决(后来发现不一定是BUG)
1、eMBException eMBFuncWriteCoil( UCHAR * pucFrame, USHORT * usLen )中的
    usRegAddress++;行注释掉,否则输出线圈0永远无法输出,其它的线圈错位。

2、eMBException eMBFuncWriteCoil( UCHAR * pucFrame, USHORT * usLen )中的写操作
   while循环改加入 usBitOffset += 8; 否则8以后的线圈无法进行写操作。
  while( iNCoils > 0 ){
          xMBUtilSetBits( ucRegCoilsBuf, usBitOffset,
                        ( uint8_t )( iNCoils > 8 ? 8 : iNCoils ),
          *pucRegBuffer++ );
          iNCoils -= 8;
          usBitOffset += 8;
          }

3、细读后发现,usRegAddress++在每个操作下都有,有可能是原版就是有意这么写的,但这样
有违背MODBU协议,也有就是地址0的所有东西是没法操作到的,修改的版本中已可以操作0址
址。
4、合并User.c和rtu.c

楼主(2013-10-20):
引用 网友B:
支持,顶顶顶顶

网友C:
有没有用ICC AVR写的FreeMODBUS呢,我想要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用ICC AVR写的FreeMODBUS呢,我想要参考一下!

把Port.c改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2021-05-27):
采用状态机要好很多。

网友(2022-08-14):
楼主,我有个128A modbus调试,联系我,有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