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atmega128输出PWM波的,结果发现PB口没反应。

楼主(2013-07-26):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pwm_init()
{
SREG = 0x80;          //使能全局中断
TIMSK|=(1<<OCIE0);   //使能T0匹配比较中断
TCCR0=0x7A;         //配置定时器工作在快速PWM模式
TCNT0=0;
OCR0=250;          //设置捕捉比较输出初值
}

/*PWM中断程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pwm_int:20
void pwm_int(void)
{
  PORTB=~PORTB;
}

void main(void)
{
  PORTB=0xff;
  DDRB=0xff;
  pwm_init();
  while(1);
}
上面这个程序是我写的一个想输出PWM波的程序,我在PB口搞了一排灯,但是都不亮,可是我又找不到程序中有什么问题。我对PWM波的产生的理解是将寄存器设置好,就开始自动计数,再跟OCR0的数值比较,再根据TCCR0的设置做出反应(我的设置是快速PWM模式,比较匹配时置位OC0),等到记满到0XFF时,就溢出中断,而我在中断服务函数里让灯(灯是共地的)反转,应该是会有闪烁的啊。可问题就在灯一直都是灭的,想了好久想不明白啊。哪位跟我一起想下

网友:
熔丝位设置的对吗?103模式去掉。

楼主:
熔丝位103之前就已经去掉了

网友A:
问下灯的正极是与单片机的引脚相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灯的正极是与单片机的引脚相连吗?

是通过杜邦线和单片机引脚连接的。

网友:
你给定时器时钟源自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通过杜邦线和单片机引脚连接的。

所以直接给高电平,灯是可以亮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直接给高电平,灯是可以亮是吗?

灯是可以亮的.其实我想说的是问题已经解决了,问题出在中断进来后的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B:
看了一下,确实是中断里面的问题 OC0是Timer0的PWM输出引脚,中断中一直改变PB口的电平·····去掉之后估计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确实是中断里面的问题 OC0是Timer0的PWM输出引脚,中断中一直改变PB口的电平·····去掉之后 ...

是的。刚接触avr,觉得跟51的差别最大就在于I/O口的操作,因为有很多东西51需要通过芯片,或者其他程序实现的功能,而在avr里很多功能已经通过硬件电路实现了,所以可以通过操作寄存器来操作,而操作寄存器最重要的就是I/O口的操作,掌握了其他难度就不会很大。就像这个问题,其实归根到底就是I/O口操作不熟悉,本来很简单的一个PWM产生程序,搞了这么久。还是要加强I/O口的操作啊。再次谢谢各位莫友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