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电阻量输出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3-07-26):
需要做一个软件可以控制输出电阻阻值的电路,找了一个ETAS的板卡,下面是它的参数,感觉最有可能的是数字电位计做的。但是 ±36 V、100mA这项参数又不像是普通数字电位计能达到的,而且一般数字电位计都是又它的比例来做放大倍数控制的,很少用它的阻值。因为它的阻值一般误差都比较大,20欧到108K欧、1欧步长,很难达到。实在想不出这是用的哪类方案做的了。各位有什么好的软件控制输出电阻阻值的方案么?求助啊!

输出通道
输出通道数         6
电压范围         ±36 V
电阻 ES1385-B
范围 CH 0-1         20 Ω 至 108 kΩ
步长 CH 0-1         2 Ω
范围 CH 2-5         20 Ω 至 28 kΩ
步长 CH 2-5         1 Ω
4个CH2-5通道的高阻抗所需的额外电阻         1 MΩ
电阻 ES1385-B
范围 CH 0-5         20 Ω 至 108 kΩ
步长 CH 0-5         2 Ω
电阻
各通道所需的持续电流         100 mA

http://www.etas.com/download-cen ... 5.1-B_DataSheet.pdf

网友A:
这么多芯片?可能是光电-MOS开关做的?

网友B:
各通道所需的持续电流         100 mA
这是说电源电流,还是小于100 mA电路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写的是最大100mA,超过这个值就有过流保护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芯片?可能是光电-MOS开关做的?

mos管?你是说类似恒阻的电子负载那样的方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通道所需的持续电流         100 mA
这是说电源电流,还是小于100 mA电路就不能正常工作

各通道最大过流100mA哈,这个翻译问题。英文版的datasheet上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s管?你是说类似恒阻的电子负载那样的方案么

是继电器,只不过是用MOS做开关,用光控制MOS导通,呈现低内阻双向开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继电器,只不过是用MOS做开关,用光控制MOS导通,呈现低内阻双向开关状态。 ...

你说的是mos继电器哈,这个感觉也不像,继电器切换电阻,20欧到108K欧、1欧步长,这样参数不大可能达到

网友C:
我用继电器做过到600多k,19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继电器做过到600多k,19位

600k 19位?全量程么?那分辨率岂不是达到了1.1欧,想不出来如果单纯的用继电器切电阻怎么做到的啊,请教下你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k 19位?全量程么?那分辨率岂不是达到了1.1欧,想不出来如果单纯的用继电器切电阻怎么做到的啊,请教 ...

10 以内用 1 2 4 8
然后就是   10 20 40 80..........................327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