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做的4层板,有pcb,sch,用DXP2004做的。欢迎提问。

楼主(2013-07-26):
在此学了很多,很惭愧,贡献很少。
公司做的4层板,有pcb,sch,先用99SE,最后用DXP2004完成。欢迎拍砖、提问。
经常上此,以后会提供开发的调试用的功能测试软件。欢迎拍砖、提问。
attach://127860.rar
从DXP2004 转过来的pcb ,敷铜会丢失
串行口调试用,所以没用 3232 芯片,CAN 有隔离及推动,有USB口,有AT45储存
lpc1768 没用jtag(好像不支持),用了 SWJ (GND, RST, SWDIO, SWDCLK),实际使用可以不需要RST,三线即可。
显示屏用了 黑白屏240*128 ,有2种尺寸,所以有2个并口推动。一个3.3V ,一个5V(好像大多数屏是5V)。
联系:在pcb 上有。没有特殊情况,请公开在BBS上探讨问题。欢迎拍砖!

网友A:
菜鸟问一下,根据什么确定布板需要多少层?

网友B:
lpc1768 没用jtag(好像不支持)

我每天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pc1768 没用jtag(好像不支持)

回复3楼:
我连接上后,只能用SWJ 工作,是否正常?请教你不用SWJ 也能正常连接?来个截图可以吗?
回复2楼:lpc1768 有100脚,用2层板感觉搞不定,才决定用4层。再说我压缩到10*10厘米,4层板就200元,感觉值。

网友C:
4 层200元,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批量的价格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4 层200元,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批量的价格差呢?

对不起,没看懂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鸟问一下,根据什么确定布板需要多少层?

首先看看有没有bga芯片,一层大约能出俩排线,根据bga的信号可以估计出至少的层,然后就是看有没阻抗要求,好点就是一层地对应一层信号,如果都没有,最后那就是层越多,越容易走线,比如一层走一根线,绝对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3楼:
我连接上后,只能用SWJ 工作,是否正常?请教你不用SWJ 也能正常连接?来个截图可以吗?
回复2 ...

TMS,TDI,TCK,TDO,RST对应连上了就可以。

网友:
我单位是二层板。

网友D:
我现在一直在画两层板,一直没有做过4层的,最近准备动手练习一下~我下载下来看到你的图了,电源和地不是应该在中间两层?

网友D:
板子右上角填充的FILL GND 能够这么用?

网友:
这么点器件两层足够了
貌似第三层拿来走信号线了,不是电源层的说
丝印写在了TOP层

问题挺多的

网友E:
难道我打开的文件有问题???

+20V  5V  3V3  这些电源线   才 7mil ?l

网友:
楼主的电源线画的太细了。。。还有就是LPC1768布两层是绝对够用的,JTAG是可以用的,我现在就是用两层去做LPS1768,下载口用的是JTAG。。。。。

网友F:
欢迎提问是什么意思?是给大家指导还是让大家给楼主指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欢迎提问是什么意思?是给大家指导还是让大家给楼主指导呢?

对不起,没表达清楚。欢迎提问就是欢迎拍砖,我理解的就回答,我不懂的就学习,没别的意思。顺便说明下,我是第一次做4层板,肯定有不周到的地方,打个比方:忘了放泪滴。学习到其实lpc1768是能JTAG的,以前总以为不能JTAG。

网友:
你确定你的电源线用7MIL够用?

网友G:
字符可以用稍小一点的字体,现在的有些和器件丝印冲突了。成品板上就不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字符可以用稍小一点的字体,现在的有些和器件丝印冲突了。成品板上就不好看了 ...

谢谢指出,电源线用7MIL是错了,没仔细。字符可以用稍小一点的字体,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右上角填充的FILL GND 能够这么用?

没连GND网络,实际上就是没放铜。是否还有好的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我打开的文件有问题???

+20V  5V  3V3  这些电源线   才 7mil ?l

电流应该能行(不会超过50mA),是我没仔细改成粗的,以后再做的话就改成粗的。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一直在画两层板,一直没有做过4层的,最近准备动手练习一下~我下载下来看到你的图了,电源和地不是应 ...

“地”层有。没放“电源”层改为“MidLayer1”--也是布线层,方便布线。我感觉电流不大,干扰也不会大吧。--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2013-09-19):
初期的代码已有,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1898-1-1.html

网友H:
4层板就200元   打样这个价格哪家这么便宜啊
方便透漏下地址?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4层板就200元   打样这个价格哪家这么便宜啊
方便透漏下地址? 谢谢

jlc 应该都知道吧。我也是因为便宜试试看。

网友:
下下来学习下,谢谢。

网友:
LZ这块两层就行,公司产品的话在保证功能完整前提下控制成本,你改成两层板画对你的技术锻炼更多。当然如果给公司逼急可以先不画两层板,空余时间自己练练吧

网友(2014-03-13):
学习了。打算试试 bga 的板子

网友:
1768有外部总线扩展么  接个w5300也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4层板就200元   打样这个价格哪家这么便宜啊
方便透漏下地址? 谢谢

嘉立创的,www.sz-jlc.com/k  企业QQ:800058492  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2018-03-28):
不错,楼主画板的功夫刚刚的,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