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四轴』ANO Tech最新全套程序、上位机、原理图分享...

楼主(2013-07-26):
沉寂了挺久,积攒了一些东东,今天分享给大家。————ANO Tech  匿名四轴

最近真的是被忙坏了,吸取前两次套件的经验,做出了这次算是已经硬件定型的微型四轴。PCB进行优化,更“瘦小”,更简洁。而且为了对所选材料进行甄别,还特意买了小电子称和转速仪,这次挑选的电机为7*16空心杯,但在同等电压下同7*20空心杯转速相差无几(转速仪测试),但重量减轻好多(7*20:3.3g,我们的7*16:2.3g),电池更换为400mah25C动力电池,重量为11.1g,整体重量由之前的44.2g减少到现在的34.2g,所以飞机的机动性更高,飞起来更“暴力”。

无线仍然采用NRF24L01,不同的是在飞机上和遥控板上都增加了PA芯片,增加无线功率,电感电容全部采用进口村田,而且遥控板采用增益天线,飞机也舍弃原来的PCB天线,采用外接超轻的2.4G天线,信号更好。无线的稳定性和距离都提高很多,完全满足小四轴需要。(经验:大家在无线相关设计时,还是不要考虑成本,选用高精度的材料吧。别不舍得。。)

完善各个模块的代码,特别是上位机,相比以前增加了很多功能,根据网友的要求,加入了波形保存、读取等功能。。。
随着新套件的完成,编写了一系列针对新套件的程序,可以直接下载运行,废话少说,上程序。

此工程为套件基本LED闪动演示

此工程为套件串口演示

此工程为套件SPI和NRF24L01相关功能测试

次工程为套件定时器演示

此工程为套件IIC和6050相关演示,其中IIC为硬件IIC,下面有IIC库提供给大家

此工程为测试上位机通过无线接收飞控数据,并3D显示姿态,画传感器数据曲线图的相关演示

此工程为套件高速通信测试,串口工作在500K,1ms向上位机发送32字节传感器数据,上位机分析数据并实时画出曲线

此工程是为本套件移植好的DMP工程,使用的是官方库
9.综合测试

此工程为套件的综合测试,包括无线通信、无线调整PID、无线调整传感器零点、数据FLASH区保存、波形显示、3D姿态显示、键盘鼠标控制、飞控解锁、飞控锁定、电机PWM显示、电压监控等功能
10. PPM采集

此工程为套件遥控板采集PPM信号的工程

因为很多人基础不同,所以演示工程弄得详细了一点,高手请略过。四轴用到的相关模块相关程序可以说以上工程里都包含了。

以上工程中,NRF24L01都采用ACK With payload 模式实现双向数据通信,不用手动切换收发状态,NRF24L01自动完成收发切换。

下面给大家分享我自己写的硬件IIC驱动,使用硬件中断模式,至今运行一直正常。

下面是相关资料和原理图:

下面是最新的上位机,相比以前发布的功能完善很多,波形显示,3D姿态显示,遥控数据显示,电机PWM显示,电压监控,PID无线调整,零偏无线调整等等,就不具体讲用法了,相关功能请打开上位机按F12查看帮助文件,如果有问题请联系我
上位机界面:

新旧对比:

新四轴:

碳纤维支架!!

遥控板:

SWD调试器:

PS:我在这里开源所有的资料,是希望大家一起来玩,方便大家,可是有些人。。。拿我开源的资料去卖钱,唉。。。

大家在淘宝搜 四轴 资料,有好几个,里面的资料都是我以前开源的,连介绍都是copy我的。。。。无语了

不过,咱的创意和想法他们copy不走的!

硬件弄好了,以后就要专心调试软件了,目前姿态已经算稳定了,就差一个好用的PID了,不少人也要拿到套件了,大家在这里多多交流软件和调试经验,争取早日飞稳了。

网友:
登录的时间 ,沙发没抢到……

网友:
来支持下茶大!

网友:
支持茶大!8楼 MARK

网友:
好东西,先顶起再说。

网友:
强烈支持,屌丝也可以玩了

网友:
分享技术  分享快乐  赞一下!

网友:
说过的,发了,就要顶的,一直在跟楼主的进度,不知我订的机机,发了没有。

网友:
对楼主只能说佩服了!

网友:
开源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能力体现,不思加油!!

网友:
支持茶大,,牛B坏了,,呵呵对我这菜鸟来说是福音啊

网友:
上位软件是怎么实现的呢?楼主.

网友A:
求问楼主,以前的老版本的电机是7*16空心杯,还是7*20的??、我自己也对照您的画了块板子,但结构是一个网友参照您的共享出来的 ,,不知道是该买那个电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求问楼主,以前的老版本的电机是7*16空心杯,还是7*20的??、我自己也对照您的画了块板子,但结构是一个网 ...

图片上的是放电机的孔径,不知道该买哪种电机啊

网友:
来看上位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的是放电机的孔径,不知道该买哪种电机啊

电机直径7MM   我店里就有

网友B:
lz是目前  开放思维最强的。   lz 是否能弄一个 github  大家来一起贡献 知识,而不是转卖。  我看好lz 。。   因为思维和知识是无法copy的。bs 那些 直接卖钱的垃圾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目前  开放思维最强的。   lz 是否能弄一个 github  大家来一起贡献 知识,而不是转卖。  我看好lz 。 ...

我去看看怎么申请,怎么玩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目前  开放思维最强的。   lz 是否能弄一个 github  大家来一起贡献 知识,而不是转卖。  我看好lz 。 ...

我有个DMP库就是那个网站下载的

网友:
相当的佩服了  哈哈

网友:
太好了,创意是copy不走的

网友C:
茶大 ,dmp最高频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茶大 ,dmp最高频率多少?

好像200hz

上位机软件没有病毒木马!!!!纯属误报,请大家放心使用,真想X了360这些!!!!
上位机软件没有病毒木马!!!!纯属误报,请大家放心使用,真想X了360这些!!!!
上位机软件没有病毒木马!!!!纯属误报,请大家放心使用,真想X了360这些!!!!

大家试试这个,我的不报了.

网友:
不错很黄很暴力

网友D:
學習了
資料很齊全的說
上位機介面也不錯
讚一下

沒玩過小四軸
之後打算做台來試試

网友:
茶大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网友:
无私的精神 向你学习!

网友:
做得很好!

网友:
好强大的资料,必须收藏,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學習了
資料很齊全的說
上位機介面也不錯

肯定要做   小四轴很好玩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的是放电机的孔径,不知道该买哪种电机啊

你也在搞啊?看看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也在搞啊?看看我的

你那一根大天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那一根大天线。。。。。

很轻啊,应该可以的,没时间还没开始写程序

网友:
茶大又又回来了啦,新的果然不错,恭喜恭喜,我先试试上位机

网友F:
上位机不错不错,,茶大现在品牌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位机不错不错,,茶大现在品牌做的不错………………

上位机虽然刚上传,但现在已经不是最新版了,有时间发布最新版的,有惊喜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位机虽然刚上传,但现在已经不是最新版了,有时间发布最新版的,有惊喜哦 ...

真假啊 ,啥时候发啊,盼着快点出来啊

网友F:
F12查看,发现有些改动,有一点,就是飞控显示现在后面有4Bytes 的0x00,敢问茶大,这个为何没有去掉,是因为32字节是固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F12查看,发现有些改动,有一点,就是飞控显示现在后面有4Bytes 的0x00,敢问茶大,这个为何没有去掉,是因 ...

恩   是的    因为nrf都是32字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很轻啊,应该可以的,没时间还没开始写程序

也太笨重了吧
你那根天线是24l01的吗??如果是,直接换带PA的,距离就好远了,,
还有按键啥的都换成贴片的嘛呵呵,,
我最近穷,板子是画好了,在等段时间打板子回来

楼主:
上传一个简单的套件使用说明

网友:
顶起。这个飞行续航时间有多久?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茶大 ,dmp最高频率多少?

DMP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DMP是什么意思?

几分钟,电池很小,400mah,dmp是6050的一个功能,可以直接输出四元数

网友G:
“电池更换为400mah25C动力电池,重量为11.1g”
动力电池是铁电池吗?像你这种飞行器,最大可载重多少克?假如能带个摄像头,航拍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也太笨重了吧
你那根天线是24l01的吗??如果是,直接换带PA的,距离就好远了,,
还有按键啥的都换成贴 ...

预留905,2401

网友:
马克一下子,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更换为400mah25C动力电池,重量为11.1g”
动力电池是铁电池吗?像你这种飞行器,最大可载重多少克? ...

最多带个10克吧    有超微型带图传摄像头,不到10克

网友F:
3D演示,那个旋翼怎么不转了啊,很喜欢这个功能啊,虽然不是实用性的,以前的只要同步有数据了就会转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3D演示,那个旋翼怎么不转了啊,很喜欢这个功能啊,虽然不是实用性的,以前的只要同步有数据了就会 ...

因为现在这四个旋翼的转速是个四个电机的pwm有关的,电机pwm有了,旋翼就会根据pwm大小而转速不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现在这四个旋翼的转速是个四个电机的pwm有关的,电机pwm有了,旋翼就会根据pwm大小而转速不同了 ...

那帅啊,不过没看到输出数据有PWM值啊,都是传感器数据和姿态?   问题比较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预留905,2401

你都市外接模块的嘛,,设计原理图的时候实现把接口弄成兼容的,就可以用24l01
或者其他的无线模块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帅啊,不过没看到输出数据有PWM值啊,都是传感器数据和姿态?   问题比较多  ...

你看看F12里的这段话:
7:遥控,电机pwm,电压显示对应的帧FUN为0xAE,(帧格式:0x88+0xAE+0x12+THROT YAW ROLL PITCH
      +AUX1 2 3 4 5 + PWM:1 2 3 4 + VOTAGE + SUM,共28字节),数据为uint16格式,遥控数据最小在1000左右,
      最大在2000左右。数据都为uint16格式,其中pwm范围1-100,votage为实际值*100。

网友:
哦哦,好的明白了。如果在姿态显示里面也有就好了,这个还没玩过,玩下试试,28字节,少一些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市外接模块的嘛,,设计原理图的时候实现把接口弄成兼容的,就可以用24l01
或者其他的无线模块了嘛 ...

是这样的啊

网友:
好资料,记录一下。

网友:
学习之,空心杯

楼主:
不少人拿到套件了,为了激发大家的兴趣,也为了给大家的调试过程来点刺激,我们一起来玩一个飞行比赛吧,有奖金的哦.
参加对象:所有购买套件的爱好者
参加时间:now
参加方法:在本站开帖发布飞行视频,视频需要能直接播放,贴地址的不算,视频不能太模糊,必须能看清飞机,视频不能中断,必须连续。
比赛规则:计算从离地,到落地的时间,中间不能有外力加于飞机上,根据滞空时间会有不同的奖金,

20~40秒:¥10
40~60秒:¥20
60~80秒:¥30
80~100秒:¥40
100~125秒:¥50
125~150秒:¥75
150~175秒:¥100
175~200秒:¥125
200~250秒:¥150
250~300秒:¥250
300秒以上:¥300

例如有人连续飞行了50秒,可以得到20,如果之前没人飞到20~40秒之间,那么飞50秒将得到20+10=30!!
如果再有人直接飞了120秒,而60~80和80~100没人发布的话,会得到50+40+30=120!!!!
就是说每次发布会得到之前所有没人领过的奖金。够刺激,最高可一次领取1250!!!
每个时间段的奖金只能领取一次,有人拿到过了,次时间段就作废,只能冲击更高时间段。
一个人可以重复参加比赛。奖金发放方式:直接返还给大家购买时的支付宝账户。

参加比赛除了需要发布视频,需要将自己的源码公开,诚信比赛,我相信大家,毕竟我们举行这个活动也是想提高大家的四轴水平,这样更有利于大家学习。
发布视频的标题需要能看出是我们的匿名四轴,视频飞机起飞前需要有特写,让大家确任飞机,完毕落地后再次确认,确认飞机上所有东西都是套件内容(电池、电机、螺旋桨),保证大家硬件统一。遥控方式可遥控也可键盘鼠标,相关遥控代码我已经开源。

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我所有,呵呵,因为肯定有没想周到的,希望大家理解。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少人拿到套件了,为了激发大家的兴趣,也为了给大家的调试过程来点刺激,我们一起来玩一个飞行比赛吧,有奖金 ...

估计很多的都可以控制很好了吧,1250元赶紧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很多的都可以控制很好了吧,1250元赶紧下手啊。

目前还没人发布呢,谁都有机会哈

网友:
查的这个不错,多谢共享,顶起!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机直径7MM   我店里就有

你的店打不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店打不开吧?

可以的啊    你在某宝搜匿名四轴也行的

网友:
wangjt1988你好!我就换用STM32F103C8T6,用2_UART_TEST这个范例重新编译下载到ARM中,程序就改动这个函数Uart1_Init(500000);为Uart1_Init(115200);
本想用115200的波特率,为何电脑的串口调试软件要设为57600才行呢,整整少了一半(已排除调试软件的问题,ARM的晶体为8MHZ)。

楼主:
我们的晶振是16兆!!要改初始化文件和工程设置。

网友:
支持楼主  打击盗版剽窃行为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晶振是16兆!!要改初始化文件和工程设置。

难怪哦!怎么修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难怪哦!怎么修改呢?

修改库文件关于时钟初始化那里,还有工程设置的晶振

网友:
楼主上位机什么软件开发的,写得这么好,

网友J:
wangjt1988你好!您是用NRF24L01芯片还是NRF24L01+芯片?弄了一天了,NRF24L01硬是没通信起来,是不是NRF24L01芯片太老了不支持你说的ACK PAYLOAD功能?

网友K:
问下茶大,这个版本的做了卡尔曼滤波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wangjt1988你好!您是用NRF24L01芯片还是NRF24L01+芯片?弄了一天了,NRF24L01硬是没通信起来,是不是NRF24 ...

必须带+号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问下茶大,这个版本的做了卡尔曼滤波没有啊

以后会有的,一起玩的高手正在研究空翻,这个更刺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带+号的才行

非常感谢!

网友L:
请问楼主,你的方案里面没有用电子罗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你的方案里面没有用电子罗盘吗?

没有   电机干扰太大    没法用

网友M:
楼主,您的上位机软件,我点击下载,结果提示连接有危险,你帖子里别的文件都没事,想问问你这是什么情况啊?

急急急,不会写上位机啊,只能拿别人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您的上位机软件,我点击下载,结果提示连接有危险,你帖子里别的文件都没事,想问问你这是什么情况啊 ...

马上上传最新上位机,增加网络更新和内置最新源码下载功能

楼主:
最新上位机下载,更新了网络更新功能,以后上位机有新版本和新资料下载,都可以用上位机自动更新了

楼主:
比刚刚更新的上位机和下位机源码已经上传服务器,大家用刚才的上位机就能更新

网友:
膜拜LZ ,支持LZ

网友N:
引用 楼主:
比刚刚更新的上位机和下位机源码已经上传服务器,大家用刚才的上位机就能更新 ...

淘宝入口怎么进不去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N:
淘宝入口怎么进不去的呀

不知道是不是防火墙什么的屏蔽了    淘宝搜  微型四轴 就能找到我们     金华的    不是北京的那家   那家是骗子

网友O:
楼主大神 SWD的开源资料有吗  小弟也想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大神 SWD的开源资料有吗  小弟也想自己做一个

有的
我记得贴出来了啊
我们也是参照阿莫开源那个做的

网友:
好资料,好楼主。

这款应该玩得起了 。

网友M:
楼主,我刚开始弄四轴,stm32,我手里有6050,想用dmp直接得到准确的角度,先串口发给电脑。

看了您的帖子,下载了里面的6050和dmp的文件,看了看,不知道怎么用,能不能提示一下?

网友P:
上位机用什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我刚开始弄四轴,stm32,我手里有6050,想用dmp直接得到准确的角度,先串口发给电脑。

看了您的帖子 ...

这个是针对我们套件写的,你需要移植一下,库文件直接复制,但是iic部分等,需要你针对自己的硬件修改下,调用方法参考我们工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上位机用什么写的?

delphi   写的

网友:
xingdou520 发表于  3 天前
楼主大神 SWD的开源资料有吗  小弟也想自己做一个...

楼主资料里有swd的制版文件,直接拿去pcb厂加工就好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针对我们套件写的,你需要移植一下,库文件直接复制,但是iic部分等,需要你针对自己的硬件修改下,调用 ...

楼主,你的dmp程序我移植了很久都不成功,能帮我看看问题在哪里吗?实在没辙了。。

我的目的仅仅是把角度发给串口,我用的原子的stm32开发板

对了,这个是硬件iic吗?没看懂您是怎么用的。。添加了iic的库,好像没用里面的函数。。。

还有dmp的库里有很多msp430的东西。。晕了

我看群主最新的四轴程序没有用到dmp啊,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的dmp程序我移植了很久都不成功,能帮我看看问题在哪里吗?实在没辙了。。

我的目的仅仅是把角 ...

你先用模拟iic或者用我的库,先把6050普通模式搞定了,意思是先把硬件和驱动调通,再上dmp。移植dmp不难,你看main函数里的调用dmp库函数的顺序,按照顺序一个函数一个函数单步运行,有问题了找解决方法,按这个顺序来。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先用模拟iic或者用我的库,先把6050普通模式搞定了,意思是先把硬件和驱动调通,再上dmp。移植dmp不难 ...

请问您的四轴程序里没用DMP啊,是不是dmp不稳定不好用啊?不好用的话我还是走正常的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您的四轴程序里没用DMP啊,是不是dmp不稳定不好用啊?不好用的话我还是走正常的路吧 ...

dmp可以尝试   ,   我只是为我们套件先移植好,  给大家一个选择,  目前我们用的还是自己的,   以后有时间再测试下效果

网友M:
引用 楼主:
dmp可以尝试   ,   我只是为我们套件先移植好,  给大家一个选择,  目前我们用的还是自己的,   以后有 ...

听说dmp不太适合做四轴,我还是进行普通的数据处理吧

我现在用模拟iic读出了数据,接下来怎么弄就不知道了

请问您的的程序里哪一部分是关于处理6050数据得到准确角度的?我想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听说dmp不太适合做四轴,我还是进行普通的数据处理吧

我现在用模拟iic读出了数据,接下来怎么弄就不知道 ...

你看看程序啊,都开源了,你看看imu

网友:
嗯,太感谢楼主啦!学习啦!

网友:
顶一个,拿了一个上位机用了

网友:
真心不错,帖子好,网站也好

网友M:
楼主,您到 程序适合大四轴吗,我做大四轴,不画PCB

大四轴就不适合用NRF了把?距离短,您说用什么遥控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您到 程序适合大四轴吗,我做大四轴,不画PCB

大四轴就不适合用NRF了把?距离短,您说用什么遥控好 ...

商品遥控好

网友M:
引用 楼主:
商品遥控好

您的程序适合大四轴吗

网友:
等了楼主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M:
您的程序适合大四轴吗

我没在大四轴用过    不过听做过的人说大四比小四简单些

网友:
支持楼主无私奉献精神!学习了!移植好算法。等我的四轴飞起来再来论坛分享~

网友O:
引用 楼主:
有的
我记得贴出来了啊
我们也是参照阿莫开源那个做的

多谢解答 再问一下 SWD的 bootloader固件从哪里可以下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多谢解答 再问一下 SWD的 bootloader固件从哪里可以下载呢

就那个阿莫论坛帖子里下的

网友M:
你的IMU里,用的是互补滤波吗?感觉程序很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的IMU里,用的是互补滤波吗?感觉程序很少啊

平均值滤波

网友Q:
楼主啊,电机驱动上的那个二极管BAT54C是干嘛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啊,电机驱动上的那个二极管BAT54C是干嘛用的啊?

续流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续流用的

正常情况下不就反向击穿了吗?续流二极管不是应该并在电机上吗?怎么串接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续流用的

还有就是,为什么要用两个ME6206啊,用一个不就行了吗?

楼主:
买了个机架,带减速的,试试看效果

网友:
准备国赛以后就做一个,感谢楼主的开源,早就手痒了!!!

网友:
非常不错,漂亮,准备模仿楼主做一个

网友R:
楼主,和你之前的版本先比,你把HMC5883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和你之前的版本先比,你把HMC5883去掉了?

是的,轴距太小,电机干扰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S:
顶楼主,

谢谢支持!

网友T:
好东西啊,不过店的连接怎么进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好东西啊,不过店的连接怎么进不了?

某宝搜 匿名四轴  销量最多的就是了    小心有骗子

网友(2013-08-25):
这个真是好东西

网友U:
顶楼主 开源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U:
顶楼主 开源精神,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V:
支持茶大!

诶呀   美女哦

网友R:
楼主,能不能讲讲你姿态解算的思路,这个函数IMUupdate(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很难理解,能不能讲一下,有点疑问,我用四元数算出的跟程序对不上

网友:
mark for later check again.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能不能讲讲你姿态解算的思路,这个函数IMUupdate(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ax, float ay ...

这个算法我也是从网上参考的   我对四元数也不懂

网友W:
楼主,你这个用了电调吗

网友X:
楼主:套件在那里可以购买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套件在那里可以购买到啊?

现在已经没有了,也没加紧生产,精力放到了指导大家怎么做

ps    3个群  2000人    已经快满了。。。。。。电赛真不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你这个用了电调吗

没有用电调,但是都是pwm,很好改的

网友X: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没有了,也没加紧生产,精力放到了指导大家怎么做

ps    3个群  2000人    已经快满了。。。。 ...

刚浏览了一下你的视频,吓了一跳,0.5ms的中断里写模拟eeprom数据,而且好像是每次中断都会写,不怕写坏?没看到说保存的数据做何用处,只是调试做数据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X:
刚浏览了一下你的视频,吓了一跳,0.5ms的中断里写模拟eeprom数据,而且好像是每次中断都会写 ...

先夸奖你看的细心,然后你再看看程序,不是每次都执行的,只有手动触发,才会写一次

网友:
支持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果断顶起啊

网友Y:
必须顶,我刚开始搞,以前只做过一个心电图仪,不知楼主能否指条明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Y:
必须顶,我刚开始搞,以前只做过一个心电图仪,不知楼主能否指条明路,谢谢 ...

有问题讨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问题讨论就好了

就是我现在有些茫然,不知从哪入手,本人现是菜鸟级别

网友Z:
楼主有没有想过,开源的话需要一个团队,这样会更加有效率呢?否则今后被tb卖家copy了自己又在和自己生闷气,浪费自己宝贵时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有没有想过,开源的话需要一个团队,这样会更加有效率呢?否则今后被tb卖家copy了自己又在和自己生闷气 ...

是的,我们需要一个有创造力的团队,非常欢迎有兴趣的加入我们
我们从没停止过学习和努力,这也是我们敢开源的原因,因为有信心做的更好.

网友:
强悍的楼主,牛,真牛,NF

网友:
很强大啊啊 啊 啊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好贴,帮顶,楼主继续加油

正在设计新飞机,敬请期待

网友AB:
匿名大哥,为什么上位机显示无线通信发过来的数据时会乱飘,,但是前一刻钟明明是完好的,也没有改到哪里,真的是不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R:
匿名,我参考你的程序移植DMP,结果DEBUG的时候看变量,发现Pitch,Roll,Yaw漂的厉害,不知道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R:
匿名,我参考你的程序移植DMP,结果DEBUG的时候看变量,发现Pitch,Roll,Yaw漂的厉害,不知道该怎么办 ...

前十秒yaw漂正常    都漂就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匿名大哥,为什么上位机显示无线通信发过来的数据时会乱飘,,但是前一刻钟明明是完好的,也没有改到哪里, ...

一步步分析,先看采样波形,再看滤波后波形,再看解算后波形,一步步确定问题位置

网友R:
引用 楼主:
前十秒yaw漂正常    都漂就不正常了

解出来的Pitch,Roll,Yaw都飘,几乎可以确定数据是错的,我用的是IAR,你的工程是KEIL的,我用KEIL打开你的工程,发现少了很多库,所以也没办法测试借鉴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解出来的Pitch,Roll,Yaw都飘,几乎可以确定数据是错的,我用的是IAR,你的工程是KEIL的,我用KEIL打开你 ...

c是通用的啊   移植不难

网友:
初学看的有点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c是通用的啊   移植不难

我也奇怪,我移植几乎是一次性成功的(主要是因为用了你的库),但是就是读出的数据不对,如果说是停在哪一步还好查找原因,但是这样都不知道查哪里

网友:
顶楼主,小弟最近也要学了,苦于不知道怎么开始,能帮小弟一下吗,加QQ也好1848665031

网友AC:
谢谢楼主的分享,最近正在学习玩四轴,这个资料太详细了。帮助很大,非常感谢!
我现在是用陀螺仪MPU3050和加速度计BMA250来做姿态检测,发现马达转起来后加速度计的数据跳变很大,请教楼主有什么好方法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谢谢楼主的分享,最近正在学习玩四轴,这个资料太详细了。帮助很大,非常感谢!
我现在是用陀螺仪MPU3050和 ...

滤波   降低acc的信任度    我在另一个帖子说过   你可以看看

网友AD:
楼主应该公布个logo图片,等我画了板,加你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楼主应该公布个logo图片,等我画了板,加你logo

我们板子也开源了,可以直接生产

网友AE:
想问一下,综合测试里,nrf24l01的发送和接收切换在哪里?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想问一下,综合测试里,nrf24l01的发送和接收切换在哪里?没有找到

不用切换    哈哈     双向通讯哦

网友:
卖套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F:
COOL !

哎呦,管理员来啦,中秋不发块月饼哈

网友AG:
看了你的原理图  有个疑问 为什么你不选择在电机两端并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续流呢?   不加没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G:
看了你的原理图  有个疑问 为什么你不选择在电机两端并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续流呢?   不加没有影响吗? ...

测试过,加不加续流都可以,没什么关系对我们的小空心杯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过,加不加续流都可以,没什么关系对我们的小空心杯

这样啊   我是参考crazyflie的电路   看他就用肖特基续流的    有机会我试试看不加续流的驱动  谢谢

网友:
楼主做的真心不错,学习下

网友AH(2013-09-30):
老大,我做大四轴,您的pid控制部分对大四轴也适用吧?我想直接搬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老大,我做大四轴,您的pid控制部分对大四轴也适用吧?我想直接搬过来 ...

可以试试     不过我写的也一般。。

网友AH:
引用 楼主:
可以试试     不过我写的也一般。。

老大,您感觉大四轴有必要加5883吗?我感觉没必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老大,您感觉大四轴有必要加5883吗?我感觉没必要啊。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AH: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老大,为啥有必要啊,我没打算让他像飞机那样按固定的航线飞行啊。

没有5883,只靠6050就能使四轴飞稳了,加了5883无非就是辨别方向啊,而方向可以靠遥控去随意改变

我的理解对吗老大?

网友:
太牛了 先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老大,为啥有必要啊,我没打算让他像飞机那样按固定的航线飞行啊。

没有5883,只靠6050就能使四轴飞稳了 ...

例如你飞了100米远,已经看不清机头方向了,如何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例如你飞了100米远,已经看不清机头方向了,如何调整?

谢谢老大的提醒,我想我不会让四轴离我超过10米远的。

先飞起来再说。。。方向是之后的事情啦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H:
引用 楼主:
例如你飞了100米远,已经看不清机头方向了,如何调整?

老大,我仿照您的程序,用的定时器中断,每隔几毫秒就获取姿态,然后pid

但是我用的是无线串口遥控,用的串口中断

我感觉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应该比串口中断优先级高,结果是四轴接收不到串口发来的数据了,应该怎么解决啊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老大,我仿照您的程序,用的定时器中断,每隔几毫秒就获取姿态,然后pid

但是我用的是无线串口遥控,用 ...

肯定是定时中断优先级高,串口优先级低,然后在定时中断里串口中断就没办法响应了。
串口优先级可以高于定时中断的,只要把串口中断写的尽量简单,别那么复杂,就负责将数据取出存放,就好了,时间很短,不会影响定时中断。

网友AI:
您的pid用的是增量式的还是位置式的?没看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您的pid用的是增量式的还是位置式的?没看懂啊

位置式,写的乱,呵呵

网友:
占楼做好记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沙发!!!我的

问一下,我想不用遥控器来控制飞机的话,那么你程序的PID参数值大概为多少呢?

网友:
支持,我也刚开始学这个,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看楼主淘宝的套件已经卖完了,那就等新版吧,要多久啊?价格不会太贵吧?

网友:
http://www.bitcraze.se/
http://wiki.bitcraze.se/projects:crazyradio:index

这个是国外的一个开源微型四轴,大家有么有看过?

网友:
期盼楼主的新套件。

楼主:
新版20上线

网友:
楼主太牛叉了~~!除了膜拜还有什么可以说呢?。。。。。。。。。。。。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用的着

网友(2013-10-31):
果断收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20上线

老大,淘宝上好像没 Mini四轴的套件了   还会再出吗?   或者有空板子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200hz

上位机软件没有病毒木马!!!!纯属误报,请大家放心使用,真想X了360这些!!!!

请问楼主的上位机是用 delphi 写的吗?  不清楚还用哪种程序可以写像这种只有一个exe文件的程序 ?

网友:
您太伟大了,支持!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也在搞啊?看看我的

看着好重啊

网友:
楼主的贴我正在一个个看,赞。。。。

网友(2013-12-02):
非常感谢,学习中!!

网友R:
楼主,我用你的上位机软件,显示出来的数据Pitch是对的,方向也一致,但是Roll的方向却正好相反,方向角也和实际方向相反,不知道哪里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我用你的上位机软件,显示出来的数据Pitch是对的,方向也一致,但是Roll的方向却正好相反,方向角也 ...

我们定义的正方向不同   需要在下位机反一下

网友T:
网上下来的老是报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T:
网上下来的老是报病毒。

....加入杀毒的白名单吧....

网友:
想做个硬件自己学习算法

网友:
这个上位机应该不是开源的吧?

网友:
很好的资料,伟大开源,,,,

网友:
大神,我的硬件已经做好了,IIC使用的是PB8/PB9,所以没有办法使用你的ANO的IIC库;能不能麻烦你修改下Init另外发一份库给我?如果可以,万分感激!

网友(2014-01-23):
看到论坛里面好多四轴,但是不懂有什么区别,成本差距很大,心痒,很想玩。

网友:
非常好   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这个不顶自己就不厚道了,必须的!

网友:
楼主,,请问怎样用STM32捕获多路的PWM信号呢,只讲一下思路就可以了,谢谢啦,现在弄了半天也没想出来该怎么弄,

网友:
哇,我要到你这步还有不少路要走啊!

网友:
为什么DMP_TEST编译有错误?.\OUT\ANO_FLY.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mp_enable_feature (referred from main.o).

网友(2014-02-25):
给力啊!!这个有用遥控器控制版的吗?用6通袖珍接收的?

网友:
怎么用上位机测试6050的程序啊?

网友:
普通遥控器如何与四轴通信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请教个问你?看了您以前的那块板子,就是不明怎么使用无线的和上位机来调试MPU6050?是和无线鼠标一样的远离吗?电脑上是不是有个接收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把MPU6050的数据传给上位机,是否是用arm的USART做成串口,发给上位机?

网友:
感觉你就是我的偶像,嘿嘿,我也想自己动手做一个四轴飞行器,但是一直没开始做,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做。。。

网友(2014-03-27):
顶LZ 真的很无私 对于那些商业用途的 只能说没有职业道德见钱眼开了

网友:
正在做相关产品,学习一下

网友:
本科想弄这个苦于没路子,看来这个论坛是好地方啊!

网友:
真心的感谢楼主,我正在学习中

网友:
就是,用别人的资料去卖钱,不厚道,抵制他们

网友:
赞啊,整理的很整齐

网友:
新手进来看看,学习学习!嘻嘻,楼主很牛逼!!

网友:
茶大的贴,必须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多带个10克吧    有超微型带图传摄像头,不到10克

我的飞机716电机能带64g,电池4.2v占空比百分百的时候,跟你那个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2014-05-14):
感谢楼主,正在学习中

网友:
强烈建议开源上位机,,,代码,是使用C#开发的吗?

网友:
这个必须的顶啊。很多实用资料。

网友:
高山仰止!口水三千次!
强帖,一定要顶!
楼主,我在做1uA-3A宽量程的掌上电源,还请指点!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9690-1-1.html

网友:
高大上,必須頂。

网友AJ:
顶帖,请问不思上位机用的什么软件写的?c#?

网友:
这个电路板坐下来得多少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J:
顶帖,请问不思上位机用的什么软件写的?c#?

delphi
都有最新的了,这是相当老的了,看看我们最新的帖子吧

网友AK:
真不错,过些时候我也拍一套玩玩。我现在调试NRF24L01+一发一收很稳定。但是如果一对一收发的话就很不稳定了。请问楼主的一对一收发是什么思路呢?指教一下!我是飞思卡尔16位mcu驱动NRF24L01+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K:
真不错,过些时候我也拍一套玩玩。我现在调试NRF24L01+一发一收很稳定。但是如果一对一收发的话就很不稳定 ...

我们用的ACK来携带数据包 实现双向   不用手动切换   很稳定

网友AK:
ACK怎么实现携带数据包得呢?感谢赐教啊!大神就是大神啊,我第一次听说ACK携带数据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K:
ACK怎么实现携带数据包得呢?感谢赐教啊!大神就是大神啊,我第一次听说ACK携带数据包啊! ...

具体怎么实现看我们的源码  源码里有啊

网友:
好的,好的。我现在把这个帖子的源码都下来,学习学习!膜拜一下!

网友AK:
楼主你这综合测试的主程序都几乎是空的啊,什么看不懂 啊,STM不熟悉。能否大概的说一下,ACK携带的数据包在那个部分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楼主你这综合测试的主程序都几乎是空的啊,什么看不懂 啊,STM不熟悉。能否大概的说一下,ACK携带的数据包 ...

我们官网有个视频讲解
百度匿名科创   匿名四轴   就行

网友AK:
楼主你好在ANO_USB程序里面是这里的红色部分把数据写进24l01,然后2401自动放在ACK里面发出去吗?非常感谢你的开源啊。我以为要把数据写在特殊的区域里面呢。
void NRF_Send_RC(void)
{
        NRF24L01_TXDATA[0] = 0x8A;
        NRF24L01_TXDATA[1] = 0x8A;
        NRF24L01_TXDATA[2] = 0x1C;
        NRF24L01_TXDATA[3] = BYTE1(Rc_Get.THROTTLE);
        NRF24L01_TXDATA[4] = BYTE0(Rc_Get.THROTTLE);
        NRF24L01_TXDATA[5] = BYTE1(Rc_Get.YAW);
        NRF24L01_TXDATA[6] = BYTE0(Rc_Get.YAW);
        NRF24L01_TXDATA[7] = BYTE1(Rc_Get.ROLL);
        NRF24L01_TXDATA[8] = BYTE0(Rc_Get.ROLL);
        NRF24L01_TXDATA[9] = BYTE1(Rc_Get.PITCH);
        NRF24L01_TXDATA[10] = BYTE0(Rc_Get.PITCH);
        NRF24L01_TXDATA[11] = BYTE1(Rc_Get.AUX1);
        NRF24L01_TXDATA[12] = BYTE0(Rc_Get.AUX1);
        NRF24L01_TXDATA[13] = BYTE1(Rc_Get.AUX2);
        NRF24L01_TXDATA[14] = BYTE0(Rc_Get.AUX2);
        NRF24L01_TXDATA[15] = BYTE1(Rc_Get.AUX3);
        NRF24L01_TXDATA[16] = BYTE0(Rc_Get.AUX3);
        NRF24L01_TXDATA[17] = BYTE1(Rc_Get.AUX4);
        NRF24L01_TXDATA[18] = BYTE0(Rc_Get.AUX4);
        NRF24L01_TXDATA[19] = BYTE1(Rc_Get.AUX5);
        NRF24L01_TXDATA[20] = BYTE0(Rc_Get.AUX5);

        u8 sum = 0;
        for(u8 i=0;i<31;i++)
                sum += NRF24L01_TXDATA;
        NRF24L01_TXDATA[31] = sum;
        NRF_TxPacket_AP(NRF24L01_TXDATA,32);
}

网友:
支持LZ,顶起来!强烈BS 某宝上某些卖家。。。。。。。。。。。。。。。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才发现,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楼主你好在ANO_USB程序里面是这里的红色部分把数据写进24l01,然后2401自动放在ACK里面发出去吗?非常感谢 ...

被你发现了

网友:
谢谢,貌似我的在线仿真看见数据也有反应了。这才是我需要的功能啊,感觉很开心啊,谢谢楼主!谢谢指教! 哈哈

网友(2014-08-26):
楼主上位机串口控件是用的sscom还是spcomm

网友:
纯顶贴,感谢楼主开源精神

网友:
续流二极管怎么是串联在电路中的呢,应该并联在电机两端吧。

网友:
上位机好炫,我是小白,敢问上位机怎么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如此好的资料

网友:
很好的东西,多谢分享!!!

网友:
一如既往的支持匿名四轴

网友:
一如既往的支持匿名四轴~

网友:
刚学习四轴,下来看看!

网友:
mark下,打算做四轴,谢谢分享

网友:
好的资源给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2014-11-05):
ANO Tech最新全套程序、上位机、原理图分享 四轴 全套资料

网友:
支持开源,打击盗版

网友:
非常感谢!实在太棒了

网友:
楼主威武,请教下你的上位机是什么软件写的?很漂亮啊。。。。

网友:
高手啊。我就看看。

网友:
必须顶一个

网友:
非常强大,不过在下是菜鸟,还没到这种水平,先收下了。

网友(2015-01-21):
楼主您好,我在上位机中点击what's new 时显示下载错误,没有办法下载程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下载的链接变化了啊?

网友:
人品啊,必须顶楼主

网友:
PCB也公开了啊?

网友:
用过你的上位机,很好。。但是提点建议吧。那个四旋翼的上位机还好。但是地面站的那个上位机,win7 64位响应很慢,而且稳定性也不好。

网友:
顶一个,真心不错

网友:
大赞楼主开源精神,鄙视直接截取劳动成果的剽窃者,问一下楼主的上位机用什么软件开发的?

网友:
请兄弟   出一个解释一下内部算法的帖子呗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好贴  今天才看到!!

网友:
这真刺激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开源啊,等过了春节,也打算入手一套研究下

网友(2015-03-16):
大哥  请问您发帖的匿名四轴上,无线部分使用的电感电容是什么精度? 5%精度的可以吗?

网友:
厉害 的,挺。小伙做这个也蛮拼的!!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心思弄四轴呢

网友:
请问不需要HMC5883L也是可以的吗?! 这东西太难焊了,我焊上去,感觉应该没问题了,但是iic通信就是不成功,侧面又没有接触点,用放大镜也看不出焊没焊好。
实在不想要这玩意儿了,如果可以不用,我就不折腾了!

网友:
非常感谢,等空闲试做一个看看

网友:
强烈支持,屌丝也可以玩了,谢谢

网友:
我最近在搞PPM接收,学习一下,向楼主致敬!

网友:
mark一下,以后研究。

网友:
很牛X 楼主 出套件么?

网友:
波形显示,3D姿态显示,遥控数据显示

网友:
那个KP为什么是10  这么大

网友:
看了一下,很强大.支持.

网友(2015-05-06):
群主好样的

网友:
楼主的开源精神值得称赞

网友:
这个得收藏了好好看看

网友:
无人机的雏形,不错。

网友:
地面站在win8 运行不了

网友(2015-07-23):
好强大,膜拜!

网友:
厉害啊,无私,开源

网友(2015-11-01):
我只想默默地膜拜一下。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多轴飞行器必火

网友:
mark 向DJI看齐

网友(2015-12-17):
很不错  的开源  收藏啦

网友(2016-02-07):
不错啊,很多例子,可以当开发版学习stm32了!
没看见飞控的程序啊!!

网友:
楼主你好,MPU6050 的DMP能满足做大四轴吗?

网友:
想飞,还是一头雾水,当前小车还没动起来。

网友:
很好玩的样子

网友:
羡慕的不行不行了

网友:
这个超牛啊。。。记号多多学些。

网友(2016-04-21):
好贴子,我的好好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mark,有空回来

网友:
牛!更牛的是全部开源了。。不过我对楼主的上位机显示数据波形更感兴趣,不知道有没有通信协议。,,

网友:
能遇到楼主这些资料 我得少走多少弯路啊!谢谢 啊

网友:
mark一下  支持开源共享

网友:
不是说开源上位机吗?怎么没有源码呢?

网友(2016-07-08):
有找到一个开源的   顶顶顶!

网友:
好帖子,没有遥控的程序啊

网友:
在匿名四轴这里学到了很多··有了账号,特地来支持一下··

网友(2018-12-15):
这个厉害了,向楼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