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音频信号降压问题

楼主(2013-07-26):
均方值为70V左右的高压音频信号,如何将其降压降到0到5V的范围内进行处理了,有什么芯片或者电路能实现这个功能呢,过路大神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楼主,你的高压音频是大功率音频功放机输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高压音频是大功率音频功放机输出的吗/?

恩,是大功率的

网友:
功率不小啊,70V。很好奇是什么样的设备?

网友:
定压功放吗   用变压器降压

网友B:
公共广播系统就是用变压器降压的,你可以看到喇叭后面有个变压器
如果你只是给芯片输入信号,直接用电阻分压降压,可以用运放设置中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共广播系统就是用变压器降压的,你可以看到喇叭后面有个变压器
如果你只是给芯片输入信号,直接用电阻分 ...

电阻分压从100V分到5V好像不太可能,有没有什么芯片能实现啊?在板子上也好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是大功率的

之所以是高压是为了直接驱动带变压器的背景音乐的喇叭,,,,你可以吧一个背景音乐的喇叭拆解了,用里面的变压器试试吧,

要知道这是音频信号不是50HZ的交流信号,你最好有示波器来调试。

直接芯片降压的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分压从100V分到5V好像不太可能,有没有什么芯片能实现啊?在板子上也好实现 ...

单片机采样交流电压用的就是电阻分压方式
用运放的话,把220V交流电压转成直流0~5V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