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单片机中断电平

楼主(2013-07-26):
大家好:
    今天在调NEC单片机的中断,我设的中断是边沿中断,但是用外用表测的时候,达到2V还不中断.

     我在规格书上也没找到哪里有写中断电平电压的说明.

    请大家指点告诉我中断电压是多少?  多少伏为高? 多少伏为低?

网友A:
看电气特性啊,输入低电平是多少VCC,输入高电平是多少VCC都写的很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气特性啊,输入低电平是多少VCC,输入高电平是多少VCC都写的很清楚的。 ...

你好:
    我用的INTP4作为中断,查到是P31脚.(INTP4.jpg)

    电器特性那里写的P31普通模式是0.8VDD.(电气特性.jpg)

    我没找到中断的那种模式啊,那中断的时候和普通的时候都是0.8VDD?
     0.8VDD是80%的ADD?

     80%的VDD = 2.64V

     2.64V才中断,怎么感觉有点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