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放电电路 求解答

楼主(2013-07-26):
网上看到一个给电池恒流放电的电路,没看懂怎么恒流放电的,求高手解答;电路如下

PWM,BTA,BTV都通过电阻接到单片机的IO上了;R4,R5,C6,C7起平滑滤波用的。
疑问,Q1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吗,是不是通过比较2和3的大小来控制Q1的通断的?
R12是恒定的0.5R,怎么能通过控制PWM来改变电池放电的电流呢,电池不变,R12不变,放电的电流应该也不变了吧,

网友A:
Q1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
运放的作用是改变Q1的电阻,使得R12的电压等于运放第3脚的电压(即PWM的平均电压)。
如果J2接入一个电源,那么流过电源、Q1、R12的电流等于Vpwm/R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
运放的作用是改变Q1的电阻,使得R12的电压等于运放第3脚的电压(即PWM的平均电压)。 ...

高人, 学习了

网友:
2楼说的很对,BTV应该接的是ADC采集, 就是分压电阻采集电池电压,然后通过电流计算来PWM波控制通断电流!VPWM=V3=V2=VBTA!

楼主:
mos管原来在放大区,该翻模电书了

网友:
单片机根据BTA点电压变化的情况调节PWM的占空(改变Q1的导通时间)比从而保持BTA点电压不变,即电流不变,达到恒流的目的。

网友(2014-01-03):
前面的PWM有两个RC,组成DAC,设置vref+,Q1是开关管,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
导通的话,对电池放电,一旦电流大于I = vref+ / R12,Q就是截止。
不断重复,变成恒流,在1脚应该看到频率较高的方波吧。

网友(2015-11-06):
该看模电书啦,或者查阅下恒流负载,恒压负载,恒阻负载。

网友B:
看下吧,还有仿真波形。

网友(2017-07-20):
引用 网友B:
看下吧,还有仿真波形。

看了下,我是新手,收货很大。非常感谢!

网友(2017-08-20):
如果是USB负载仪,对MOS管也有一定的要求,要能低压驱动的MOS管

网友:
mark!电子负载。

网友(2017-10-22):
首先,从PWM开始看起,PWM信号经过两个RC电路后,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给到运放的正向输入端(3脚),运放的正负输入进行对比,输出一个信号给到Q1,这个信号的大小可以控制MOS的导通状态,MOS的导通状态不同,那么通过流经Q1的电流就不同例,R12是电流采样电阻,BTA的电位就是该采样电阻对应的电压信号,然后反馈给到运放,和单片机给到的信号做对比,可以进行一个动态调整,R7和R8应该是电压采样。这个电路中,对地的回路要求比较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