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个6S接口的B6怎么冲一块电池?

楼主(2013-07-27):
就是这种接口的啦,怎么一次冲一块3S的电池?

网友:
电池类型如果一致,并且充电器说明书里注明了可以给3S电池组充电的话

需要先确定充电器输出端子中的负极,说明书里应该标,然后弄清楚充电器的1S 2S 3S端子,与电池组里的对应部分一一对应连接,就能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