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A烧写程序,写进去了,但硬件上没反应,急求助

楼主(2013-07-27):
现在项目差不多完成了,准备做小批量样品试产,但却遇到严重的问题。急求LGT工程师们。

之前向LGT申请样片,共发了10片。我拿了一片(标记为a)写程序开发,开发过程是写程序,通过ISP烧写到芯片上,直接硬件测试功能,没有用过仿真器。
现在程序开发完成了,准备写多几块放到板上测试,却遇到问题。上位机软件显示烧写成功,放到目标板上,无任何反应(目标板只接LED,无反应指LED全不发光)。读出FLASH数据,应该是全部写进去了。
然后烧写软件不做任何改变,烧写a芯片,放到同样没改变过的硬件上,一切正常。接着连续试了剩下的8块,全部一样,程序应该烧进去了,但没任何反应。

由于烧写软件没做过任何设置,硬件也是同一块板,芯片软件也是完全一个,所以想不到是什么问题。我也忘记了在烧写第一块的时候,是不是在烧写软件上设置了什么东西,后来忘记了。但看烧写软件没任何有关系的设置。熔丝位我是没设置过的。

我现在的板子是5V的,后来串接100欧电阻,再并接3.6V稳压管,也是上述一样的情况。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LGT快点来帮我解决,急急急。产品准备生产了。

网友:
遇到过因供电不稳定  造成上电时无法切到外部晶振   至死机的    最后是芯片VCC与GND并了个10UF电容  程序开始时加延时  解决  原来己经有个104的了

网友:
如果8片都没反应, 应该是操作或者使用的问题了。 我们会尽快和你联系,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你用外部的电源直接给个3.6V试试

楼主:
以上几楼主说所的问题,全部试过,没作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我另开一个帖子备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