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为STM32开发板教程——从LED流水灯到UCGUI手机界面

楼主(2013-07-27):
首先介绍下百为STM3210E-EVAL开发板,
百为STM3210E-EVAL开发板兼容官方STM3210E-EVAL开发板,
几乎所有官方程序,包括2.0固件库里的86个例程,3.5固件库里的94个例程都可以直接运行。
另外有官方提供的ST_GUI_LIB,USB库,Application notes里的十几个程序都可以直接运行。
除此之外,我们另外编写和移植了几十个重量级程序,每个程序投入了无数个通宵时间和精力。这其中包括STM32+WIFI驱动,网络收音机,UCGUI手机界面。

虽然我认为最好的资料是官方的数据手册和例程,但是大众喜欢的是白话文式的教程。所以接着下来会一直更新这个教程,从LED流水灯到UCGUI手机界面。
建议学习先从《一个内幕者对STM32的介绍》开始,然后再到这里的教程。

先把已经编写好的部分PDF教程上传,后面再继续更新

后面更新的PDF教程将放在以下网盘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3&uk=4063753675

最新更新程序网盘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6&uk=4063753675

网盘截图:

配套视频教程网盘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96282&uk=4063753675

开发板其他资源汇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9467-1-1.html

网友:
开源到这个程度,实属不易了,支持

网友A:
程序已经可以使用,不过设置DEMO 程序多了会死机而已,触摸可以用但不稳定,正在调试中,先传上来,给大家做个参考,哈哈

网友:
上面这个在百为的板子上直接使用,无问题 是EMWIN5.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

+1 谢谢马上下载。

网友C:
楼主不易 狂顶一下

网友:
正下载 到板子试试

网友:
感觉还可以啊.

网友:
楼主很给力啊,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已经可以使用,不过设置DEMO 程序多了会死机而已,触摸可以用但不稳定,正在调试中,先传上来,给大家 ...

有个很多开发板都存在的光标残影问题我找到解决办法了,把FSMC时序时间延长下就可以了:

把LCD_FSMCConfig()函数里面的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1;
改为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1;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易 狂顶一下

多谢帮顶,发上来大家顶下才有动力继续写下去啊

网友:
辛苦了
板子不错
一定要顶

网友:
更新了这么多,搞完比赛再回来搞吧!

网友D:
楼主太敬业了  五点半发帖 是还没睡  还是已经起来了 谢谢楼主

网友:
我就用的这个板,非常好,楼主加油。

网友:
看得出楼主用心在做百为这款开发板,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太敬业了  五点半发帖 是还没睡  还是已经起来了 谢谢楼主

呵呵,好多程序都是通宵写的,不过晚上写程序感觉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好多程序都是通宵写的,不过晚上写程序感觉挺好

注意身体啊 虽然夜里加班安静 有感觉 但长期下去身体吃不消的 感觉lz也不年轻了吧 多注意注意身体

楼主:
贴上网页版的程序,后面继续更新

百为STM32开发板教程之一——LED流水灯

LED流水灯是单片机世界里的hello world,我们学习一门新的MCU都是从它开始。下面就介绍一下怎么点亮百为STM3210E-EVAL开发板的LED灯

其实这个LED流水灯并不简单,要理解整个程序,建议大家看下这个:我翻译的书《一个内幕者对STM32的介绍》

但刚开始学,书也不一定看得明白,所以在这里我以实例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下百为STM3210E-EVAL开发板上LED的电路图:

开发板上4个LED是接到STM32的4个IO口上的,要点亮LED,只要在这4个IO上输出对应的高电平

那如何让STM32在PF6~PF9这4个IO上输出高点平呢
首先要看下《STM32F10xxx参考手册CD00171190.pdf》里关于IO端口的介绍,第8章 通用和复用功能I/O(GPIO和AFIO)

百为STM3210E-EVAL开发板上的CPU是STM32F103ZET6,有GPIOA~GPIOG七组IO,每组IO有16个引脚GPIO_Pin_0~GPIO_Pin_15,如板上的PF0~PF15

其中每个IO端口有2个32位的寄存器(GPIOx_CRL和GPIOx_CRH)配置,每个引脚由其中4位进行配置,
4位字段是由一个两位的配置字段和一个两位的模式字段组成

要设置这4位,要看下GPIOx_CRL,GPIOx_CRH的寄存器定义

由上图可以看出GPIOF_CRL的31~28位是设置PF7的,GPIOF_CRL的27~24位是设置PF6的
GPIOF_CRH的3~0位是设置PF8的,GPIOF_CRH的7~4位是设置PF6的

这里我们把每个引脚设置为
CNF[1:0]    = 00:通用推挽输出模式
MODE[1:0] = 11 : 输出模式,最大速度50MH

GPIOF_CRL,GPIOF_CRH的寄存器地址分别是0x40011C00,0x40011C04
这个寄存器是怎么得来的,STM32数据手册里并没有直接给出,在《一个内幕者对STM32的介绍》4.1.1 寄存器地址查阅 这里有介绍怎么通过上面的偏移地址算出。

配置好,我们就可以直接在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GPIOF_ODR输出高电平控制LED了,GPIOF_ODR有16位,每个位对应GPF的一个引脚,PF0~PF15

下面就可以编写LED流水灯程序了,激动啊,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 main.c */
#define GPIOF_CRL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0011C00)        //端口配置低寄存器
#define GPIOF_CRH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0011C04)        //端口配置高寄存器
#define GPIOF_ODR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0011C0C)        //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
#define RCC_APB2ENR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0021018)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500000;i++);
}
int main()
{
        int i;
        RCC_APB2ENR |= 1<<7; //打开GPIOF的时钟
        GPIOF_CRL = ( GPIOF_CRL & 0x00ffffff ) | 0x33000000; //配置PF6,PF7为通用推挽输出模式,最大速度50MH
        GPIOF_CRH = ( GPIOF_CRH & 0xffffff00 ) | 0x00000033; //配置PF8,PF9为通用推挽输出模式,最大速度50MH

        while(1)
        {
                for(i=6;i<=9;i++)
                {
                        GPIOF_ODR = ( GPIOF_ODR & 0xfffffc3f ) | ( 1<<i );  //在PF6~PF9引脚轮流输出高电平
                        delay();
                }
        }
}

楼主:
百为STM32开发板教程之二——RCC时钟系统

STM32主要有5个时钟源:
HSI:内部高速时钟,8Mhz左右
HSE:外部高速时钟,即百为STM32开发板上的X1,8Mhz晶振
PLL:PLL时钟,可以是HSI或HSE的倍频,倍频后可达到72Mhz

LSI:内部低速时钟,40Khz左右
LSE:外部低速时钟,即百为STM32开发板上的X2,32.768Khz晶振,用来驱动RTC时钟

因为内部时钟不太准确,所以我们一般都是用外部时钟,系统时钟一般是通过HSE倍频后得到72Mhz。
选择哪个时钟,设置什么频率是由程序来决定的。

上面是STM32的时钟源框图,可以大致看出STM32各模块的时钟源
这个图其实就是STM32F10xxx参考手册CD00171190.pdf里第56页的图8 时钟树的简化版,如下图,图8描述得更详细一点,多了FSMC,SDIO,SPI/I2S等的时钟源。

上面的图8还不够仔细,因为还有APB1,APB2对应的其他外设还没列出来。
完整的APB1,APB2对应的外设模块在STM32F10xxx参考手册CD00171190.pdf的第二章 2.1 系统构架里有列了出来,如图1 系统结构:

STM32的各个模块都有对应的时钟源,当要使用模块时,要把对应的时钟打开。
上面的图一下子看觉得很复杂,没关系,暂时不需要全部了解的,等要学习其他模块的时候再回来看这些图,会有不同理解的。
我们现在的目的主要是把系统时钟设置为72Mhz。具体设置看下面程序和注释。

寄存器版本,仅作为学习理解用,一般编写程序是用后面的库函数版本:
/* main.c */

void delay(int time)
{
        int i,j;
        for(i=0; i<time; i++)
                for(j=0; j<1000; j++);
}
int main()
{
        int i;

        RCC_CR |= (u32)0x00010000;  //系统上电默认是用HSI内部高速时钟作为系统时钟,我们需要置位RCC控制寄存器的HSEON位打开HSE外部高速时钟
        while((RCC_CR & ( 1<<17 )) == 0);  //判断HSERDY位,若为1,表示HSE外部高速时钟已打开
        FLASH_ACR |= 0x00000010;           //使能预取指缓冲
        FLASH_ACR = ( FLASH_ACR & ((u32)0xfffffff8) ) | 0x00000002;  //设置FLASH为2个等待状态
        RCC_CFGR &= (u32)0xFFFFFF0F;        //设置HCLK时钟为SYSCLK
        RCC_CFGR &= (u32)0xFFFFC7FF;        //设置PCLK2时钟为HCLK
        RCC_CFGR = ( RCC_CFGR & ((u32)0xFFFFF8FF) ) | (u32)0x00000400;  //设置PCLK1时钟为HCLK/2
        RCC_CFGR |= 0x00010000 | 0x001C0000;      //设置PLL倍频为9,PLLCLK = 8MHz * 9 = 72 MHz
        RCC_CR |= 1<<24;                              //打开PLL时钟
        while((RCC_CR & (1<<25)) == 0);        //等待PLL时钟打开
        RCC_CFGR = ( RCC_CFGR & ((u32)0xFFFFFFFC) ) | 0x00000002;  //设置PLL时钟作为系统时钟源,取代上面设置的HSE时钟。
        while((RCC_CFGR & 0x0000000C) != 0x08);      //等待PLL设置为系统时钟,此时系统已经成功跑在72MHz了

        RCC_APB2ENR |= 1<<7; //打开GPIOF的时钟
        GPIOF_CRL = ( GPIOF_CRL & 0x00ffffff ) | 0xcc000000; //配置PF6,PF7为通用推挽输出模式,最大速度50MH
        GPIOF_CRH = ( GPIOF_CRH & 0xffffff00 ) | 0x000000cc; //配置PF8,PF9为通用推挽输出模式,最大速度50MH
        while(1)
        {
                for(i=6;i<=9;i++)
                {
                        GPIOF_ODR = ( GPIOF_ODR & 0xfffffc3f ) | ( 1<<i );  //在PF6~PF9引脚轮流输出高电平
                        delay(1000);
                }
        }

}

库函数版本:
/* main.c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  //RCC系统复位,仅在调试时用(如JLINK调试)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打开HSE外部8Mhz高速时钟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HSE时钟打开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若HSE时钟打开成功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使能FLASH缓冲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设置FLASH为2个等待状态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设置HCLK时钟为SYS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PCLK2时钟为HCLK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设置PCLK1时钟为HCLK/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设置PLL倍频为9,PLLCLK = 8MHz * 9 = 72 MHz
                RCC_PLLCmd(ENABLE);                        //打开PLL时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等待PLL时钟打开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设置PLL时钟作为系统时钟源,取代上面设置的HSE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等待PLL设置为系统时钟,此时系统已经成功跑在72MHz了
                {
                }
        }
}

int main()
{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跑在72Mhz等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打开LED时钟,即GPIOF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PF6~PF9为通用推挽输出模式,最大速度50MH
        while (1)
        {
                GPIO_SetBits(GPIO_LED, GPIO_Pin_6);  //点亮LED1
                Delay(0xAFFFF);
                GPIO_ResetBits(GPIO_LED, GPIO_Pin_6);//灭掉LED1

                GPIO_SetBits(GPIO_LED, GPIO_Pin_7);  //点亮LED2
                Delay(0xAFFFF);
                GPIO_ResetBits(GPIO_LED, GPIO_Pin_7);//灭掉LED2

                GPIO_SetBits(GPIO_LED, GPIO_Pin_8);  //点亮LED3
                Delay(0xAFFFF);
                GPIO_ResetBits(GPIO_LED, GPIO_Pin_8);//灭掉LED3

                GPIO_SetBits(GPIO_LED, GPIO_Pin_9);  //点亮LED4
                Delay(0xAFFFF);
                GPIO_ResetBits(GPIO_LED, GPIO_Pin_9);//灭掉LED4
        }
}

网友:
看帖积极回帖,增加莫元

楼主:
百为STM32开发板教程之三——USART串口通信

一、简介
STM32F103ZET6有3个USART(通用同步和异步收发器) + 2个UART(通用异步收发器)
分别是USART1,USART2,USART3
和UART4,UART5

二、USART和UART有什么区别呢?
当进行异步通信时,这两者是没有区别的。区别在于USART比UART多了同步通信功能,同步通信需要STM32提供时钟来同步的,
这个同步通信功能可以把USART当做SPI来用,比如用USART来驱动SPI设备。同步通信的连接示例图:

其中RX,TX,SCLK引脚的定义,在数据手册上都可以找到:百为stm32开发板光盘\芯片数据手册\数据手册STM32F103xC STM32F103xD STM32F103xE.pdf

这个区别在初学STM32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深入研究,只要知道USART有很多功能,除了全双工异步通信之外,还包括支持同步通信和单线半双工通信,支持LIN(局部互连网),智能卡协议和IrDA红外通信,以及调制解调器(CTS/RTS)等操作。

三、数据通信格式
我们用得最多的是全双工异步通信功能,下面我们来研究下怎么通过串口1(USART1)来收发信息,和printf功能的实现。

通常串口通信的数据格式如下图:

我们需要设置的数据有通信速率,数据字长,奇偶检验位,停止位。一个典型的设置是115200波特率,8位数据,无奇偶校验,1位停止位。
这个设置在固件函数库里面,我们是通过设置USART_InitStructure结构体,然后调用USART_Init函数来实现的: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设置通信波特率为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设置通信数据格式为8位数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设置停止位为1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设置为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设置为无硬件流控制,即无CTS/RTS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设置发送使能,接收使能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调用USART_Init,把上面的参数分别设置进USART的控制寄存器USART1->CR1,USART1->CR2,USART1->CR3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

大家发现,在2.0固件库的USART例程里并没有看到USART1,因为是它用USARTx宏代替的,
其中USARTx是platform_config.h里定义的,大概是这个样子:
#ifdef USE_USART1
  #define  USARTx                                USART1
  #define  GPIOx                                   GPIOA
  #define  RCC_APB2Periph_GPIOx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GPIO_RxPin                          GPIO_Pin_10
  #define  GPIO_TxPin                          GPIO_Pin_9
#endif

只有定义了USE_USART1,上面的#ifdef USE_USART1和#endif之间的内容才会被编译,所以在platform_config.h里也需要定义USE_USART1:
#define USE_USART1

这里GPIO_Pin_9是串口1的发送引脚,GPIO_Pin_10是串口1的接收引脚,也可以从百为STM32开发板的电路图上看出来:

四、串口引脚配置
上面USART_Init函数配置了USART1的数据通信格式,但串口能工作的前提是需要配置相应的TX,RX的引脚,这个是通过GPIO_Configuration函数来配置的: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打开USART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打开AFIO时钟
  /* 配置 USARTx_Tx 为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T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 USARTx_Rx 为输入悬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R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

五、收发数据
配置好USART1使用的引脚,数据通信格式,下面就可以收发数据了,
USART_GetFlagStatus函数可以读取收发状态等,读取状态标志可以是以下几个:

发送数据示例:
USART_SendData(USART1, 'a');  //发送一个字符a

接收数据示例:
u16 RxData;
Rx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从USART1接收数据到RxData变量

下面是串口通信printf程序里的主要功能,上电打印一串信息,把接收到的数据回显到PC上:
/* 用printf打印一串信息到PC的超级终端或串口调试软件上 */
  printf("\n\rUSART Printf Example: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n\r");
  while (1)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RXNE)==SET)  //判断是否有数据要接收
      {
       i = USART_ReceiveData(USARTx);  //接收数据
       printf("%c\n\r",i&0xff);  //回显到PC的超级终端或串口调试软件上
      }
  }

六、printf的实现
上面的printf是怎么实现的呢,这个是C标准库里定义的函数,我们是怎样把它的输出重定向到串口的呢?

我们知道printf是调用fputc函数来打印的,所以我们只要把fputc函数重定义就可以了: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PUTCHAR_PROTOTYPE
{
  /* 调用USARTx发送一个字符*/
  USART_SendData(USARTx, (u8) ch);
  /* 等待发送完成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return ch;
}

另外还要加上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还要注意的是,在工程里要勾上USE MicroLIB

楼主:
百为STM32开发板教程之四——9320 LCD显示

以下内容都是来自STM32数据手册,9320数据手册,和百为STM3210E-EVAL电路图,和测试程序,大家可以翻阅看下。



1、先了解STM32 FSMC接口连接LCD的电路图:
LCD部分

STM32数据线部分,FSMC_NE4、FSMC_NWE和FSMC_NOE部分未画出,可参看百为STM32开发板原理图

暂时撇开触摸电路不讲,这里LCD和STM32连接的主要有A0(寄存器或数据选择),D0~D15(数据线),FSMC_NE4(FSMC片选),FSMC_NWE(FSMC读使能),FSMC_NOE(FSMC写使能)



二、FSMC是什么?
FSMC可以理解为一个自动控制的接口,它可以自动输出读、写信号等。
如果不用FSMC,我们控制一个LCD时,需要手动输出RS,RO,RW这些信号
以读LCD数据为例,传统的控制方法:
RS  = 1;
RO  = 0;
RW = 1;
lcd_data = Pxxx;
若采用FSMC则很简单,只要读一个地址的值读出即可,FSMC系统会自动输出RO,RW这些控制信号:
lcd_data = *(U32)0x60000002;

这个0x60000002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要看下数据手册里FSMC的功能模块了

FSMC支持多种储存器件,我们把LCD当作NOR或PSRAM类型来控制,即属于块1,地址在0x60000000~0x6FFFFFFF范围内
这个范围又可以分为4个小范围 ,每个小范围对应STM32的一个管脚/片选,FSMC_NEx(x=1,2,3,4)

我们百为STM3210E-EVAL开发板的LCD用的是FSMC_NE4
所以地址为0x60000000 | 0x3<<26 = 0x6C000000, 其中0x3就是内部的地址线HADDR[27:26]的值。

这里采用的是FSMC的16位接口,RS接的是A0地址线,所以当要输出A0为1时,FSMC_A[0] = 1,即,HADDR[1] = 1
所以得出HADDR[27:0] = 0x6C000002



三、9320 LCD是怎么控制的?
9320的LCD控制分为寄存器控制和数据读写,所以首先定义9320的寄存器地址和数据地址
typedef struct
{
  vu16 LCD_REG;
  vu16 LCD_RAM;
} LCD_TypeDef;

/* Note: LCD /CS is CE4 - Bank 4 of NOR/SRAM Bank 1~4 */
#define LCD_BASE        ((u32)(0x60000000 | 0x0C000000))
#define LCD             ((LCD_TypeDef *) LCD_BASE)

经过上面这样定义之后,LCD->LCD_REG 就相当于 *(u32)0x6c000000,LCD->LCD_RAM相当于*(u32)0x6c000002

/************************************************************************/

然后可以通过下面的函数写寄存器:
void LCD_WriteReg(u8 LCD_Reg, u16 LCD_RegValue)
{
  LCD->LCD_REG = LCD_Reg;        //写命令寄存器
  LCD->LCD_RAM = LCD_RegValue;        //写GRAM数据

}
例如我们写寄存器R3,可以调用上面的函数
LCD_WriteReg(R3,  0x1030);

通过下面的函数读寄存器:
u16 LCD_ReadReg(u8 LCD_Reg)
{
  LCD->LCD_REG = LCD_Reg;        //写命令寄存器
  return (LCD->LCD_RAM);//读GRAM数据
}

/************************************************************************/

写LCD GARM数据之前,可以设置一下坐标位置:
void LCD_SetCursor(u16 Xpos, u16 Ypos)
{
  LCD_WriteReg(R32, Xpos);        //写命令寄存器R32
  LCD_WriteReg(R33, Ypos);        //写命令寄存器R33
}

设置R34寄存器准备写GRAM数据,(写多个数据时只需设置一次)
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void)
{
  LCD->LCD_REG = R34;        //准备读写GRAM数据
}

然后通过下面的函数写LCD GARM数据:
void LCD_WriteRAM(u16 RGB_Code)
{
  LCD->LCD_RAM = RGB_Code;//写GRAM数据到当前地址
}

/************************************************************************/

然后通过下面的函数读LCD GARM数据,根据9320数据手册,读GRAM数据需要读两次,第一次为无效数据,第二次才是实际数据
u16 LCD_ReadRAM(void)
{
  vu16 dummy;
  LCD->LCD_REG = R34;//准备读GRAM数据
  dummy = LCD->LCD_RAM;//第一次返回无效数据,丢弃
  return LCD->LCD_RAM; //第二次返回真实的数据
}

/************************************************************************/

四、程序是怎么控制LCD的
先用下面的函数初始化
  STM3210E_LCD_Init();
  LCD_Clear(White);

然后就可以调用刚才介绍的函数读写LCD GRAM了
如画一个蓝色的点:
  LCD_SetCursor(50, 100);
  LCD_WriteRAM_Prepare();
  LCD_WriteRAM(Blue);



网友:
支持开源例程

网友:
百为的板子确实不错。

网友:
支持楼主,入手一个开发板好好的学学

网友:
对初学者很有用.

网友:
mark,新手来学习,希望能多弄些入门的,我现在连如何写一个程序都没搞懂呢,按照51的步骤搞一编译全是错

网友:
如此开源,怎能不支持

楼主:
百为STM32开发板教程之五——9320 LCD横屏和竖屏显示

参考资料:
百为stm32开发板光盘\芯片数据手册\tft屏资料\ILI9320.pdf

修改横竖屏显示,主要设置寄存器有R1,R96,R3
其中R1的SS位和R96的GS位是决定坐标原点的,即R32(X坐标)= 0,R33(Y坐标)= 0时的位置。
共有以下4个原点位置,具体位置以实验为准:
SS = 0,GS = 0
SS = 0,GS = 1
SS = 1,GS = 0
SS = 1,GS = 1

其中R3是设置扫描方向的,与上面设置的坐标原点结合起来用,下面图中的B即是坐标原点:

下面给出横屏设置和竖屏设置代码的区别,左边是竖屏的配置,右边是横屏的设置:

那么设置好之后,如何看坐标原点和扫描的效果呢,这里可以在LCD_Clear里加个延时,上电时调用这个函数就可以看到放慢镜头的扫描过程了:
void LCD_Clear(uint16_t Color)
{
  uint32_t index = 0;

  LCD_SetCursor(0x00, 0x00);
  LCD_WriteRAM_Prepare(); /* Prepare to write GRAM */
  for(index = 0; index < 76800; index++)
  {
    LCD->LCD_RAM = Color;
   _delay_(1);  //加延时,观察实际扫描过程
  }
}

楼主:
百为STM32开发板教程之六——触摸画板程序

一、四线电阻触摸屏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二、ADS7843触摸屏控制器与触摸坐标读取
三、触摸校准原理与算法

一、四线电阻触摸屏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1、四线电阻触摸屏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两层透明导体层、隔离层和电极。

2、触摸的检测。当在电极Y-和Y+上加电压时,从未加电压的X+或X-上可以读出触摸点的电压。同样在X-和X+上加电压时,可以从Y+或Y-上读出另一个方向的电压。

3、触摸屏的排线引出有4个信号:XL,YD,XR,YU:

这四个信号是接到ADS7843(ADS7843和TSC2046、XPT2046都是兼容的)上的,看百为stm32开发板光盘\原理图\tft_2.8_lcd_v3.0.pdf就知道了:

这里为什么YU接的是Y-而不是Y+呢,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LCD的坐标系是这样的:

所以默认把Y-和Y+倒过来了。

二、ADS7843触摸屏控制器与触摸坐标读取

1、ADS7843引脚定义

2、ADS7843典型应用电路

3、ADS7843寄存器操作。ADS7843的控制字结构如下:

其中S为数据传输起始标志位,该位必为"1"。
A2~A0进行信道选择(见表2和3)。
MODE用来选择A/D转换的精度,"1"选择8位,"0"选择12位。
SER/选择参考电压的输入模式(见表2和3)。
PD1、PD0选择省电模式:"00"省电模式允许,在两次A/D转换之间掉电,且中断允许;"01"同"00",只是不允许中断;"10"保留;"11"禁止省电模式。

我们这里用的是电压差动输入模式,12位精度,省电模式。所以要读取X坐标,S = 1,A2 A1 A0 = 0 0 1,SER/DFR = 0,PD1 PD0 = 00
即读X坐标时控制字要为0x90,同样得出读Y坐标时控制字要为0xD0(A2 A1 A0 = 1 0 1)。

4、读取触摸坐标程序设计
ADS7843控制器的PENIRQ引脚,当有触摸按下时,该引脚会输出低电平。所以程序中可以采用中断的方式检测触摸,也可以用查询方式检测触摸,
我们这里采用第二种方式。

PENIRQ引脚在百为STM32开发板上是接到STM32的PB10的,所以检测并读取坐标程序如下:
void getxy(int *x, int *y)
{
int i;
*x=0;
*y=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Bit_SET);  //检测低电平,即检测是否有触摸按下
for(i=0; i<10; i++)
{
   *y += SPI_TOUCH_Read_X();
   *x += SPI_TOUCH_Read_Y();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Bit_RESET);
*x=*x/10;
*y=*y/10;
}

读X坐标程序:
u16 SPI_TOUCH_Read_X(void)
{
  u16 xPos = 0, Temp = 0, Temp0 = 0, Temp1 = 0;
  /* Select the TP: Chip Select low */
  SPI_TOUCH_CS_LOW();
SPI_Delay(10);
  /* Send Read xPos command */
  SPI_TOUCH_SendByte(0x90);
SPI_Delay(10);
  /* Read a byte from the TP */
  Temp0 = SPI_TOUCH_ReadByte();
SPI_Delay(10);
  /* Read a byte from the TP */
  Temp1 = SPI_TOUCH_ReadByte();
SPI_Delay(10);
  /* Deselect the TP: Chip Select high */
  SPI_TOUCH_CS_HIGH();

  Temp = (Temp0 << 8) | Temp1;

  xPos = Temp>>3;
  return xPos;
}

读Y坐标程序:
u16 SPI_TOUCH_Read_Y(void)
{
  u16 yPos = 0, Temp = 0, Temp0 = 0, Temp1 = 0;
  /* Select the TP: Chip Select low */
  SPI_TOUCH_CS_LOW();
SPI_Delay(10);
  /* Send Read yPos command */
  SPI_TOUCH_SendByte(0xD0);
SPI_Delay(10);
  /* Read a byte from the TP */
  Temp0 = SPI_TOUCH_ReadByte();
  SPI_Delay(10);
  /* Read a byte from the TP */
  Temp1 = SPI_TOUCH_ReadByte();
SPI_Delay(10);
  /* Deselect the TP: Chip Select high */
  SPI_TOUCH_CS_HIGH();
  Temp = (Temp0 << 8) | Temp1;

  yPos = Temp>>3;
  return yPos;
}

楼主:
三、触摸校准原理与算法

1、为什么需要触摸校准呢?
因为触摸屏和LCD显示屏坐标之间存在误差,这误差包括比例系数、机械不同轴性等。LCD显示屏与触摸屏之间的机械不同轴性又包括移动与旋转误差。

缩放:

平移:

旋转:

因此,从上面的缩放,平移,旋转,可以得出LCD坐标和触摸屏坐标的计算公式

XL=XT*A+XT*B+C
YL=YT*D+YT*E+F

所以,只要计算出参数A,B,C,D,E,F,
我们就可以将从触摸芯片(ADS7843/TSC2046/XPT2046)上读出的触摸屏坐标转换成LCD坐标

2、我们采用tslib的五点校准算法,
其中触摸采样采用tslib里的排序取中间值,另外加上阈值判断的滤波算法。

typedef struct {
int x[5], xfb[5];
int y[5], yfb[5];
int a[7];
} calibration;

xfb[5],yfb[5]存放预先设定的5个LCD坐标值
x[5],y[5]存放从触摸芯片读回来的触摸坐标值

函数get_sample调用put_cross输出田字形光标,并通过getxy采样触摸坐标值
static void get_sample (calibration *cal, int index, int x, int y, char *name)
{

put_cross(x, y, 2 | XORMODE);
while(!getxy (&cal->x [index], &cal->y [index]));         //调用getxy将采样到的触摸坐标值存放在x[],y[]数组里
put_cross(x, y, 2 | XORMODE);

//将预先设定的LCD坐标值存放在xfb[],yfb[]数组里
cal->xfb [index] = x;
cal->yfb [index] = y;
}

getxy就是调用底层函数读取20组触摸坐标值,进行排序取中值平均,并进行阈值检查的函数

#define MAX_SAMPLES 20
struct ts_sample samp[MAX_SAMPLES];
int getxy(int *x, int *y)
{
int i;
int index, middle;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Bit_SET);  //检测是否有触摸按下

index = 0;

  while((index < MAX_SAMPLES)&&(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Bit_RESET))  //采样MAX_SAMPLES个点,直到触摸松开
  {
   index++;
   samp[index].x = SPI_TOUCH_Read_X();
   samp[index].y = SPI_TOUCH_Read_Y();
  }

middle = index/2;
if (x) {
  qsort(samp, index, sizeof(struct ts_sample), sort_by_x);  //对采样到的数据进行排序
  if(samp[middle].x - samp[middle-1].x > 5)
   return 0;
  if (index & 1)  //若为奇数个点,则取中间3个点平均
   *x = (samp[middle-1].x + samp[middle].x + samp[middle+1].x)/ 3;
  else               //否则取中间4个点平均
   *x = (samp[middle-1].x + samp[middle].x + samp[middle-2].x + samp[middle+1].x) / 4;
}
if (y) {
  qsort(samp, index, sizeof(struct ts_sample), sort_by_y); //对采样到的数据进行排序
  if(samp[middle].y - samp[middle-1].y > 5)
   return 0;
  if (index & 1) //若为奇数个点,则取中间3个点平均
   *y = (samp[middle-1].y + samp[middle].y + samp[middle+1].y) / 3;
  else              //否则取中间4个点平均
   *y = (samp[middle-1].y + samp[middle].y + samp[middle-2].y + samp[middle+1].y) / 4;
}
return 1;
}

3、得到5个点的采样数据之后,下面就可以通过perform_calibration计算上面的参数A,B,C,D,E,F了

求解方法采用了克拉姆法则,这个是线性代数的内容了,若看不懂的话要复习下线性代数的行列式和矩阵的内容。

5点校准这部分内容也可以参考下《Tslib中触摸屏校准原理及其实现.pdf》

计算的到上面的参数后,存放在cal.a[]数组中。
然后程序就可以利用上面参数,计算出LCD坐标了,其中a[6]是放大倍数(因为部分参数是小数,所以把全部参数放大倍数,方便存储)
   xtemp = cal.x[0];
   ytemp = cal.y[0];
   x =  (int)(( cal.a[0] + cal.a[1]*xtemp + cal.a[2]*ytemp ) / cal.a[6]);
   y =  (int)(( cal.a[3] + cal.a[4]*xtemp + cal.a[5]*ytemp ) / cal.a[6]);

得到触摸按下时对应LCD的x,y坐标之后,我们就利用它来做触摸画板,GUI触摸输入等应用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先标记一下

网友:
好资料,学习STM32更顺利了。。。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顶一下

网友:
LZ辛苦了,不容易啊

网友:
先用不到,mark下。
感谢楼主的无私开源。

楼主:
百为STM32开发板教程之七——SysTick定时器

实验目的:用SysTick定时器进行定时

关于SysTick定时器,相关资料可以查阅 百为stm32开发板光盘\用户手册\The Insider's Guide to Stm32.pdf ——2.4.3 系统定时器
或参考百为stm32开发板光盘\stm32电子书\Cortex-M3 技术参考手册.pdf——8.2.2 NVIC 寄存器描述——系统时钟节拍(SysTick)控制与状态寄存器

STM32的Cortex核心内部包含有一个24 位的递减计数器,含有自动装载和计数结束中断功能。

SysTick定时器有三个寄存器。分别是SysTick控制和状态寄存器,SysTick重装载值寄存器和SysTick当前值寄存器。
当前的计数值和重载值需要用计数周期来进行初始化。在控制和状态寄存器中包含了一个ENABLE位来开启定时器运行和一个TICKINT的位来启用它的中断。

SysTick控制和状态寄存器,地址为0xE000E010:

其中SysTick定时器的时钟源是可选择的,通过设置SysTick控制和状态寄存器的CLKSOURCE位,
可以设置SysTick的时钟源为系统时钟(CLKSOURCE =1),或为系统时钟的八分之一(CLKSOURCE =0)

SysTick重装载值寄存器,地址为0xE000E014:

SysTick重装载值寄存器位[23:0] RELOAD表示当计数器到达0时需要重装载到“当前值寄存器”的值。

SysTick当前值寄存器,地址0xE000E018:

了解了SysTick寄存器之后,下面就可以使用SysTick了,使用SysTick主要有三个步骤:
1、设置重装载值
2、打开SysTick计数使能
3、打开SysTick中断使能

2.0固件库相关代码:

/* 设置重装载值 */
SysTick_SetReload(9000);
/* 使能SysTick计数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 使能SysTick中断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3.5固件库相关代码: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这里相关于上面2.0固件库的3个步骤了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这时每1ms就会产生SysTick中断一次,在SysTick的中断服务程序SysTickHandler()里调用我们的延时计数程序即可
如:
/* stm32f10x_it.c */
void SysTickHandler(void)
{
  TimingDelay_Decrement();
}

/* main.c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调用Delay()进行毫秒级延时了。

楼主:
百为STM32开发板教程之八——汉字显示

1、了解汉字编码
2、了解汉字点阵数据及显示过程
3、利用.c字库文件在程序中显示汉字

1、国标码:
国标码(GB2312-80):中国标准总局1981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2312--80《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即国标码。
是从0x2121开始的编码,具体可以参考下面的网页
http://examples.oreilly.com/cjkvinfo/unicode/gb2312-80.txt

3、机内码
根据国标码的规定,每一个汉字都有确定的二进制编码,在微机内部汉字代码都用机内码,在磁盘上记录汉字代码也使用机内码。

2、汉字区位码:
区位码是国标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把国标GB2312--80中的汉字、图形符号组成一个94×94的方阵,分为94个“区”,每区包含94个“位”,其中“区”的序号由01至94,“位”的序号也是从01至94。94个区中位置总数=94×94=8836个,其中7445个汉字和图形字符中的每一个占一个位置后,还剩下1391个空位,这1391个位置空下来保留备用。

汉字区位码也叫汉字机内码,汉字机内码由国标码(GB2312-80)演化而来,把表示国际码的两个字节的最高位分别加1(加0x8080),就变成了汉字机内码。
是从0xA1A1开始的编码,具体可以参考下面的网页
http://www.knowsky.com/resource/gb2312tbl.htm

因此在程序中定义了汉字字库表之后,就可以通过汉字在表中的偏移,取得它的点阵数据,然后我们把点阵数据按一定高度和宽度扫描到LCD上,就可以显示汉字了

定义汉字字库表:
const uint8_t GB2312_16x16_Table [] =
{
……
}

程序中调用显示汉字函数:
LCD_DisplayString(80,100,"啊");  //这里“啊”是用汉字机内码表示,即0xB0A2

然后在LCD_DisplayString里判断编码是否大于等于0xA1,如果是表示当前要显示的是汉字:

void LCD_DisplayString(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uint8_t *ptr)
{
  uint32_t index = 0;

  while (*ptr != 0)  //显示一串字符串
  {
  if(*ptr < 0xA1)  //当前字符是否小于0xA1,如果是,表示是非汉字显示
  {
     LCD_DisplayChar(xPos, yPos, *ptr);  //显示ASCIII字符
     if ( *ptr == 'A' || *ptr == 'G' || *ptr == 'M' || *ptr == 'O' || *ptr == 'Q' || *ptr == 'X' || *ptr == 'm')  //宽字符显示
       xPos += (LCD_Currentfonts->Width);
     else
       xPos += (LCD_Currentfonts->Width - 1);
     ptr++;  //指向下一个字符,ASCII字符只占一个字节
     index++;
  }
  else
  {
     LCD_DisplayChineseChar(xPos, yPos, ptr);  //显示一个汉字
   xPos += (LCD_Currentfonts->Width - 1);
     ptr++;  //指向下一个字符,一个汉字占用两个字节
   ptr++;    //
     index++;
  }
  }
}

调用函数LCD_DisplayChineseChar计算出汉字点阵数据在字库表中的偏移,显示一个汉字点阵数据
void LCD_DisplayChineseChar(uint16_t Line, uint16_t Column, uint8_t *Char_GB)
{
uint32_t offset;
uint16_t byteOfDots;
byteOfDots = LCD_Currentfonts->Height*(LCD_Currentfonts->Width/16);
offset = 94 * (*Char_GB - 0xA1) * byteOfDots + (*(Char_GB+1) - 0xA1) * byteOfDots;
  LCD_DrawChineseChar(Line, Column, &GB2312_16x16_Table[offset]);
}

最终把点阵数据取出,画到LCD上的函数:
void LCD_DrawChineseChar(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const uint16_t *c) /* 16bit char */
{
  uint32_t line_index = 0, pixel_index = 0;
  uint8_t Xaddress = 0;
  uint16_t Yaddress = 0;
  __IO uint16_t tmp_color = 0;
  Xaddress = Xpos;
  Yaddress = Ypos;
LCD_SetCursor(Xaddress, Ypos);
  for (line_index = 0; line_index < LCD_Currentfonts->Height; line_index++)
  {
  LCD_WriteRAM_Prepare(); /* Prepare to write GRAM */
    for (pixel_index = 0; pixel_index < LCD_Currentfonts->Width/2; pixel_index++)
    {
      /* SmallFonts have bytes in reverse order */
   if ((((const uint16_t*)c)[line_index] & (0x80 >> pixel_index)) == 0x00)
      {
        LCD_WriteRAM(BackColor);
      }
      else
      {
        LCD_WriteRAM(TextColor);
      }
    }
  for (pixel_index = 0; pixel_index < LCD_Currentfonts->Width/2; pixel_index++)
    {
      /* SmallFonts have bytes in reverse order */
   if ((((const uint16_t*)c)[line_index] & (0x8000 >> pixel_index)) == 0x00)
      {
        LCD_WriteRAM(BackColor);
      }
      else
      {
        LCD_WriteRAM(TextColor);
      }
    }
//    Xaddress++;
//    Yaddress = Ypos;
  Ypos++;
  LCD_SetCursor(Xaddress, Ypos);
  }
}

楼主:
百为STM32开发板教程之九——SPI FLASH

实验目的:把字库写到SPI FLASH中,然后在程序里利用SPI FLASH中的字库进行显示

主要内容:
一、了解SPI通信协议
二、了解STM32的SPI接口及编程
三、了解SPI FLASH的工作原理及读写方法
四、了解如何把字库写到SPI FLASH及把字库读出显示



一、SPI通信协议
SPI总线规定了4个逻辑信号:
(1)MOSI – SPI总线主机输出/ 从机输入(Master Output/Slave Input)
(2)MISO – SPI总线主机输入/ 从机输出(Master Input/Slave Output)
(3)SCLK – 时钟信号,由主设备产生
(4)CS – 从设备使能信号,由主设备控制(Chip select)

其中SCLK的极性和相位是可设置的:

CPOL表示时钟极性,即空闲状态时的电平,低电平(0)或高电平(1)
CPOH表示数据采样的时钟沿,第一个沿(0)或第二个沿(1)

CPOL和CPOH组成了SPI的四种工作模式:(0)  CPOL = 0 CPOH = 0  (1)  CPOL = 0 CPOH = 1  (2)  CPOL = 1, CPOH = 0  (3)  CPOL = 1, CPOH = 1



二、STM32的SPI接口及编程

STM32F103ZET6有3个SPI,分别为SPI1、SPI2和SPI3。
其中SP2和I2S2,SPI3和I2S3共用管脚,采用SPI功能还是I2S功能是由SPI_I2S_CFGR寄存器的第11位I2SMOD来决定的。

SPI_I2S配置寄存器(SPI_I2S_CFGR)

其中I2SMODE位为1时表示选择I2S模式,为0时表示选择SPI模式。

在我们百为STM32开发板上,是采用STM32的SPI1连接SPI FLASH的

IO对应关系为:
STM32                                                   M25P80
PB2(CS)----------------------------------  S(片选信号)
PA5(SPI1_SCK)-------------------------  C(串行时钟)
PA6(SPI1_MISO)------------------------  Q(串行数据输出)
PA7(SPI1_MOSI)------------------------  D(串行数据输入)

程序中要SPI,首先要调用下面的函数进行初始化
void SPI_FLASH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打开SPI1和GPIO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_CS, ENABLE);
  /* 配置SPI1管脚: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SPI FLASH 片选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_CS, &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SPI FLASH片选为高电平 */
  SPI_FLASH_CS_HIGH();
  /* SPI1参数配置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为全双工通信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为SPI主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为8位数据格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设置为SPI工作模式4,即CPOL = 1,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CPOH = 1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设置NSS为软件管理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设置SPI波特率为fpclk/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设置数据高位在先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使能SPI1  */
  SPI_Cmd(SPI1, ENABLE);
}

三、了解SPI FLASH的工作原理及读写方法
1、简介
M25P80是一个8Mbit(1Mbitx8)的串行FLASH,具有高级的写保护机制,可以通过SPI兼容的总线进行读写。
M25P80一共有16个扇区,每个扇区有256个页,每个页有256 byte。
通过页写入指令,可以一次写入1-256 byte数据。
通过扇区擦除指令,可以以扇区为单位进行擦除。

2、M25P80的SPI工作模式
M25P80支持两种SPI模式:(0)  CPOL = 0 CPOH = 0   (3)  CPOL = 1, CPOH = 1

3、操作指令
(1)写使能指令(0x06)
部分指令如页写入指令,扇区擦除指令,批量擦除指令操作之前都需要发送写使能指令。
写使能指令时序:

(2)页写入指令(0x02)
页写入需要两个指令,一个是写使能指令(1个字节),另一个是页写入指令(4个字节以上)。

(3)扇区擦除指令(0xD8)
在页写入之前,我们必须擦除相应的扇区。扇区擦除也需要两个指令,一个是写使能指令(1个字节),另一个是扇区擦除指令(4个字节)。
扇区擦除指令时序:

(4)批量擦除指令(0xC7)
批量擦除是指擦除整个芯片内容。批量擦除需要两个指令,一个是写使能指令(1个字节),另一个是批量擦除指令(1个字节)
批量擦除指令时序:

(5)读ID指令(0x9F)
发送读ID指令时数据输出序列:

读ID指令时序:

(6)读数据指令(0x03)
写入读数据指令(1个字节)和地址(3个字节),可以读回1个字节以上的数据。
读数据指令时序:

(7)读状态指令(0x05)
状态寄存器格式:

读状态寄存器指令时序:

读SPI FLASH ID程序:
u32 SPI_FLASH_ReadID(void)
{
  u32 Temp = 0, Temp0 = 0, Temp1 = 0, Temp2 = 0;
  /* 设置片选为低电平,选中SPI FLASH*/
  SPI_FLASH_CS_LOW();
  /* 发送读ID指令0x9F */
  SPI_FLASH_SendByte(0x9F);
  /* 从SPI FLASH读出第一个字节(0x20) */
  Temp0 =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 从SPI FLASH读出第二个字节(0x20) */
  Temp1 =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 从SPI FLASH读出第三个字节(0x14) */
  Temp2 =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 设置片选为高电平,取消选择SPI FLASH */
  SPI_FLASH_CS_HIGH();
  Temp = (Temp0 << 16) | (Temp1 << 8) | Temp2;
  return Temp;
}

SPI FLASH扇区擦除函数:
void SPI_FLASH_SectorErase(u32 SectorAddr)
{
  /* 发送写使能指令 */
  SPI_FLASH_WriteEnable();
  /* 扇区擦除 */
  /* 设置片选为低电平,选中SPI FLASH */
  SPI_FLASH_CS_LOW();
  /* 发送扇区擦除指令 */
  SPI_FLASH_SendByte(SE);
  /* 发送扇区地址a23~a16 */
  SPI_FLASH_SendByte((SectorAddr & 0xFF0000) >> 16);
  /* 发送扇区地址a15~a8 */
  SPI_FLASH_SendByte((SectorAddr & 0xFF00) >> 8);
  /* 发送扇区地址a7~a0 */
  SPI_FLASH_SendByte(SectorAddr & 0xFF);
  /* 设置片选为高电平,取消选择SPI FLASH */
  SPI_FLASH_CS_HIGH();
  /* 等待写操作完成 */
  SPI_FLASH_WaitForWriteEnd();
}

写入数据到SPI FLASH,SPI FLASH只提供了页写入指令对SPI FLASH进行写操作,一次最多能写256 Byte数据,所以如果超过256 Byte,我们要多次调用页写入指令。
void SPI_FLASH_BufferWrite(u8* pBuffer, u32 WriteAddr, u16 NumByteToWrite)
{
  u8 NumOfPage = 0, NumOfSingle = 0, Addr = 0, count = 0, temp = 0;
  Addr = WriteAddr % SPI_FLASH_PageSize;  //检测地址WriteAddr是否是页(256 Byte)对齐的
  count = SPI_FLASH_PageSize - Addr;  //Addr 是最后不足一页的地址偏移,count是补齐一页的地址长度
  NumOfPage =  NumByteToWrite / SPI_FLASH_PageSize;  //计算出总页数
  NumOfSingle = NumByteToWrite % SPI_FLASH_PageSize;  //计算出最后不足一页的数据长度
  if (Addr == 0) /* 判断地址WriteAddr是否是页对齐的*/
  {
    if (NumOfPage == 0) /* 要写入的字节数NumByteToWrite 小于 页大小SPI_FLASH_PageSize,则只调用一次页写入指令即可,否则要调用多次*/
    {
      SPI_FLASH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ByteToWrite);
    }
    else /* 要写入的字节数NumByteToWrite 小于 页大小SPI_FLASH_PageSize */
    {
      while (NumOfPage--) //写入NumOfPage个页
      {
        SPI_FLASH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SPI_FLASH_PageSize);
        WriteAddr +=  SPI_FLASH_PageSize;  //地址指向下一页
        pBuffer += SPI_FLASH_PageSize; //pBuffer指针指向要写入下一页的数据
      }
      SPI_FLASH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写入最后不足一页的字节数
    }
  }
  else /* 地址WriteAddr不是页对齐的  */
  {
    if (NumOfPage == 0) /* 要写入的字节数NumByteToWrite 小于页大小SPI_FLASH_PageSize */
    {
      if (NumOfSingle > count) /* 要写入的数据超出了当前地址WriteAddr到页尾的距离,(NumByteToWrite + WriteAddr) > SPI_FLASH_PageSize */
      {
        temp = NumOfSingle - count;  //超出部分写到下一页,temp表示写到下一页的字节数
        SPI_FLASH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count);  //写当前页
        WriteAddr +=  count;  //地址指向下一页
        pBuffer += count; //pBuffer指针指向要写入下一页的数据
        SPI_FLASH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temp);  //写下一页
      }
      else
      {
        SPI_FLASH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ByteToWrite);  //要写入的数据没有超出当前地址WriteAddr到页尾的距离,直接写入当前页
      }
    }
    else /* 要写入的字节数NumByteToWrite 大于页大小SPI_FLASH_PageSize */
    {
      NumByteToWrite -= count;  //NumByteToWrite -count表示补齐当前页地址长度后,剩余的数据长度
      NumOfPage =  NumByteToWrite / SPI_FLASH_PageSize;  //剩余数据长度所占的页数
      NumOfSingle = NumByteToWrite % SPI_FLASH_PageSize; //剩余数据长度最后不足一页的数据长度
      SPI_FLASH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count);  //补齐当前页
      WriteAddr +=  count;  //地址指向下一页
      pBuffer += count; //pBuffer指针指向要写入下一页的数据
      while (NumOfPage--) //写入NumOfPage个页
      {
        SPI_FLASH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SPI_FLASH_PageSize);
        WriteAddr +=  SPI_FLASH_PageSize;  //地址指向下一页
        pBuffer += SPI_FLASH_PageSize; //pBuffer指针指向要写入下一页的数据
      }
      if (NumOfSingle != 0)
      {
        SPI_FLASH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写入最后不足一页的字节数
      }
    }
  }
}

SPI FLASH页写入函数:
void SPI_FLASH_PageWrite(u8* pBuffer, u32 WriteAddr, u16 NumByteToWrite)
{
  /* 发送写使能指令 */
  SPI_FLASH_WriteEnable();
  /* 片选设为低电平,选中SPI FLASH */
  SPI_FLASH_CS_LOW();
  /* 发送页写入指令 */
  SPI_FLASH_SendByte(WRITE);
  /* 发送地址a23~a16 */
  SPI_FLASH_SendByte((WriteAddr & 0xFF0000) >> 16);
  /* 发送地址a15~a8 */
  SPI_FLASH_SendByte((WriteAddr & 0xFF00) >> 8);
  /* 发送地址a7~a0 */
  SPI_FLASH_SendByte(WriteAddr & 0xFF);
  /* 循环写入NumByteToWrite个字节数据 */
  while (NumByteToWrite--)
  {
    /* 发送一字节数据 */
    SPI_FLASH_SendByte(*pBuffer);
    /* pBuffer指向下一个要写入的数据 */
    pBuffer++;
  }
  /* 片选设为高电平,取消选中SPI FLASH*/
  SPI_FLASH_CS_HIGH();
  /* 等待写操作完成 */
  SPI_FLASH_WaitForWriteEnd();
}

从SPI FLASH读取数据,发送读指令后,可以读取无限个数据:
void SPI_FLASH_BufferRead(u8* pBuffer, u32 ReadAddr, u16 NumByteToRead)
{
  /* 片选设为低电平,选中SPI FLASH */
  SPI_FLASH_CS_LOW();
  /* 发送读数据指令 */
  SPI_FLASH_SendByte(READ);
  /* 发送地址a23~a16 */
  SPI_FLASH_SendByte((ReadAddr & 0xFF0000) >> 16);
  /* 发送地址a15~a8 */
  SPI_FLASH_SendByte((ReadAddr& 0xFF00) >> 8);
  /* 发送地址a7~a0 */
  SPI_FLASH_SendByte(ReadAddr & 0xFF);
  while (NumByteToRead--) /* 读取NumByteToRead个字节数据 */
  {
    /* 从SPI FLASH读一字节数据*/
    *pBuffer =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 pBuffer指针指向读出数据被存放到的下一个位置 */
    pBuffer++;
  }
  /* 设置片选为高电平,取消选择SPI FLASH */
  SPI_FLASH_CS_HIGH();
}

四、了解如何把字库写到SPI FLASH及把字库读出显示
把hzk16.c文件里的字库数据写到SPI FLASH里,首先要擦除要写入的扇区
相关代码:
/* main.c */
sectorCnt = sizeof(GB2312_16x16_Table)/SPI_FLASH_SectorSize;  //计算字库数据需要写入的扇区数
if(sizeof(GB2312_16x16_Table)%SPI_FLASH_SectorSize != 0)
  sectorCnt++;   //如果不满一个扇区,擦除一个扇区
for(i = 0; i < sectorCnt; i++ )  //擦除sectorCnt个扇区
{
  SPI_FLASH_SectorErase(i*SPI_FLASH_SectorSize);  //擦除一个扇区
}

SPI_FLASH_BufferWrite((u8*)GB2312_16x16_Table, 0, sizeof(GB2312_16x16_Table)); //把字库数据写入到SPI FLASH,从地址0开始写。

/* stm3210e_eval_lcd.c */
void LCD_DisplayChineseChar(uint16_t Line, uint16_t Column, uint8_t *Char_GB)
{
uint32_t offset;
uint16_t byteOfDots;
uint8_t pData[24*24];
byteOfDots = LCD_Currentfonts->Height*(LCD_Currentfonts->Width/8);
offset = 94 * (*Char_GB - 0xA1) * byteOfDots + (*(Char_GB+1) - 0xA1) * byteOfDots;  //计算当前要显示的字符的点阵数据在SPI FLASH中的偏移地址
SPI_FLASH_BufferRead(pData, offset, byteOfDots);  //从SPI FLASH中读取字库点阵数据,存放在pData数组中
//  LCD_DrawChineseChar(Line, Column, &LCD_Currentfonts->table[offset]);
LCD_DrawChineseChar(Line, Column, (uint16_t*)pData);  //调用函数把点阵数据画到LCD上
}

网友:
精华贴啊,手机怎么收藏?

楼主:
百为STM32开发板教程之十——I2C数字温度传感器

参考资料:
百为stm32开发板光盘\其他参考资料\I2C协议-周立功.pdf
百为stm32开发板光盘\芯片数据手册\LM75A_2_cn.pdf

实验目的:读取I2C数字温度传感器LM75A的温度,并打印到串口上

主要内容:
一、了解I2C协议
二、了解STM32的I2C接口
三、研究LM75A的数据手册,了解LM75A工作原理及相关操作
四、通过STM32的I2C接口读取LM75A的温度并打印串口上

一、了解I2C协议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总线是由PHILIPS公司开发的两线式串行总线。
1、这两线分别是串行数据线SDA和串行时钟线SCL。
2、I2C 总线上数据的传输速率在标准模式下可达100kbit/s, 在快速模式下可达400kbit/s。
3、任何连接到总线上的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主机访问从机设备之前要先发送地址选中从机。
4、I2C进行通信时由主机发送起始位开始,直到主机发送停止位时结束。
SCL 线是高电平时,SDA 线从高电平向低电平切换,这个情况表示起始条件。
SCL 线是高电平时,SDA 线由低电平向高电平切换,这个情况表示停止条件。

5、发送到SDA 线上的每个字节必须为8 位,每次传输可以发送的字节数量不受限制。每个字节后必须跟一个响应位。首先传输的是数据的最高位(MSB)。
6、I2C地址有7位地址和10位地址两种,我们这里只介绍7位地址的情况。主机发送完停止位后,发送的第一个字节包括7位地址,和1位读写标志位。

最后一位R/W为0时表示写,为1时表示读

二、了解STM32的I2C接口
STM32的I2C既可做主机也可做从机,我们这里只讨论STM32的I2C作为主机的情况。
STM32的I2C功能:
1、硬件产生起始位,停止位
2、状态寄存器中有“起始条件已发送”等状态标志,这些标志组合起来就成了I2C通信过程中的事件EV5,EV6,EV7,EV8等

STM32的I2C通信过程:

STM32的I2C主机发送数据过程(发送数据到LM75A):

STM32的I2C主机接收数据过程(从LM75A接收数据):

通信过程中的EV事件(仅用于STM32):
EV5:检查状态寄存器的这三位:SB:起始位(主模式),MSL:主从模式,BUSY:总线忙
EV6:主机发送时:检查状态寄存器的:BUSY:总线忙,MSL:主从模式,ADDR:地址已被发送,TxE:数据寄存器为空,TRA:发送/接收
         主机接收时:检查状态寄存器的:BUSY:总线忙,MSL:主从模式,ADDR:地址已被发送
EV8:检查状态寄存器的:TRA:发送/接收,BUSY:总线忙,MSL:主从模式,TxE:数据寄存器为空,BTF:字节发送结束
EV7:检查状态寄存器的:BUSY:总线忙,MSL:主从模式,RxNE:数据寄存器非空

要用I2C接口,首先要初始化相关的GPIO及I2C的参数:
/* tsensor.c */
void I2C_LM75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 GPIOB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打开I2C1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 配置I2C1管脚: SCL and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设置I2C1管脚PB6,PB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设置为复用开漏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PB5为上拉输入, 连接LM75A的INT管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设置为输入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_DeInit(I2C1);  //xx_DeInit仅DEBUG时用
  /* I2C1 参数初始化 */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设置为I2C模式,区别于SMBus模式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设置I2C快速模式Tlow / Thigh = 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00;  //设置I2C自身设备地址,我们这里STM32的I2C做主机用,设为0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使能ACK应答位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响应7位地址,仅作从机时用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200000;  //设置I2C时钟频率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打开I2C1 */
  I2C_Cmd(I2C1, ENABLE);
}

三、了解LM75A工作原理及相关操作
1、概述
LM75A是NXP半导体公司推出的I2C接口的数字温度传感器,它也是一个温度检测器,提供过热检测输出功能。
LM75A 可设置成工作在两种模式:正常工作模式或关断模式。我们这里只讨论正常模式。

2、LM75A管脚电路图:

百为STM32开发板上连接LM75A的电路图(STLM75M2E是另一个器件的名称,我们只要采用的是LM75A):

3、LM75A地址及寄存器
LM75A的7位地址:其中高4位固定为1001,低3位由管脚A2,A1,A0决定

LM75A 包含许多寄存器:
(1)指针寄存器,用来选择要操作的寄存器

其中最低两位B1,B0表示要操作的寄存器

(2)配置寄存器:8位寄存器,用来配置器件的工作模式

(3)温度寄存器:16位寄存器,只有其中高11位有效,存放以0.125℃为单位的温度值补码

(4)滞后寄存器(Thyst):当环境温度低于此温度的时候,LM75A将根据当前模式(比较、中断)控制OS引脚作出相应反应。
(5)过热关断阈值寄存器(Tos):当环境温度高于此温度的时候,LM75A将根据当前模式(比较、中断)控制OS引脚作出相应反应。
这两个寄存器的作用是控制OS管脚的输出。具体可以参考LM75A数据手册。

4、LM75A相关操作时序
(这里只介绍含指针字节的情况,预置指针的情况请参考LM75A数据手册)
写配置寄存器

读配置寄存器

写Tos 或Thyst 寄存器

读包含指针字节的Temp、Tos 或Thyst 寄存器

四、通过STM32的I2C接口读取LM75A的温度并打印到串口上
/* main.c */

  TempReadValue = I2C_LM75_Temp_Read();  //读取LM75A温度寄存器值
  temperature = TempReadValue*0.125;  //转换成实际的温度值
  printf("TempReadValue = %d\n\r", TempReadValue);
  printf("temperature = %.3f\n\r", temperature);

/* tsensor.c */

u16 I2C_LM75_Temp_Read(void)
{
  u32 RegValue = 0;
  /* 使能I2C1 ACK应答位(如果ACK被其他功能模块取消的话)*/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 发送阶段-----*/
  /* 发送I2C起始条件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等待EV5事件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EV5 */
  {
  }

  /* 发送LM75A从机地址,写操作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LM75_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等待EV6事件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EV6 */
  {
  }
  /* 发送温度寄存器指针值 */
  I2C_SendData(I2C1, LM75_TEMP_Reg);

  /* 等待EV8事件*/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EV8 */
  {
  }
  /*----- 接收阶段 -----*/
  /* 发送重复起始条件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等待EV5事件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EV5 */
  {
  }

  /* 发送LM75A从机地址,读操作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LM75_Addr, I2C_Direction_Receiver);

  /* 等待EV6事件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EV6 */
  {
  }
  /* 等待EV7事件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EV7 */
  {
  }

  /* 接收LM75A温度值高8位 */
  RegValue = I2C_ReceiveData(I2C1) << 8;

  /* 取消应答位,LM75A读温度的第二个字节不需要应答位,参考LM75A的时序图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 发送停止条件 */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等待EV7事件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EV7 */
  {
  }

  /* 接收LM75A温度值低8位 */
  RegValue |= I2C_ReceiveData(I2C1);
  /* 返回温度值高11位 */
  return (RegValue >> 5);
}

楼主:
注意:STM32的FSMC和I2C1有冲突,使用I2C1的时候还要把FSMC关掉,使用完后再打开: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DISABLE);
……I2C1程序……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楼主:
百为STM32开发板教程之十一——NOR FLASH

参考文档:
百为stm32开发板光盘\st官方参考资料\Application notes\AN2784 Using the high-density STM32F10xxx FSMC peripheral to drive external memories.pdf
百为stm32开发板光盘\芯片数据手册\M29W128G.pdf
百为stm32开发板光盘\芯片数据手册\STM32F10xxx参考手册CD00171190.pdf

实验目的: 实现擦除和读写M29W128GH NOR FLASH的第二个块

主要内容:
一、了解STM32的FSMC接口
二、了解M29W128GH NOR FLASH的相关操作
三、编程实现擦除并读写M29W128GH NOR FLASH的第二个块

一、了解STM32的FSMC接口
1、STM32 FSMC功能框图:
FSMC主要包括有:AHB接口(包含FSMC配置寄存器) , NOR闪存和PSRAM控制器,NAND闪存和PC卡控制器,外部设备接口

2、STM32 FSMC外部设备地址映射:
从FSMC的角度看,可以把外部存储器划分为固定大小为256M字节的四个存储块,见下图
● 存储块1用于访问最多4个NOR闪存或PSRAM存储设备。这个存储区又被划分为4个NOR/PSRAM区,并有4个专用的片选。
● 存储块2和3用于访问NAND闪存设备,每个存储块连接一个NAND闪存。
● 存储块4用于访问PC卡设备
每一个存储块上的存储器类型是由用户在配置寄存器中定义的。

其中存储块1用于NOR/PSRAM存储设备。这个范围又可以分为4个小范围 ,每个小范围对应STM32的一个管脚/片选,FSMC_NEx(x=1,2,3,4)

(1) HADDR是需要转换到外部存储器的内部AHB地址线。

我们百为STM3210E-EVAL开发板的M29W128 NOR FLASH用的是FSMC_NE2
所以地址为0x60000000 | 0x1<<26 = 0x64000000, 其中0x1就是内部的地址线HADDR[27:26]的值01。

HADDR[25:0]包含外部存储器地址。HADDR是字节地址,而存储器访问不都是按字节访问,因此接到存储器的地址线依存储器的数据宽度有所不同,如下表:

所以在输出NOR FLASH地址时要左移动1位: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 0x00AA);
#define ADDR_SHIFT(A) (Bank1_NOR2_ADDR + (2 * (A)))

3、STM32的FSMC与M29W128GH的硬件连接
百为STM3210E-EVAL开发板STM32和M29W128GH的连接电路图如下:

STM32和M29W128GH管脚连接对应如下:

STM32配置NOR FLASH的IO端口及对应FSMC模块初始化代码:
void FSMC_NOR_Init(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 配置GPIO  ------------------------------------------------------*/
  /* 配置NOR 数据线D[15: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NOR 地址线A[22: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NOE 和NW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NE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FSMC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5;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p.FSMC_DataSetupTime = 0x07;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p.FSMC_CLKDivision = 0x00;
  p.FSMC_DataLatency = 0x0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2;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NOR;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Wait = FSMC_Async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使能FSMC Bank1_NOR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2, ENABLE);
}

4、STM32 FSMC的NOR读写时序:
读操作时序:

写操作时序:

这里就是FSMC的核心内容了,从时序图可以看到:
读操作时输出A[25:0]信号和NEx,NOE等信号,输出完这些信号后,器件就会在D[15:0]总线上返回我们要读的数据了
写操作时输出A[25:0]信号和NEx,NWE等信号,输出完这些信号后,我们就可以在D[15:0]总线上发送要写的数据了

而这些信号的控制是由FSMC来自动控制的,不需要我们手动去控制每个管脚,我们只要在程序里像操作内存一样操作就可以了
例如:
读数据:
Data = *(vu16 *) ADDR_SHIFT(0x0000);
写数据:
*(vu16 *)(Address) = Data;

二、M29W128GH NOR FLASH的相关操作
1、M29W128GH简介
M29W128GH一共有128个块,每个块有128K个字节(64K字)。其中最后一个块可以有VPP/WP管脚设定写保护,当VPP/WP为低电平时写保护。

2、操作命令表

(1)读ID命令
从命令表可以看出读ID命令,需要输出3个地址和数据序列。
其中输出3个序列后,再输出指定的地址就可以得到对应的数据:

具体如下:
void FSMC_NOR_ReadID(NOR_IDTypeDef* NOR_ID)
{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 0x00AA);  //输出地址0x0555,数据0x00AA
  NOR_WRITE(ADDR_SHIFT(0x02AA), 0x0055);  //输出地址0x02AA,数据0x0055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 0x0090);  //输出地址0x0555,数据0x0090
  NOR_ID->Manufacturer_Code = *(vu16 *) ADDR_SHIFT(0x0000);  //上面Table7中A3,A2,A1,A0 = 0x0000,即可读出数据0020h
  NOR_ID->Device_Code1 = *(vu16 *) ADDR_SHIFT(0x0001); //上面Table7中A3,A2,A1,A0 = 0x0001,即可读出数据227Eh
  NOR_ID->Device_Code2 = *(vu16 *) ADDR_SHIFT(0x000E); //上面Table7中A3,A2,A1,A0 = 0x000E,即可读出数据2221h
  NOR_ID->Device_Code3 = *(vu16 *) ADDR_SHIFT(0x000F); //上面Table7中A3,A2,A1,A0 = 0x000F,即可读出数据2201h
}

(2)复位/返回读模式命令
NOR_Status FSMC_NOR_ReturnToReadMode(void)
{
  NOR_WRITE(Bank1_NOR2_ADDR, 0x00F0);  //输出任意地址,数据0x00F0
  return (NOR_SUCCESS);
}

(3)擦除块命令(Block Erase)
NOR_Status FSMC_NOR_EraseBlock(u32 BlockAddr)
{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 0x00AA);  //输出地址0x0555,数据0x00AA
  NOR_WRITE(ADDR_SHIFT(0x02AA), 0x0055);  //输出地址0x02AA,数据0x0055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 0x0080);  //输出地址0x0555,数据0x0080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 0x00AA);  //输出地址0x0555,数据0x00AA
  NOR_WRITE(ADDR_SHIFT(0x02AA), 0x0055);  //输出地址0x02AA,数据0x0055
  NOR_WRITE((Bank1_NOR2_ADDR + BlockAddr), 0x30);  //擦除指定的地址BlockAddr的内容
  return (FSMC_NOR_GetStatus(BlockErase_Timeout));
}

(4)写命令
NOR_Status FSMC_NOR_WriteHalfWord(u32 WriteAddr, u16 Data)
{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 0x00AA);  //输出地址0x0555,数据0x00AA
  NOR_WRITE(ADDR_SHIFT(0x02AA), 0x0055);  //输出地址0x02AA,数据0x0055
  NOR_WRITE(ADDR_SHIFT(0x0555), 0x00A0);  //输出地址0x0555,数据0x00A0
  NOR_WRITE((Bank1_NOR2_ADDR + WriteAddr), Data);  //写16 bit数据到指定地址WriteAddr
  return (FSMC_NOR_GetStatus(Program_Timeout));
}

(5)读命令,不存在读命令了,直接读指定地址数据就可以了
*pBuffer++ = *(vu16 *)((Bank1_NOR2_ADDR + ReadAddr));

三、编程实现擦除并读写M29W128GH NOR FLASH的第二个块

/* main.c */

  /* 打开FSMC时钟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 初始化FSMC Bank1 NOR/SRAM2 */
  FSMC_NOR_Init();

  /* 读M29W128GH ID */
  FSMC_NOR_ReadID(&NOR_ID);
  /* 复位/返回读模式 */
  FSMC_NOR_ReturnToReadMode();
  /* 擦除要写入的块 */
  FSMC_NOR_EraseBlock(WRITE_READ_ADDR);
  /* 填充要写入的数据到TxBuffer */
  Fill_Buffer(TxBuffer, BUFFER_SIZE, 0x3210);
  /* 写数据到NOR FLASH中 */
  FSMC_NOR_WriteBuffer(TxBuffer, WRITE_READ_ADDR, BUFFER_SIZE);
  /* 从NOR FLASH中读出数据 */
  FSMC_NOR_ReadBuffer(RxBuffer, WRITE_READ_ADDR, BUFFER_SIZE);
  /* 比较写入的数据和读出的数据看是否相等*/
  for (Index = 0x00; (Index < BUFFER_SIZE) && (WriteReadStatus == 0); Index++)
  {
    if (RxBuffer[Index] != TxBuffer[Index])
    {
      WriteReadStatus = Index + 1;
    }
  }
  if (WriteReadStatus == 0)
  {
    /*  如果相等,点亮LED1 */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6);
  }
  else
  {
    /* 否则,点亮LED2 */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7);
  }

网友E:
我顶 xi_liang 兄,现在这开发板的教程与例程是越来越丰富了 ...

网友:
能开源到这个地步,真的做得很好了,我已经有学习板了,所以不打算再要了,但也下载来看看,强力支持。

网友:
哈哈,STM32怎么能不火呢

网友F:
嗯。不错!下载了!要是有关于MODBUS-RTU通讯的例子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顶 xi_liang 兄,现在这开发板的教程与例程是越来越丰富了 ...

多谢xyz543兄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不错!下载了!要是有关于MODBUS-RTU通讯的例子就完美了

MODBUS要是用得多,后面也可以考虑加入的。
最近在弄VS1003,ENC28J60,MMA7455模块的驱动,很快会弄好了

网友:
强烈支持LZ的精神,LZ顶你,先收藏了

网友:
怎么木有看手机界面的gui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

楼主:
百为STM32开发板教程之十二——NAND FLASH

参考资料:
百为stm32开发板光盘V3\百为stm32开发板光盘\芯片数据手册\K9F1208.pdf
百为stm32开发板光盘\st官方参考资料\Application notes\AN2784 Using the high-density STM32F10xxx FSMC peripheral to drive external memories.pdf

实验目的:实现擦除NAND FLASH的第一个块,并读写NAND FLASH的开头两页

主要内容:
一、了解STM32 FSMC NAND控制器
二、了解K9F1208 NAND FLASH的原理与操作
三、编程实现擦除K9F1208 NAND FLASH的第一个块,并读写K9F1208 NAND FLASH的开头两页

一、STM32 FSMC NAND控制器
1、1、STM32 FSMC功能框图:
FSMC主要包括有:AHB接口(包含FSMC配置寄存器) , NOR闪存和PSRAM控制器,NAND闪存和PC卡控制器,外部设备接口

2、STM32 FSMC外部设备地址映射:
从FSMC的角度看,可以把外部存储器划分为固定大小为256M字节的四个存储块,见下图
● 存储块1用于访问最多4个NOR闪存或PSRAM存储设备。这个存储区又被划分为4个NOR/PSRAM区,并有4个专用的片选。
● 存储块2和3用于访问NAND闪存设备,每个存储块连接一个NAND闪存。
● 存储块4用于访问PC卡设备
每一个存储块上的存储器类型是由用户在配置寄存器中定义的。

其中块2和块3属于NAND存储块,每个存储块又可以划分为通用和属性空间

通用和属性空间又可以在低256K字节部分划分为3个区
● 数据区(通用/属性空间的前64K字节区域)
● 命令区(通用/属性空间的第2个64K字节区域)
● 地址区(通用/属性空间的第2个128K字节区域)

应用软件使用这3个区访问NAND闪存存储器:
● 发送命令到NAND闪存存储器:软件只需对命令区的任意一个地址写入命令即可。
● 指定操作NAND闪存存储器的地址:软件只需对地址区的任意一个地址写入命令即可。因为一个NAND地址可以有4或5个字节(依实际的存储器容量而定),需要连续地执行对地址区的写才能输出完整的操作地址。
● 读写数据:软件只需对数据区的任意一个地址写入或读出数据即可。 因为NAND闪存存储器自动地累加其内部的操作地址,读写数据时没有必要变换数据区的地址,即不必对连续的地址区操作。

3、STM32的NAND控制信号
(1)STM32 FSMC NAND控制信号描述:

(2)STM32 FSMC信号连接K9F1208 NAND FLASH:

(3)百为STM3210E-EVAL开发板上STM32和K9F1208的连接电路图(这里电路图上画的是NAND512,实际焊接的硬件是K9F1208):

二、K9F1208 NAND FLASH的原理与操作
1、K9F1208 的硬件结构组织
K9F1208是容量为512M bit,即64M byte的存储器,它是由4096个块(block)组成,其中每个块又是由32个页(page)组成,每个页由512byte+16byte组成。
K9F1208的读写都是以页为单位,而擦除则是以块为单位。

程序中相关定义:
/* FSMC NAND memory parameters */
#define NAND_PAGE_SIZE             ((u16)0x0200) /* 512 bytes per page w/o Spare Area */
#define NAND_BLOCK_SIZE            ((u16)0x0020) /* 32x512 bytes pages per block */
#define NAND_ZONE_SIZE             ((u16)0x0400) /* 1024 Block per zone */
#define NAND_SPARE_AREA_SIZE       ((u16)0x0010) /* last 16 bytes as spare area */
#define NAND_MAX_ZONE              ((u16)0x0004) /* 4 zones of 1024 block */

2、K9F1208引脚定义

3、K9F1208的操作命令集

(1)读ID命令:

先输出命令90H,再输出地址00H,然后读回4个字节的数据即是K9F1208的ID,ECH,76H,5AH,3FH
代码如下:
void FSMC_NAND_ReadID(NAND_IDTypeDef* NAND_ID)
{
  u32 data = 0;
  /* 发送命令到命令区0x70010000 */
  *(vu8 *)(Bank_NAND_ADDR | CMD_AREA) = 0x90;
  *(vu8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0x00;
   /* 从K9F1208 NAND FLASH读回ID序列 */
   data = *(vu32 *)(Bank_NAND_ADDR | DATA_AREA);  //从数据区0x70000000读回数据
   NAND_ID->Maker_ID   = ADDR_1st_CYCLE (data);
   NAND_ID->Device_ID  = ADDR_2nd_CYCLE (data);
   NAND_ID->Third_ID   = ADDR_3rd_CYCLE (data);
   NAND_ID->Fourth_ID  = ADDR_4th_CYCLE (data);
}

(2)块擦除命令

块擦除是先输出60H,再输出块地址,然后输出D0H,用70H读回状态,等待操作完成即可
u32 FSMC_NAND_EraseBlock(NAND_ADDRESS Address)
{
  *(vu8 *)(Bank_NAND_ADDR | CMD_AREA) = NAND_CMD_ERASE0;  //发送命令60H到命令区0x70010000
  *(vu8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ADDR_1st_CYCLE(ROW_ADDRESS);  //发送地址A9~A16到地址区0x70020000
  *(vu8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ADDR_2nd_CYCLE(ROW_ADDRESS); //发送地址A17~A24到地址区0x70020000
  *(vu8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ADDR_3rd_CYCLE(ROW_ADDRESS);  //发送地址A25到地址区0x70020000

  *(vu8 *)(Bank_NAND_ADDR | CMD_AREA) = NAND_CMD_ERASE1;  //发送命令D0H到命令区0x70010000
  return (FSMC_NAND_GetStatus());  //读回操作结果
}

(4)页写入命令
因为每个页(page)可分为A,B,C三个区

所以页写入也分为三种方式:

具体时序:

我们这里采用的第一种方式,可以写入0~528byte的数据。K9F1208属于小页的NAND(512byte+16byte),区别于大页的NAND(2048byte+64byte)
u32 FSMC_NAND_WriteSmallPage(u8 *pBuffer, NAND_ADDRESS Address, u32 NumPageToWrite)
{
  u32 index = 0x00, numpagewritten = 0x00, addressstatus = NAND_VALID_ADDRESS;
  u32 status = NAND_READY, size = 0x00;
  while((NumPageToWrite != 0x00) && (addressstatus == NAND_VALID_ADDRESS) && (status == NAND_READY))
  {
    /* 页写命令和地址 */
    *(vu8 *)(Bank_NAND_ADDR | CMD_AREA) = NAND_CMD_AREA_A;  //发送命令00H到命令区0x70010000,从A区开始写入
    *(vu8 *)(Bank_NAND_ADDR | CMD_AREA) = NAND_CMD_WRITE0;  //发送命令80H到命令区0x70010000
    *(vu8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0x00;  //发送地址A0~A7到地址区0x70020000,从地址0开始写入
    *(vu8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ADDR_1st_CYCLE(ROW_ADDRESS); //发送地址A9~A16到地址区0x70020000
    *(vu8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ADDR_2nd_CYCLE(ROW_ADDRESS);  //发送地址A17~A24到地址区0x70020000
    *(vu8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ADDR_3rd_CYCLE(ROW_ADDRESS);  //发送地址A25到地址区0x70020000
    /* 计算写入数据的大小 */
    size = NAND_PAGE_SIZE + (NAND_PAGE_SIZE * numpagewritten);
    /* 写入数据 */
    for(; index < size; index++)
    {
      *(vu8 *)(Bank_NAND_ADDR | DATA_AREA) = pBuffer[index];  //发送数据到数据区0x70000000
    }

    /* 检查状态看是否操作成功 */
    status = FSMC_NAND_GetStatus();

    if(status == NAND_READY)  //如果操作完成
    {
      numpagewritten++;  //已写入页数加1
      NumPageToWrite--;  //待写入页数减1
      /* 计算要写入的下一个小页的地址 */
      addressstatus = FSMC_NAND_AddressIncrement(&Address);
    }
  }

  return (status | addressstatus);
}

(5)read 1页读命令

页读命令是先输出00H,再输出要读入的页地址,然后就可以读回最多528byte的数据了。
u32 FSMC_NAND_ReadSmallPage(u8 *pBuffer, NAND_ADDRESS Address, u32 NumPageToRead)
{
  u32 index = 0x00, numpageread = 0x00, addressstatus = NAND_VALID_ADDRESS;
  u32 status = NAND_READY, size = 0x00;
  while((NumPageToRead != 0x0) && (addressstatus == NAND_VALID_ADDRESS))
  {
    /* 页读命令和页地址*/
    *(vu8 *)(Bank_NAND_ADDR | CMD_AREA) = NAND_CMD_AREA_A;   //发送命令00H到命令区0x70010000

    *(vu8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0x00;  ////发送地址A0~A7(00H)到地址区0x70020000
    *(vu8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ADDR_1st_CYCLE(ROW_ADDRESS); //发送地址A9~A16到地址区0x70020000
    *(vu8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ADDR_2nd_CYCLE(ROW_ADDRESS);  //发送地址A17~A24到地址区0x70020000
    *(vu8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 ADDR_3rd_CYCLE(ROW_ADDRESS);   //发送地址A25到地址区0x70020000

    /* 计算要读的数据大小 */
    size = NAND_PAGE_SIZE + (NAND_PAGE_SIZE * numpageread);

    /* 读数据到pBuffer */
    for(; index < size; index++)
    {
      pBuffer[index]= *(vu8 *)(Bank_NAND_ADDR | DATA_AREA);  //从数据区0x70000000读回数据
    }
    numpageread++;  //已读的页数加1

    NumPageToRead--;  //待读的页数减1
    /* 计算下一个要读的页地址 */
    addressstatus = FSMC_NAND_AddressIncrement(&Address);
  }
  /* 检查状态看是否操作成功 */
  status = FSMC_NAND_GetStatus();

  return (status | addressstatus);
}

三、编程实现擦除K9F1208 NAND FLASH的第一个块,并读写K9F1208 NAND FLASH的开头两页

/* main.c */

  /* FSMC NAND初始化 */
  FSMC_NAND_Init();
  /* 读NAND ID操作 */
  FSMC_NAND_ReadID(&NAND_ID);
  /* 检查ID是否正确 */
  if((NAND_ID.Maker_ID == NAND_K9F1208_MakerID) && (NAND_ID.Device_ID == NAND_K9F1208_DeviceID))
  {
    /* 初始化要写入NAND的页地址 */
    WriteReadAddr.Zone = 0x00;
    WriteReadAddr.Block = 0x00;
    WriteReadAddr.Page = 0x00;
    /* 擦除NAND FLASH的第一个块(第1和第2页所在的块) */
    status = FSMC_NAND_EraseBlock(WriteReadAddr);
    /* 写数据到NAND FLASH的第1和第2页 */
    /* 填充要发送的数据到buffer */
    Fill_Buffer(TxBuffer, BUFFER_SIZE , 0x66);
    status = FSMC_NAND_WriteSmallPage(TxBuffer, WriteReadAddr, PageNumber);  //PageNumber=2,表示要写入第1和第2页
    /* 从NAND FLASH读回数据 */
    status = FSMC_NAND_ReadSmallPage (RxBuffer, WriteReadAddr, PageNumber);

    /* 比较写入的数据和读回的数据是否相等 */
    for(j = 0; j < BUFFER_SIZE; j++)
    {
      if(TxBuffer[j] != RxBuffer[j])
      {
        WriteReadStatus++;
      }
    }
    if (WriteReadStatus == 0)
    {
      /* 如果相等,则点亮LED1 */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6);
    }
    else
    {
      /* 否则,点亮LED2 */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7);
    }
  }
  else //ID不正确
  {
    /* 点亮LED3 */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8);
  }

楼主(2013-08-27):
最近在调试MMA7455重力加速度,VS1003 MP3模块,ENC28J60网络模块,NRF24L01,
等调试完,后面继续SDIO教程,UCOS教程,UCGUI教程

网友:
楼主无私啊,只下不顶太不人道了

网友G:
正在用百位的板子,狂顶ing

网友:
顶一个,资料已经下载了,慢慢消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在用百位的板子,狂顶ing

多谢支持啊

楼主:
更新源码
已上传到网盘

楼主:
更新模块合集图

网友:
早点看到就好了

网友:
手机界面demo程序还没好

楼主:
百为STM32开发板教程之十四——百为STM32开发板使用外扩SRAM步骤(用3.5固件库)

1、在工程选项里定义外部SRAM的起始地址和容量大小,百为STM3210E-EVAL的外部SRAM起始地址是0x68000000(FSMC_NE3),容量大小是0x100000(1M)

2、开启宏定义DATA_IN_ExtSRAM

在启动代码startup_stm32f10x_hd.s里有如下几行代码,其中会调用SystemInit这个函数,
                IMPORT  __main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SystemInit这个函数在system_stm32f10x.c里定义,这个函数又包含如下几行代码
#if defined (STM32F10X_HD) || (defined STM32F10X_X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ifdef DATA_IN_ExtSRAM
    SystemInit_ExtMemCtl();
  #endif /* DATA_IN_ExtSRAM */
#endif

这里就是重点了,SystemInit_ExtMemCtl() 就是初始化FSMC接口外部SRAM的代码
也就是说只要在系统启动的时候调用这个函数,启动完后就能用外部SRAM了
但这里有个#ifdef DATA_IN_ExtSRAM,所以我们要定义这个宏:
#if defined (STM32F10X_HD) || (defined STM32F10X_X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define DATA_IN_ExtSRAM
#endif

其中#if defined (STM32F10X_HD) || (defined STM32F10X_X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这行代码,
在工程设置里是有定义了的STM32F10X_HD的,所以上面#if和#endif中间的内容是会执行的。

楼主:
最近接了个项目,会把项目做的东西体现在开发板上。会在UCGUI界面加入USB拷贝图片、字库到NOR FLASH功能,采用FATFS文件系统。

楼主:
百为STM32开发板教程之十五——TIM通用定时器

使用定时器的步骤:
1、打开定时器时钟
  /* TIM2 时钟使能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2、使能定时器NVIC中断
  /*使能定时器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3、配置定时器参数
  /* 定时器基本配置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  //定时器计数频率12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2000;  //1ms溢出中断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4、打开定时器,开启中断
    /* 使能TIM2向上计数中断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 TIM2计数使能 */
    TIM_Cmd(TIM2, ENABLE);

其中
TIM2的时钟 = PCLK1/(TIM_Prescaler+1)=36Mhz/(TIM_Prescaler+1)= 12Mhz

TIM_CounterMode_Up表示向上计数模式

TIM_Period:
在向上计数模式中,计数器从0计数到自动加载值TIM_Period(TIMx_ARR计数器的内容),然后重新从0开始计数并且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

5、中断服务程序处理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是否有溢出中断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清除溢出中断
  cnt++;
  if(cnt>=1000)
  {
   cnt = 0;
   GPIO_WriteBit(GPIOF, GPIO_Pin_6,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F, GPIO_Pin_6))); //1秒取反一次LED状态
  }
}
}

楼主:
已更新到网盘

网友:
很详细,确实不容易,支持

楼主:
后面会继续更新SDIO教程,USB教程,顶顶

楼主:
百为STM32开发板教程之十六——DMA

实验目的:
使用DMA1的通道6,把存放在FLASH里面的一段数据用DMA传输到RAM里面。
传送完成后把数据打印到串口上。

STM32两个DMA控制器共有12个独立可配置的通道,其中DMA1有7个通道,DMA2有5个通道。
主要特性有:
1、12个独立的可配置的通道(请求):DMA1有7个通道,DMA2有5个通道
2、独立的源数据和目的数据传输宽度(字节、半字、全字),源数据和目的数据地址必须按数据传输宽度对齐。
3、每个通道都有3个事件标志(DMA半传输、DMA传输完成和DMA传输出错)
4、同一个DMA控制器上,多个DMA请求有优先级之分,共有四级:很高、高、中等和低。
5、支持存储器和存储器间的传输
6、外设和存储器、存储器和外设之间的传输

DMA的功能:
直接存储器存取(DMA)用来提供在外设和存储器之间或者存储器和存储器之间的高速数据传输。
无须CPU干预,数据可以通过DMA快速地移动,这就节省了CPU的资源来做其他操作。

DMA功能框图,如下图所示:

每次DMA的传输包括三个步骤:
1、从外设数据寄存器或者从当前外设/存储器地址寄存器指示的存储器地址取数据,第一次传输时的开始地址是DMA_CPARx或DMA_CMARx寄存器指定的外设基地址或存储器单元。
2、存数据到外设数据寄存器或者当前外设/存储器地址寄存器指示的存储器地址,第一次传输时的开始地址是DMA_CPARx或DMA_CMARx寄存器指定的外设基地址或存储器单元。
3、执行一次DMA_CNDTRx寄存器的递减操作,该寄存器包含未完成的操作数目。

DMA1各通道请求分配:

从外设(TIMx[x=1、2、3、4]、ADC1、SPI1、SPI/I2S2、I2Cx[x=1、2]和USARTx[x=1、2、3])产生的7个请求,通过逻辑或输入到DMA1控制器,这意味着同时只能有一个请求有效。

DMA2各通道请求分配:

从外设(TIMx[5、6、7、8]、ADC3、SPI/I2S3、UART4、DAC通道1、2和SDIO)产生的5个请求,经逻辑或输入到DMA2控制器,这意味着同时只能有一个请求有效。

DMA通道配置过程:
下面是配置DMA通道x的过程(x代表通道号):
1、在DMA_CPARx寄存器中设置外设寄存器的地址。发生外设数据传输请求时,这个地址将是数据传输的源或目标。
2、在DMA_CMARx寄存器中设置数据存储器的地址。发生外设数据传输请求时,传输的数据将从这个地址读出或写入这个地址。
3、在DMA_CNDTRx寄存器中设置要传输的数据量。在每个数据传输后,这个数值递减。
4、在DMA_CCRx寄存器的PL[1:0]位中设置通道的优先级。
5、在DMA_CCRx寄存器中设置数据传输的方向、循环模式、外设和存储器的增量模式、外设和存储器的数据宽度、传输一半产生中断或传输完成产生中断。
6、设置DMA_CCRx寄存器的ENABLE位,启动该通道。
一旦启动了DMA通道,它既可响应连到该通道上的外设的DMA请求。 当传输一半的数据后,半传输标志(HTIF)被置1,当设置了允许半传输中断位(HTIE)时,将产生一个中断请求。在数据传输结束后,传输完成标志(TCIF)被置1,当设置了允许传输完成中断位(TCIE)时,将产生一个中断请求。

  /* 配置DMA1 通道6 */
  DMA_DeInit(DMA1_Channel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RC_Const_Buffer;  //设置外设地址,把这个地址作为传送的数据源地址或目的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DST_Buffer;  //设置存储器地址,把这个地址作为传送的源地址或目的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设置数据传输的方向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BufferSize;  //设置数据传输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Enable;  //设置外设的增量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设置存储器的增量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设置外设的数据宽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设置存储器的数据宽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设置DMA的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设置DMA通道的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Enable; //设置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DMA_Init(DMA1_Channel6, &DMA_InitStructure);  //把上面的配置(DMA_InitStructure)通过DMA_Init函数写入到相应的寄存器

  /* 使能DMA1通道6传输完成中断 */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6, DMA_IT_TC, ENABLE);

  /* 获得传送之前当前数据计数值 */
  CurrDataCounterBegin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6);

  /* 使能DMA1通道6传输 */
  DMA_Cmd(DMA1_Channel6, ENABLE);

  /* 等待传输完成 */
  while (CurrDataCounterEnd != 0)
  {
  }
printf("Transfer complete.\n\r");

  /* 打印源数据内容 */
for(count = 0; count < BufferSize; count++)
{
  printf("0x%x ", SRC_Const_Buffer[count]);
}

  /* 打印目的数据内容 */
for(count = 0; count < BufferSize; count++)
{
  printf("0x%x ", DST_Buffer[count]);
}

楼主:
USB相关程序更新到网盘

网友:
学习记号备用

楼主:
更新程序到网盘

网友H:
视频讲的不好。很乱。鼠标,画面不停晃动。明显没有站在学生角度去思考。

网友:
路过,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视频讲的不好。很乱。鼠标,画面不停晃动。明显没有站在学生角度去思考。 ...

初次录视频,经验不足,见晾。我原本的想法是想节省大家时间,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讲得快,反复看几次就好了。
另外要说的是,我平均每录一节视频,都准备两天时间的。

网友:
最近正在学smt32,收藏了,感觉很有用

楼主:
百为STM32开发板UCOSII移植步骤

一、准备源码
本例在百为 3.5固件库模版.rar和在ucos官网下载的Micrium_uC-Eval-STM32F107_uCOS-II.zip的基础上进行移植

这里采用Micrium_uC-Eval-STM32F107_uCOS-II.zip,是因为ucos官网上最新的源码ucos2.92在cortex-m3上的移植只提供了这个。

ucos移植到其他CPU只涉及到以下几个文件:
os_cpu.h
os_cpu_a.asm
os_cpu_c.c

我们百为开发板上用的CPU是STM32F103ZET6,和STM32F107上差不多的,所以这三个文件可以直接拿过来用

二、建立工程,并建立组,把相关文件添加到工程的组里,移植、编译工程
1、把Micrium_uC-Eval-STM32F107_uCOS-II.zip里面
Micrium_uC-Eval-STM32F107_uCOS-II\Micrium\Software\下面的uCOS-II目录拷贝到工程目录下,如下图示:

2、添加uCOS-II/Ports,uCOS-II/Source两个组,如下图示:

3、把Ports和Source目录下的文件添加到工程里,如下图示:

4、并把相关头文件路径加入到工程里,如下图示:

5、编译工程,发现还缺少os_cfg.h,includes.h等文件,在目录Micrium_uC-Eval-STM32F107_uCOS-II\Micrium\Software\uC-CPU\ARM-Cortex-M3\RealView下面找到这两个文件,
拷贝到工程目录下面。这里我新建了一个Cfg目录,存放这两个文件。并把这两个头文件所在路径加入到工程。
注释掉uCOS_II.H里的app_cfg.h
//#include <app_cfg.h>

编译出现错误
..\..\uCOS-II\Source\os_tmr.c(899): error:  #20: identifier "OS_TASK_TMR_PRIO" is undefined

这个OS_TASK_TMR_PRIO在app_cfg.h里定义的,我们没加进去,所以报错。把os_cfg.h里的宏开关OS_TMR_EN关掉就可以了:
#define OS_TMR_EN                 1    /* Enable (1) or Disable (0) code generation for TIMERS         */
改为
#define OS_TMR_EN                 0    /* Enable (1) or Disable (0) code generation for TIMERS         */

继续编译出现下面错误:

表示很多xxxHook和OSDebugInit函数没有定义,同样我们把OS_APP_HOOKS_EN和OS_DEBUG_EN宏开关关掉。
#define OS_APP_HOOKS_EN           0    /* Application-defined hooks are called from the uC/OS-II hooks */
#define OS_DEBUG_EN               0    /* Enable(1) debug variables

然后再编译就可以通过了。

6、给系统增加时钟节拍,这里由STM32的systick定时器提供。
在os_cpu_c.c里面已经给我们提供好了接口,但是它对SysTick的初始化有点烦琐,这里我们用库函数只要一行代码就能实现。

初始化: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SysTick 1毫秒产生一次中断

systick中断服务函数: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OS_CPU_SR  cpu_sr;

    OS_ENTER_CRITICAL();                         /* Tell uC/OS-II that we are starting an ISR          */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OSTimeTick();                                /* Call uC/OS-II's OSTimeTick()                       */
    OSIntExit();                                 /* Tell uC/OS-II that we are leaving the ISR          */
}

另外,还要在启动代码startup_stm32f10x_hd.s里把PendSV_Handler替换成OS_CPU_PendSVHandler,提供系统调用接口。不然系统启动时会跑到OSStartHang,然后死循环在那里。
这步比较容易忽略,要注意。

至此,UCOSII移植已经完成了,下面开始编写UCOSII应用。

三、编写简单的UCOSII应用程序
1、UCOSII应用程序的组成
(1)必须先调用OSInit()对UCOSII进行初始化。
(2)调用OSTaskCreate或OSTaskCreateExt创建任务。(我们需要增加或修改的只有这部分)
(3)调用OSStart()启动任务调度。

我们来看下OSTaskCreate 函数的原型:
INT8U         OSTaskCreate            (void           (*task)(void *p_arg),
                                       void            *p_arg,
                                       OS_STK          *ptos,
                                       INT8U            prio);
其中:
task是指向任务函数的指针
p_arg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的指针,一般设为0
ptos是分配给任务的堆栈的栈顶指针
prio是任务的优先级

2、编写含有三个简单任务的UCOS应用程序

#define Task1_PRIO       15
#define Task2_PRIO       16
#define Task3_PRIO       17
#define TASK1_STACK_SIZE 64
#define TASK2_STACK_SIZE 64
#define TASK3_STACK_SIZE 64
static OS_STK Task1_Stack[TASK1_STACK_SIZE];
static OS_STK Task2_Stack[TASK2_STACK_SIZE];
static OS_STK Task3_Stack[TASK3_STACK_SIZE];

void Task1_Func(void *p_arg)  //任务1代码
{
while(1)
{
  printf("task1\n\r");
  STM_EVAL_LEDOn(LED1);  //点亮LED1
  STM_EVAL_LEDOff(LED2);
  STM_EVAL_LEDOff(LED3);
  OSTimeDly(200);  //延时200ms
}
}

void Task2_Func(void *p_arg)  //任务2代码
{
while(1)
{
  printf("**********task2\n\r");
  STM_EVAL_LEDOn(LED2);  //点亮LED2
  STM_EVAL_LEDOff(LED1);
  STM_EVAL_LEDOff(LED3);
  OSTimeDly(400);  //延时400ms
}
}
void Task3_Func(void *p_arg)  //任务3代码
{
while(1)
{
  printf("********************task3\n\r");
  STM_EVAL_LEDOn(LED3);  //点亮LED3
  STM_EVAL_LEDOff(LED1);
  STM_EVAL_LEDOff(LED2);
  OSTimeDly(800);   //延时800ms
}
}

void App_TaskStart(void)
{
OSInit();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OS_TICKS_PER_SEC);  //初始化SysTick系统时钟
OSTaskCreate(Task1_Func, (void *)0, (OS_STK *)&Task1_Stack[TASK1_STACK_SIZE-1],  Task1_PRIO);  //创建任务1
OSTaskCreate(Task2_Func, (void *)0, (OS_STK *)&Task2_Stack[TASK2_STACK_SIZE-1],  Task2_PRIO);  //创建任务2
OSTaskCreate(Task3_Func, (void *)0, (OS_STK *)&Task3_Stack[TASK3_STACK_SIZE-1],  Task3_PRIO);  //创建任务3
OSStart();
}

楼主:
顶起,除了官方例程,教程和例程全部都是原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谢楼主的分享,辛苦了。

多谢帮顶,多谢支持

楼主(2013-09-29):
SD卡教程和USB教程同时进行中,每天顶一贴

网友:
仿的EVAL官方板子啥时候再搞个特价啊, 期待啊。

网友:
马克一记,可能会用得着~~

网友:
收藏。
买了块百为精简。

楼主:
百为3.2寸屏电路图:

网友J:
好资源,果断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资源,果断顶起来

谢谢帮顶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帮顶

大神,你的手机gui demo还没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神,你的手机gui demo还没好么?

还没,现在在弄SD教程

楼主:
STM32学习任务十七——ADC

实验目的:采集百为STM32开发板上的可调电阻分压AD值,把采集到的AD值显示到LCD上

主要内容:
一、STM32的ADC简介
二、STM32的ADC的使用步骤
三、编程实现把采集到的AD值显示到LCD上(非DMA模式)

一、STM32的ADC简介
STM32的ADC是12位的,是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
其中STM32F103ZET6有3个12位ADC,共有23个通道。可测量21个外部通道和2个内部信号源。

图中的引脚名称标注中出现的ADC12_INx(x表示4~9或14~15之间的整数),表示这个引脚可以是ADC1_INx或ADC2_INx。例如:ADC12_IN9表示这个引脚可以配置为ADC1_IN9,也可以配置为ADC2_IN9。同样,图中的引脚名称标注中出现的ADC123_INx(x表示0~3或10~13之间的整数),表示这个引脚可以是ADC1_INx或ADC2_INx或ADC3_INx。

各通道的A/D转换可以是单次、连续、扫描或间断模式的转换。
ADC转换的结果可以以左对齐或右对齐的方式存储在16位数据寄存器中。
ADC的输入时钟是由PCLK2经分频产生的,不得超过14MHz。

ADC结构框图(部分通道未画出):

1.ADC3的规则转换和注入转换触发与ADC1和ADC2的不同

这里要搞清下面几个概念:
(1)规则通道和注入通道
STM32的每个ADC模块通过内部的模拟多路开关,可以切换到不同的输入通道并进行转换。STM32特别地加入了多种成组转换的模式,可以由程序设置好之后,对多个模拟通道自动地进行逐个地采样转换。

有2种划分转换组的方式:规则通道组和注入通道组。通常规则通道组中可以安排最多16个通道,而注入通道组可以安排最多4个通道。
在执行规则通道组扫描转换时,如有例外处理则可启用注入通道组的转换。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是:规则通道组的转换好比是程序的正常执行,而注入通道组的转换则好比是程序正常执行之外的一个中断处理程序。

再举一个不一定使用的例子:
假如你在家里的院子内放了5个温度探头,室内放了3个温度探头;你需要时刻监视室外温度即可,但偶尔你想看看室内的温度;因此你可以使用规则通道组循环扫描室外的5个探头并显示AD转换结果,当你想看室内温度时,通过一个按钮启动注入转换组(3个室内探头)并暂时显示室内温度,当你放开这个按钮后,系统又会回到规则通道组继续检测室外温度。

从系统设计上,测量并显示室内温度的过程中断了测量并显示室外温度的过程,但程序设计上可以在初始化阶段分别设置好不同的转换组,系统运行中不必再变更循环转换的配置,从而达到两个任务互不干扰和快速切换的结果。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规则组和注入组的划分,当你按下按钮后,需要从新配置AD循环扫描的通道,然后在施放按钮后需再次配置AD循环扫描的通道。
——————————————
上面的例子因为速度较慢,不能完全体现这样区分(规则组和注入组)的好处,但在工业应用领域中有很多检测和监视探头需要较快地处理,这样对AD转换的分组将简化事件处理的程序并提高事件处理的速度。

(2)单次转换和连续转换,扫描转换和非扫描转换 (扫描转换其实可以理解为循环转换)
实际应用中可以有4种组合:
单次转换+非扫描转换:转换完一个通道即停止
单次转换+扫描转换:   转换完一个通道后,重复转换
连续转换+非扫描转换:按指定的顺序依次转换每个通道,转换完后停止
连续转换+扫描转换:   按指定的顺序依次转换每个通道,转换完后从头开始转换。

二、STM32的ADC的使用步骤

1、开启ADC时钟和GPIO时钟
  /* 使能 ADC1 和 GPIOC 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2、配置PC.04(ADC通道14)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04 (ADC Channel14)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3、配置ADC1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扫描转换关闭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不用外部事件启动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数据对齐为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规则通道序列长度为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4、配置ADC采样时间,转换序列
  /* ADC1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28Cycles5);  //设置ADC采样时间寄存器1(ADC_SMPR1),设置ADC规则序列寄存器3(ADC_SQR3)

5、使能ADC中断(非DMA方式)
    /* Enable ADC1 EOC interupt */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ENABLE);

6、使能ADC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7、校准ADC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8、开始ADC转换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9、中断处理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

  /* Clear ADC1 EOC pending interrupt bit */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1, ADC_IT_EOC);

  /* Get converted value of Channel14 converted by ADC1 */
  ADCConverted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三、编程实现把采集到的AD值显示到LCD上(非DMA模式)

/* 初始化LCD */
STM3210E_LCD_Init();
   /* Clear the LCD */
  LCD_Clear(LCD_COLOR_WHITE);
  /* Set the LCD Back Color */
  LCD_SetBackColor(LCD_COLOR_BLUE);
  /* Set the LCD Text Color */
  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WHITE);

/* 配置SysTick定时器为1ms中断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while (1)
  {
  Delay(1000);
  sprintf(buffer,"   adc value = %d   ",ADCConvertedValue);  //AD转换值存放在全局变量ADCConvertedValue 中,把它格式化转换为字符串显示到LCD上
  LCD_DisplayStringLine(LCD_LINE_6, buffer);
  }

程序已更新到网盘

楼主:
STM32学习任务十八——SDIO

一、SD卡协议
1、SD卡系统的总线拓扑

SD总线包括以下信号:
CLK:  主机对SD卡发出的时钟信号
CMD:  命令/响应信号
DAT0 - DAT3:  数据信号
VDD, VSS1, VSS2:  电源,地信号

上电初始化时,主机发送命令检测卡,并分配地址给每个卡。这是时候的数据是单独发送给每个卡的。
初始化后,命令是同时发送到所有卡的,在每个命令里包含了卡的地址信息。

SD卡总线允许动态配置数据线的宽度,上电初始化时,SD默认采用DAT0传输数据。
初始化完成后,SD总线可以配置数据线的宽度。

2、SD总线协议
SD总线的通信是基于命令和数据位流的,开始于启动位,结束于停止位。
命令(Command):命令是在CMD线上串行传送的。
数据(Data):数据是通过DAT线传送。
响应(Response):响应是卡对从主机接收到的命令进行回应。响应是在CMD线上串行传送的。

卡寻址是通过一个会话地址来实现的,这个会话地址在初始化阶段分配给卡的。
命令、响应和数据块的结构如上图所示。
SD总线上的通信是命令/响应方式(参考上图)。
这种总线通信是直接在命令和响应里传输信息的,另外,有些操作带有数据。

传送到SD或从SD卡读出的数据是以块(block)的形式进行的。数据块是否发送成功是由CRC位决定的。
可以进行单块操作或多块操作。要注意的是,对于快速写入操作来说多块操作是更适合的。
当在CMD线上收到一个STOP命令后,多块操作将被终止。
数据传输可以由主机配置为使用单根数据线或多根数据线(只要卡支持)。

单/多块读操作:

单/多块写操作:
写操作在DATA0线使用一个简单的BUSY信号表明写的状态,而不管数据线是单根数据线或多根数据线。如下图示:

命令(Command)格式:
每个命令开始于0,结束于1。总长度是48位。每个命令有CRC校验,所以能检测到传输错误,并有可能会重发。

响应(Response)格式:
响应根据内容有四种不同格式。长度是48位或136位。这里的CRC检验是16为CCITT多项式。

在CMD线上,MSB位先传输,LSB位后传输。
当使用宽总线时,数据是一次传输4位的。起始位、停止位和CRC位,是单独在每根数据线上传输的。
CRC位是在每根数据线上独立计算和校验的。
CRC响应和BUSY忙指示信号是由卡在DAT0线上发送给主机的(此时DAT1~DAT3忽略)。

数据包(Data)格式:

3、SD管脚和寄存器
SD卡形状和接口:

SD卡管脚分配:

数据线(DAT1~DAT3)上电时只作为输入用,在设置了宽总线模式后作为数据线用。

每张卡有一组信息寄存器:

主机可以通过对卡重新上电来使其复位。每张卡有它自己的上电复位检测电路,使它上电后可以处于一个预先定义的状态。而不需要外接的复位信号。
卡也可以被GO_IDLE命令复位。

SD卡协议被设计为MMC卡协议的超集。主要增加的功能是宽总线模式和内容保护功能。
很容易设计主机系统来支持这两种类型的卡。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应用程序设计者能够利用现有的基于MMC卡的应用程序,
除非系统离不开快速数据传输(宽总线)和卡内容安全。

SD卡和MMC卡的区别:

除了增加的命令,SD和MMC之间唯一不同的是总线拓扑和初始化协议。
所有MMC卡是统一连接到相同的总线上,是使用开漏输出的同步传输进行被识别的。
每张SD卡和主机是单独的一对一的连接,是串行地依次被识别的。

SD卡协议中的初始化程序主要是成功识别目前连接的卡是MMC卡还是SD卡。
检测到卡后,主机执行初始化程序,结束时返回识别的已知类型的卡。

一旦卡被初始化后,应用程序可以通过各个配置寄存器确定卡的功能,并决定是否使用它。

SD卡的外型尺寸比MMC卡厚(2.1mm VS 1.4mm)。但这样定义后,MMC卡可以很容易插到SD卡槽里去。

SD定义了三种不同的卡检测机制。通过WP开关的机械插入,通过DAT3数据线的上拉电阻的电气插入,或周期性地尝试初始化卡。
由于这几种方式在MMC卡不一定相同,所以建议不要依赖于最优先的卡检测方式。
主机应实现一种查询机制或允许请求卡的信息。

SD卡和MMC卡命令比较表:

4、SD卡功能描述
4.1、概述
卡和主机之间的所有通信是由主机控制的。主机发送的命令包括两种类型:广播命令,指定地址命令。

广播命令:
广播命令是面向所有卡的,有些命令要求返回响应。

指定地址命令:
指定地址命令发送到对应地址的卡,并由此卡返回响应。

SD卡系统定义了两种操作模式(主机和卡):
卡识别模式:
上电后或主机是处于卡识别模式,这时它会在总线上检测新卡。
卡上电后处于卡识别模式,直到它接收到SEND_RCA(CMD3)命令。(如果是MMC卡,则是SET_RCA命令)

数据传输模式:
一旦卡的RCA首次公布,卡会进入数据传输模式。
在识别了总线上的所有的卡后,主机会进入数据传输模式。

下面的表表明了卡的状态和操作模式的关系。每一个状态都对应着一个操作模式。

4.2、卡识别模式
在卡识别模式中,主机复位所有处于卡识别模式的卡,验证卡的电压操作范围,识别卡并请求卡返回RCA地址。
这个操作是在每个卡的CMD线上单独操作的。在卡识别模式中,所有数据通信只使用CMD线。

4.2.1、卡复位
GO_IDLE_STATE (CMD0)命令是软件复位命令,它会使每个卡进入空闲(Idle)状态而不管卡当前所处的状态。
处于不活动状态的卡不受此命令的影响。

由主机上电之后,所有卡处于空闲(Idle)状态(包括之前处于不活动状态的卡)。

在上电或接收到CMD0命令之后,所有卡的CMD线处于输入模式,等待下一个命令的起始位。
所有卡被初始化为默认的RCA地址(RCA=0x0000)和默认的驱动层寄存器设置(最低速率,最高电流驱动能力)。

4.2.2、操作电压范围验证
所有卡使用最大允许电压范围内的任何电压与主机建立通信。
所支持的最小和最大电压范围是在OCR(Operation Conditions Register)寄存器中定义,可能不覆盖所有卡的电压范围。
只有支持这些电压范围的卡,其CID和CSD数据才能被访问。这意味着,如果主机和卡具有不兼容的电压范围,那么卡的CID和CSD数据就不能被访问,也不能完成卡的识别过程。

因此,有一个命令SD_SEND_OP_COND (ACMD41)是特意设计来给主机识别和拒绝与主机期望的电压范围不匹配的卡的。
这是通过主机以一个电压范围为这个命令的参数,发送命令来实现的。
不支持此电压范围的卡将放弃总线并进入不活动状态。
卡所支持的电压范围是在OCR寄存器中定义的。见后面OCR详细介绍。
要注意的是ACMD41是应用程序特殊命令,发送ACMD41之前必须先发送APP_CMD(CMD55)。
在空闲状态下,CMD55所使用的RCA是卡的默认值RCA = 0x0000。

MMC卡不会回应ACMD41,实际上它是不回应ACMD41之前的APP_CMD(CMD55)。
MMC卡应依照MMC协议规范被使用SEND_OP_COND (CMD1)命令进行初始化。
主机应忽略MMC卡回应CMD3命令的ILLEGAL_COMMAND状态,因为这个ACMD41残留的状态。(CMD0,1,2不清除状态寄存器)。
实际中,主机将使用ACMD41命令和CMD1命令来识别系统中的SD卡和MMC卡。

卡识别模式流程图:

通过发送忽略电压范围的命令,主机可以查询每个卡,并在使不兼容卡进入非活动状态之前,确定通用电压范围。
主机可以选择一个通用的电压范围,或者期望不使用的卡的应用程序通知时,可以使用此查询。
总之,主机必须选择一个电压操作范围,并在这个条件下重发ACMD41命令,使不兼容卡进入非活动状态。

ACMD41命令的响应中的忙(busy)位,是卡用来告诉主机它正处于上电或复位状态,并且暂时不能通信。
在这种情况下,主机必须重复ACMD41命令,直到忙位被清除。

在初始化过程中,主机不允许改变电压操作范围。此类改变将会被卡忽略。
如果需要改变操作电压范围,主机必须用CMD0命令复位所有卡,并重新开始初始化流程。
并且,如果需要访问所有不活动状态的卡,必须进行硬复位(重新上电)。

GO_INACTIVE_STATE (CMD15) 命令可以用来使一个定址了的卡进入不活动状态。
这个命令可以在主机明确地需要使卡进入非活动状态的时候使用。(例如,主机正在改变电压范围,而已知道卡不在此电压范围内时)

4.2.3、卡的识别过程
主机以时钟速率fOD(后面会提到)开始卡识别流程。在SD卡中,CMD线是开漏输出。

总线启动后,主机要求卡返回它们的有效操作条件(在带参数RCA=0x0000的APP_CMD CMD55命令之后,发送ACMD41 )。
ACMD41命令的响应是OCR(operation condition register)。同样的命令将会发送到系统中所有的新卡。不兼容的卡将被发送进入不活动状态。
主机可以发送ALL_SEND_CID (CMD2)命令到每张卡,来获得卡的CID(unique card identification)。未被识别的卡(如处于就绪状态的卡)将在CMD线上发送其CID作为响应。
在发送了CID之后,卡进入鉴别状态。
然后主机发送SEND_RELATIVE_ADDR(CMD3),要求卡返回其RCA(relative card address)。这个RCA比CID短,并且将在后面的数据传输中用来对卡寻址(尤其是速率比fOD高的时候)。
一旦RCA被接收后,卡将进入待机状态。此时,如果主机需要另外一个RCA号,它会用同样的SEND_RELATIVE_ADDR(CMD3)命令要求卡返回一个新的RCA号码。最后返回的RCA号作为卡的实际RCA号。

主机重复上面的识别过程,反复发送CMD2,CMD3命令来识别每张卡。

在初始化完所有SD卡后,主机将使用MMC协议规范里的CMD2和CMD3来初始化系统中的MMC卡。要注意的是,在SD卡中,所有卡是单独连接的,所以MMC卡将被单独初始化。

4.3数据传输模式
在CSD寄存器的内容被主机知道之前,所有卡都是运行在速率fOD上,因为某些卡可能有操作频率限制。
主机发送SEND_CSD (CMD9) 来获得卡的CSD(Card Specific Data)寄存器内容,如块长度,卡存储容量,最大时钟速率等。

卡数据传输模式流程图:

广播命令SET_DSR (CMD4) 配置已识别卡的驱动层寄存器。它会将应用程序对应的总线长度,总线上卡的数量和卡的传输速率写入到DSR寄存器。
SET_DSR对于卡和主机是个可选的命令。

CMD7用来选中一张卡并使其进入传输状态。同一时刻只有一张卡处于传输状态。如果当前卡正在处于传输状态,它会断开与主机的连接,并进入待机状态。
如果CMD7命令是发送到RCA地址0x0000,则所有卡都进入待机状态。这个可以用在识别新卡之前(在不复位已初始化卡的情况下)。
在这种状态中,已经有RCA的卡,不会回应识别命令(如CMD41, CMD2, CMD3)。

在数据传输模式中,主机和选中卡的所有通信都是点对点的(使用定址命令)。所有定址命令由CMD线上的响应确认。

数据传输模式中的所有关系概括如下:
• 所有数据读命令可以被CMD12命令终止。数据传输将被终止,而卡将返回到传输状态。读命令是:块读(CMD17),多块读(CMD18),发送写保护 (CMD30),发送SCR(ACMD51),和读模式中的通用命令(CMD56)。
• 所有数据写命令可以被CMD12命令终止。写命令必须在CMD7命令(取消选中卡)之前终止。写命令是:块写(CMD24 and CMD25),写CID (CMD26),写CSD (CMD27),
锁定/解锁命令(CMD42),和写模式中的通用命令(CMD56)。
• 一旦传输完成,卡将会退出写状态,并进入编程状态(写成功)或传输状态(写失败)。
• 如果块写操作停止,并且块长度和最后一个块的CRC有效,则数据将被编程写入。
• 卡会为块写提供缓冲,因此当上一个块正在被编程的同时,下一个块的数据可以被发送到卡。如果所有写缓冲满了,只要卡是在编程状态,则DAT0线将保持低电平(BUSY)。
• 对于写CID,写CSD,写保护和擦除,是不支持缓冲的。这意味着,当卡处于忙状态时,这些命令是不能被接收的。只要卡是在编程状态,则DAT0线将保持低点平(BUSY)。
实际上,如果各卡的DAT0线是分开的,则主机可以仍然可以在其中一张卡处于忙时,访问另一张卡。
• 当卡正在编程时,参数设置命令是不允许的。参数设置命令是:设置块程度(CMD16),擦除块开始(CMD32),擦除块结束(CMD33)。
• 当卡正在编程时,读命令是不允许的。
• 使用CMD7命令将卡从待机状态切换到传输状态,不会终止擦除和编程操作。卡将切换到断开连接状态并释放DAT线。
• 在断开连接状态下,使用CMD7命令可以将卡取消选中。此时卡将进入编程状态,并恢复忙指示。
• 使用CMD0或CMD15命令复位卡,将终止任何正在进行的编程操作。这种情况可能会损坏卡的数据内容。主机应避免这样的操作。

4.3.1总线宽度选择
宽总线(4位总线宽度)操作模式可以通过ACMD6选择或取消选择。复位或GO_IDLE(CMD0)命令之后,默认的总线宽度是1bit。
ACMD6命令只在传输状态下有效。这意味着总线宽度只有在卡被CMD7命令选中之后才能被改变。

4.3.2读数据
当无数据传输时,DAT线被拉高为高电平。
数据传输开始于低电平(1或4位低电平),接着是连续的数据流。数据流包含有payload数据(包含错误校正位,如果使用了ECC),数据流以高电平结束(1或4位高电平)。
数据传输是以时钟信号同步的。基于块数据传输的payload是由1或4位CRC校验和保护的。

从SD读数据的操作会被关断电源中断。SD卡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保护其数据内容不会被损坏(写操作和擦除操作除外),即使在突然断开电源或被移除的时候。

块读
块读是基于块的数据传输。数据传输的基本单位是块,其最大值定义在CSD (READ_BL_LEN)中。
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包含在一个物理块中的较小的块也可以被传输。
SD卡能传输512字节的块是个强制性的要求。

为确保数据传输的完整性,CMD17(READ_SINGLE_BLOCK)命令开始块读,并且传输完成后,进入传输状态。
CMD18 (READ_MULTIPLE_BLOCK)命令开始连续的块传输。块将被连续地传送,直到收到STOP_TRANSMISSION(CMD12)命令。
由于是串行的传输,这个停止命令有一个执行的延迟。在接收到停止命令的最后一位时,传输将停止。

如果主机正在使用部分块,其累计长度是不对齐的,并且块错位是不允许的。那么卡应该在第一个错位块的开始检测到错位,并设置状态寄存器中的ADDRESS_ERROR位,
取消传输,并在数据状态中等待停止命令。

4.3.3写数据
写数据的数据传输格式和读数据类似。基于块的数据写传输,CRC校验位被附加到每个数据块中。
在写入数据之前,卡为每个接收到的数据块提供1或4位的CRC奇偶校验。因此,可以防止错误传输数据的写入。

块写
在块写(CMD24 - 27,42,56(w))期间,一个或多个块数据被主机传送到卡,每个块的结尾由主机附加1位或4位的CRC校验。
支持快写的卡总是能接受由WRITE_BL_LEN定义长度的块数据和512字节及其倍数的数据。(例如写1024字节长的数据,那写1024字节的块和写512字节的块都是支持的)。
如果WRITE_BL_PARTIAL = 1,那么写更小的块甚至1字节,也是可以被使用的。
如果CRC错误,那么卡会在DAT线上标记错误;传输的数据将被丢弃而不写入,后面传输的块数据(在多块传输中)将被忽略。

为了使写操作更快速,应该使用多块写命令,而不是使用单块写命令连续写。

如果主机正在使用部分块,其累计长度是不对齐的,并且块错位是不允许的(CSD parameter WRITE_BLK_MISALIGN is not set)。那么卡应该在第一个错位块的开始检测到错位,并设置状态寄存器中的ADDRESS_ERROR位,取消传输,并在数据接收状态中等待停止命令。

如果主机在一个写保护块上写数据,写操作将会被取消。在这种情形下,卡会设置WP_VIOLATION位。

编程写入CID和CSD寄存器之前,不需要进行块长度的设置。这时传输的数据也是CRC保护的。
如果CID和CSD寄存器的一部分是存储在ROM中,那么这个不可改变的部分必须匹配在接收缓冲区中的相应部分。如果这个匹配失败,那么卡将会报告错误,并不改变任何寄存器内容。

某写卡写一个块的数据需要较长的和不确定的时间。接收到一个块数据并完成校验后,如果写缓冲区满,并且不能接受一个新的WRITE_BLOCK命令的数据时,卡将开始写入数据并把DAT0线保持为低电平。
主机可以在任何时刻通过SEND_STATUS(CMD13)命令查询卡的状态,卡将会返回它的状态。状态位READY_FOR_DATA表示卡可接受新数据或它正在写入数据。
主机可以发出CMD7命令取消选择卡(去选择另一个卡),它会使卡进入断开连接状态,并释放DAT线而不会打断写操作的进行。
当重新选择卡时,如果写入仍然在进行并且写缓冲区满,那它会把DAT线拉低恢复忙指示。
实际上,主机会对所有卡同时进行交错的写操作。交错写是通过在其他卡忙时单独地存取每张卡来实现的。这个过程是通过适当的CMD和DAT0~3线的操作来实现的。

多块写操作之前的预擦除
在写操作之前加上(ACMD23)命令设置块写的数量,会比没有加(ACMD23)命令写的速度要块。主机将使用这个命令来定义下一个写操作将要发送多少个块。
如果主机在所有数据被发送到卡之前终止写操作(使用停止命令),那么剩余未写块的内容是未知的(可能被擦除,也可能是旧的数据)。
如果主机要发送的块数量比ACMD23定义的要多,那么卡将会一块一块地擦除(和接收到新数据一样)。
在多块写完成后,这个数量将会复位到默认值(=1)。

建议在CMD25之前使用此命令,对于多块写操作来说速度将会更快。如果主机需要使用预擦除功能,则必须在写命令之前使用ACMD23命令。否则,其他命令执行时预擦除计数将被自动清零。

发送块写的数量
在使用管道机制的数据缓冲区的系统中,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在多块写操作的中间发生错误,是无法确定哪个块是最后被写入到闪存中的。卡将会响应ACMD22命令返回已写块的数量。

4.3.4擦除
通过同时擦除很多个要写入的块来提高数据传输量是可行的。
检验这些块写入是否完成用ERASE_WR_BLK_START(CMD32)和ERASE_WR_BLK_END(CMD33)命令。
主机必须按照以下的命令顺序进行:ERASE_WR_BLK_START,ERASE_WR_BLK_END 和ERASE (CMD38)。
如果擦除命令ERASE (CMD38),地址设置命令(CMD32)和(CMD33)不是按照顺序被接收,那么卡将会在状态寄存器中设置ERASE_SEQ_ERROR位,并复位整个顺序。

如果接收到一个未按顺序的命令(SEND_STATUS除外),卡将会设置状态寄存器中的ERASE_RESET位,复位擦除顺序,并执行最后一个命令。

如果擦除范围包括写保护扇区,那这些扇区将保持不变,只有非保护区才被擦除。同时状态寄存器中的WP_ERASE_SKIP位被设置。

地址设置命令(CMD32和CMD33)中的地址域是一个以字节为单位的块地址。卡将会忽略所有LSB小于WRITE_BLK_LEN大小的数据。

如之前对块写的描述,当擦除正在进行时卡会将DAT0线拉低。实际擦除的时间可能会很长,主机可能会发出CMD7取消选择卡或将卡断开连接,如之前对块写的描述一样。

4.3.5应用程序特定命令
SD卡协议是定义为向前兼容MMC卡协议的。
SD卡是被设计为各种应用提供各种各样的接口的。
为了保持MMC卡标准和新SD卡专用命令的兼容性,SD卡使用应用程序特定命令来实现它的专用命令。
以下是APP_CMD 和GEN_CMD命令的定义。

应用程序特定命令 -  APP_CMD (CMD55)
当卡接收到此命令时,会导致卡将紧接着的下一个命令解析为应用程序特定命令,ACMD。
ACMD和标准的MMC卡命令一样具有一样的结构,并具有相同的CMD号。
只要这个命令是出现在APP_CMD之后,卡会将它标记为ACMD。

APP_CMD的效果是,如果紧接着的命令是有ACMD定义的,那么非标准的命令被使用(ACMD)。例如,卡有ACMD13定义,而没有ACMD7定义,
那么紧跟在APP_CMD命令后,命令13将认作为ACMD13非标准命令,而命令7将被认作为CMD7标准命令。
为了使用一个厂商特定ACMD,主机将会:
• 发送APP_CMD命令。响应将会有APP_CMD位设置返回给主机,表示卡期望接收ACMD命令。
• 发送期望的ACMD命令。响应将会有APP_CMD位设置,表示命令被看作为ACMD。如果一个非ACMD的命令被发送,那么它将会被认作为标准的SD卡命令,并且卡将会清除状态寄存器中的APP_CMD位。

如果一个非有效命令(既不是ACMD,也不是CMD)被发送,那么它将会被当作为标准SD卡非法命令错误处理。

从SD卡协议的角度来看,ACMD号被厂商定义是有一定限制的。以下的ACMD号是被SD卡协议保留的,而不能被厂商定义的:
ACMD6,ACMD13, ACMD17-25, ACMD38-49, ACMD51。

通用命令 - GEN_CMD (CMD56)
GEN_CMD命令的总线传输和块读或块写(CMD24 或 CMD17)命令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它的参数表示数据传输的方向而不是地址。数据块不是一个内存负载型的数据,但是有厂商定义的格式和意义。在发送CMD56命令之前,卡应被设置为传输状态。传输的数据块大小是由CMD16定义的BLOCK_LEN大小。 响应CMD56的是R1响应。

4.5错误条件
4.5.1 CRC和非法命令
所有命令是受CRC位保护的。如果定址卡的CRC校验失败,则卡不会返回响应并且命令不会被执行。卡不会改变其状态,状态寄存器中的COM_CRC_ERROR位被设置。
类似地,如果卡接收到非法命令,卡不会改变其状态,不会返回响应,并且状态寄存器中的ILLEGAL_COMMAND位将被设置。
有各种不同的非法命令:
• 命令属于类,但卡不支持(如只读卡中的写命令)。
• 命令在当前状态中不允许(如传输状态中的CMD2)。
• 命令未定义(如CMD5)。

4.5.2读、写和擦除超时条件
读、写和擦除操作的超时时间是正常访问时间的100倍。卡必须在这个时间内完成命令或者取消并返回错误信息。如果主机在指定的时间内没有得到任何响应,则它会假设卡将不再返回响应,并尝试恢复(例如复位卡,电源周期,拒绝卡等)。正常访问时间定义如下:
• 读
正常读访问的时间是由CSD参数TAAC和NSAC给定的两个时间之和定义的。这些参数定义了读命令的结束位和块数据的开始位之间的延时。这些参数是因卡而异的,应被主机用来计算流读
的吞吐量和最大频率。
• 写
CSD中的R2W_FACTOR是用来计算正常的块编程时间的,通过将正常读访问时间乘以这个系数获得。它适用于所有的写/擦除命令(如SET(CLEAR)_WRITE_PROTECT, PROGRAM_CSD(CID)和块写命令)
• 擦除
擦除命令的持续时间是等于要擦除的块数量乘以块写的时间。

4.6命令
4.6.1命令类型
共定义有4种命令来控制SD卡的:
• 广播命令,无响应(bc)
• 广播命令,有响应(bcr)
• 定址命令,无数据在DAT上传输(ac)
• 定址命令,有数据在DAT上传输(adtc)
所有命令和响应都是在SD卡的CMD线上传输。

4.6.2命令格式
所有命令都有个固定的长度——48位。

一个命令总是以起始位'0'开始,接着一个方向位(主机='1'),然后6位表示命令的序号,这个值是一个二进制码(从0到63)。有些命令需要一个参数(如一个地址),这个是32位的。
所有命令都是受CRC保护的。每个命令都是终止位'1'结束。

4.6.3命令类集
SD卡的命令集被分为各种类集。每一个类支持一组卡功能。
命令类集0, 2, 4, 5 和 8是强制性的,必须被所有SD卡支持。其他类集是可选的。

4.6.4详细命令描述

基本命令(class 0):

基于块的读命令(class 2):

①  数据传输不能跨越物理块边界除非CSD中的READ_BLK_MISALIGN被设置。

基于块的写命令(class 4):

①  数据传输不能跨越物理块边界除非CSD中的WRITE_BLK_MISALIGN被设置。

基于块的写保护命令(class 6):

擦除命令(class 5):

锁卡命令(class 7):

应用程序特定命令(class 8):

以下表格描述SD卡支持/保留的所有应用程序特殊命令。所有ACMD命令都必须紧跟在APP_CMD (CMD55)命令之后。

4.7响应
所有响应都是在CMD线上被发送。响应的编码长度取决于响应的类型。
所有响应开始于起始位(通常为‘0’),接着一位表示传输的方向(card = ‘0’),所有响应(除开响应类型R3)是受CRC保护的。每个响应的编码结束于停止位(通常为‘1’)。
共有4种类型的响应,格式定义如下:
R1响应 正常的响应命令

R2响应 (CID, CSD 寄存器)

R3响应 (OCR寄存器)

R6响应 (发布RCA地址响应)

4.8 SD卡状态
SD卡支持两种卡状态如下:
Card Status:兼容MMC卡协议
SD_Status: 扩展512位状态域,支持SD专用特性和未来应用特性。

4.8.1 Card Status
响应格式R1包含有一个称为Card Status的32位域。这个域是用来传输卡的状态信息的(卡状态是存放在本地状态寄存器中的)。
如果没有指定,状态通常是对应之前发生的命令的。

各种不同的状态定义如下表
类型和清除条件域缩写如下:
类型
E:错误位
S:起始位
R:实际命令的响应的测检和设置
X:命令执行时的检测和设置。主机必须通过状态命令查询卡来读这些位。

清除条件
A:根据卡当前状态
B:通常与之前的命令相关。接收到一个有效的命令将会清除它。
C:读时清除

4.8.2 SD Status
SD Status包含有SD专有特性的状态位,并可以在将来的应用中使用。SD Status的大小是一个数据块512bit的大小。这个寄存器的内容是在DAT线上被发送到主机的,并附有16位CRC校验。
ACMD13只可以在传输状态(卡被选中)中被发送到卡。SD Status的结构定义如下:

楼主:
SDIO程序分析
/*
  * @file    stm32_eval_sdio_sd.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4.4.0
*/

主要函数:
void SD_DeInit(void);
SD_Error SD_Init(void);
SDTransferState SD_GetStatus(void);
SDCardState SD_GetState(void);
uint8_t SD_Detect(void);
SD_Error SD_PowerON(void);
SD_Error SD_PowerOFF(void);
SD_Error SD_InitializeCards(void);
SD_Error SD_GetCardInfo(SD_CardInfo *cardinfo);
SD_Error SD_EnableWideBusOperation(uint32_t WideMode);
SD_Error SD_SetDeviceMode(uint32_t Mode);
SD_Error SD_SelectDeselect(uint32_t addr);
SD_Error SD_ReadBlock(uint8_t *readbuff, uint32_t ReadAddr, uint16_t BlockSize);
SD_Error SD_ReadMultiBlocks(uint8_t *readbuff, uint32_t ReadAddr, uint16_t BlockSize, uint32_t NumberOfBlocks);
SD_Error SD_WriteBlock(uint8_t *writebuff, uint32_t WriteAddr, uint16_t BlockSize);
SD_Error SD_WriteMultiBlocks(uint8_t *writebuff, uint32_t WriteAddr, uint16_t BlockSize, uint32_t NumberOfBlocks);
SDTransferState SD_GetTransferState(void);
SD_Error SD_StopTransfer(void);
SD_Error SD_Erase(uint32_t startaddr, uint32_t endaddr);
SD_Error SD_SendStatus(uint32_t *pcardstatus);
SD_Error SD_SendSDStatus(uint32_t *psdstatus);
SD_Error SD_ProcessIRQSrc(void);

楼主:
下面对所有函数进行一一分析,首先是SD_Init函数。
这个函数用来初始化SD卡。
首先调用SD_LowLevel_Init函数初始化STM32的SDIO所使用的GPIO端口,SD卡插入检测端口,开启SDIO时钟,开启DMA2时钟。
然后调用SD_PowerON函数开启SDIO电源、时钟,复位卡到空闲状态,发送CMD55命令识别是MMC卡或SD卡,如果是SD卡,则发送ACMD41识别和拒绝与主机期望的电压范围不匹配的SD卡。
再调用SD_InitializeCards函数发送CMD2命令,获取卡的CID数据;发送CMD3命令,要求卡返回其RCA地址;发送CMD9命令,获取卡的CSD数据。
读取CSD,CID数据保存到结构体指针cardinfo中,选中卡,设置总线宽度,设置传输模式为DMA模式。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SD Card and put it into StandBy State (Ready for data
  *         transfer).
  * @param  None
  * @retval SD_Error: SD Card Error code.
  */
SD_Error SD_Init(void)
{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 SDIO外设底层初始化 */
  SD_LowLevel_Init();
  SDIO_DeInit();
  errorstatus = SD_PowerON();
  if (errorstatus != SD_OK)
  {
    /* CMD 响应超时 (等待CMDSENT标志) */
    return(errorstatus);
  }
  errorstatus = SD_InitializeCards();
  if (errorstatus != SD_OK)
  {
    /* CMD 响应超时 (等待CMDSENT标志) */
    return(errorstatus);
  }
  /* 配置SDIO外设 */
  /* SDIOCLK = HCLK, SDIO_CK = HCLK/(2 + SDIO_TRANSFER_CLK_DIV) */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Div = SDIO_TRANSFER_CLK_DIV;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Edge = SDIO_ClockEdge_Rising;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Bypass = SDIO_ClockBypass_Disable;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PowerSave = SDIO_ClockPowerSave_Disable;
  SDIO_InitStructure.SDIO_BusWide = SDIO_BusWide_1b;
  SDIO_InitStructure.SDIO_HardwareFlowControl = SDIO_HardwareFlowControl_Disable;
  SDIO_Init(&SDIO_InitStructure);

  if (errorstatus == SD_OK)
  {
    /*----------------- 读 CSD/CID 寄存器 ------------------*/
    errorstatus = SD_GetCardInfo(&SDCardInfo);
  }
  if (errorstatus == SD_OK)
  {
    /*----------------- 选中 Card --------------------------------*/
    errorstatus = SD_SelectDeselect((uint32_t) (SDCardInfo.RCA << 16));
  }
  if (errorstatus == SD_OK)
  {
    errorstatus = SD_EnableWideBusOperation(SDIO_BusWide_4b);
  }
  /* 设置器件传输模式为DMA */
  if (errorstatus == SD_OK)
  {
    errorstatus = SD_SetDeviceMode(SD_DMA_MODE);
  }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SD_LowLevel_Init函数初始化STM32的SDIO所使用的GPIO端口,SD卡插入检测端口,开启SDIO时钟,开启DMA2时钟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SD Card and put it into StandBy State (Ready for
  *         data transf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D_LowLevel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 GPIOC 和 GPIO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SD_DETECT_GPIO_CLK, ENABLE);
  /* 配置 PC.08, PC.09, PC.10, PC.11, PC.12 管脚: D0, D1, D2, D3, CLK 管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 PD.02 CMD线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 SD_SPI_DETECT_PIN 管脚: SD卡检测管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D_DETECT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D_DETECT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 SDIO AHB 时钟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SDIO, ENABLE);
  /* 使能 DMA2 时钟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

楼主:
SD_PowerON函数开启SDIO电源、时钟,复位卡到空闲状态,发送APP_CMD CMD55命令识别是MMC卡还是SD卡,
如果是SD卡,则发送ACMD41识别和拒绝与主机期望的电压范围不匹配的SD卡。
/**
  * @brief  Enquires cards about their operating voltage and configures
  *   clock controls.
  * @param  None
  * @retval SD_Error: SD Card Error code.
  */
SD_Error SD_PowerON(void)
{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uint32_t response = 0, count = 0, validvoltage = 0;
  uint32_t SDType = SD_STD_CAPACITY;
  /*!< Power ON Sequence -----------------------------------------------------*/
  /* 配置SDIO外设 */
  /* SDIOCLK = HCLK, SDIO_CK = HCLK/(2 + SDIO_INIT_CLK_DIV) */
  /* 初始化的SDIO_CK 不能超过 400 KHz */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Div = SDIO_INIT_CLK_DIV;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Edge = SDIO_ClockEdge_Rising;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Bypass = SDIO_ClockBypass_Disable;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PowerSave = SDIO_ClockPowerSave_Disable;
  SDIO_InitStructure.SDIO_BusWide = SDIO_BusWide_1b;
  SDIO_InitStructure.SDIO_HardwareFlowControl = SDIO_HardwareFlowControl_Disable;
  SDIO_Init(&SDIO_InitStructure);
  /* 开启SDIO电源 */
  SDIO_SetPowerState(SDIO_PowerState_ON);  //设置SDIO电源控制寄存器(SDIO_POWER)的值为SDIO_PowerState_ON(0x00000003),即上电状态。
  /* 使能SDIO时钟 */
  SDIO_ClockCmd(ENABLE);  //设置SDIO时钟控制寄存器(SDIO_CLKCR)第8位的值为1,即SDIO_CK使能。
  /* CMD0: 复位卡到空闲状态 ---------------------------------------------------*/
  /* No CMD response required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0x0;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GO_IDLE_STATE;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Error();
  if (errorstatus != SD_OK)
  {
    /* CMD 响应超时 (等待 CMDSENT 标志) */
    return(errorstatus);
  }
  /* CMD8: SEND_IF_COND ----------------------------------------------------*/
  /* 发送 CMD8来检验卡接口操作条件*/
  /* 参数: - [31:12]: 保留 (应设为 '0')
               - [11:8]: 电源电压 (VHS) 0x1 (范围: 2.7-3.6 V)
               - [7:0]: 检查模式 (要求为 0xAA) */
  /* CMD 响应: R7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SD_CHECK_PATTERN;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IO_SEND_IF_COND;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7Error();
  if (errorstatus == SD_OK)
  {
    CardType = SDIO_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 /* SD Card 2.0 */
    SDType = SD_HIGH_CAPACITY;
  }
  else
  {
    /* APP_CMD CMD55应用程序特殊命令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0x00;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APP_CMD;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APP_CMD);
  }
  /* APP_CMD CMD55应用程序特殊命令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0x00;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APP_CMD;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APP_CMD);
  /* 如果 errorstatus 是 Command TimeOut,那么这个是 MMC 卡,因为MMC卡不会回应APP_CMD CMD55命令 */
  /* 如果 errorstatus 是 SD_OK ,那这个是SD卡: SD card 2.0 (电压范围缺失)或者 SD card 1.x */
  if (errorstatus == SD_OK)
  {
    /* SD CARD */
    /* 发送 ACMD41 SD_APP_OP_COND,参数为0x80100000 */
    while ((!validvoltage) && (count < SD_MAX_VOLT_TRIAL))
    {
      /* 发送 CMD55 APP_CMD ,参数 RCA 为 0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0x00;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APP_CMD;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APP_CMD);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SD_VOLTAGE_WINDOW_SD | SDType;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SD_APP_OP_COND;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3Error();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response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1);
      validvoltage = (((response >> 31) == 1) ? 1 : 0);
      count++;
    }
    if (count >= SD_MAX_VOLT_TRIAL)
    {
      errorstatus = SD_INVALID_VOLTRANGE;
      return(errorstatus);
    }
    if (response &= SD_HIGH_CAPACITY)
    {
      CardType = SDIO_HIGH_CAPACITY_SD_CARD;
    }
  }/*!< else MMC Card */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SD_InitializeCards函数发送CMD2命令,获取卡的CID数据;发送CMD3命令,请求卡返回RCA地址;发送CMD9命令,获取卡的CSD数据。
/**
  * @brief  Intialises all cards or single card as the case may be Card(s) come
  *         into standby state.
  * @param  None
  * @retval SD_Error: SD Card Error code.
  */
SD_Error SD_InitializeCards(void)
{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uint16_t rca = 0x01;
  if (SDIO_GetPowerState() == SDIO_PowerState_OFF)
  {
    errorstatus = SD_REQUEST_NOT_APPLICABLE;
    return(errorstatus);
  }
  if (SDIO_SECURE_DIGITAL_IO_CARD != CardType)
  {
    /*发送 CMD2(ALL_SEND_CID)命令,获取卡的CID数据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0x0;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ALL_SEND_CID;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Long;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2Error();
    if (SD_OK != errorstatus)
    {
      return(errorstatus);
    }
    CID_Tab[0]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1);
    CID_Tab[1]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2);
    CID_Tab[2]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3);
    CID_Tab[3]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4);
  }
  if ((SDIO_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 == CardType) ||  (SDIO_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 == CardType) ||  (SDIO_SECURE_DIGITAL_IO_COMBO_CARD == CardType)
      ||  (SDIO_HIGH_CAPACITY_SD_CARD == CardType))
  {
    /* 发送 CMD3(SET_REL_ADDR)命令,参数为 0 */
    /* SD卡返回其RCA地址.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0x00;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SET_REL_ADDR;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6Error(SD_CMD_SET_REL_ADDR, &rca);
    if (SD_OK != errorstatus)
    {
      return(errorstatus);
    }
  }
  if (SDIO_SECURE_DIGITAL_IO_CARD != CardType)
  {
    RCA = rca;
    /* 发送 CMD9(SEND_CSD)命令,获取卡的CSD数据,参数为卡的RCA地址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int32_t)(rca << 16);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SEND_CSD;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Long;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2Error();
    if (SD_OK != errorstatus)
    {
      return(errorstatus);
    }
    CSD_Tab[0]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1);
    CSD_Tab[1]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2);
    CSD_Tab[2]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3);
    CSD_Tab[3]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4);
  }
  errorstatus = SD_OK; /* 所有卡被初始化完毕 */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下面这几个函数只作简要介绍
SD_Error SD_GetCardInfo(SD_CardInfo *cardinfo); //这个函数是把获得的卡的所有信息存放到SD_CardInfo结构体指针cardinfo中。
SD_Error SD_EnableWideBusOperation(uint32_t WideMode);  //设置总线数据宽度为4位或1位(不支持8位),MMC卡不支持此特性。
SD_Error SD_SetDeviceMode(uint32_t Mode); //设置数据传输模式为DMA模式,中断模式或查询模式

楼主:
SD_SelectDeselect函数选中卡,函数的参数为卡的地址
/**
  * @brief  Selects od Deselects the corresponding card.
  * @param  addr: Address of the Card to be selected.
  * @retval SD_Error: SD Card Error code.
  */
SD_Error SD_SelectDeselect(uint32_t addr)
{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 发送 CMD7(SDIO_SEL_DESEL_CARD)命令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addr;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SEL_DESEL_CARD;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SEL_DESEL_CARD);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
  * @摘要:  允许从卡中的指定地址读一个块的数据
  * @参数  readbuff: 指向存放接收到数据的buffer
  * @参数  ReadAddr: 将要读数据的地址
  * @参数  BlockSize: SD卡数据块的大小
  * @retval SD_Error: SD卡错误代码
  */
SD_Error SD_ReadBlock(uint8_t *readbuff, uint32_t ReadAddr, uint16_t BlockSize)
{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uint32_t count = 0, *tempbuff = (uint32_t *)readbuff;
  uint8_t power = 0;
  if (NULL == readbuff)
  {
    errorstatus = SD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errorstatus);
  }
  TransferError = SD_OK;
  TransferEnd = 0;
  TotalNumberOfBytes = 0;
  /* 清除所有DPSM 配置 */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TimeOut = SD_DATATIMEOUT;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Length = 0;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BlockSize = SDIO_DataBlockSize_1b;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Dir = SDIO_TransferDir_ToCard;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Mode = SDIO_TransferMode_Block;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PSM = SDIO_DPSM_Disable;
  SDIO_DataConfig(&SDIO_DataInitStructure);
  SDIO_DMACmd(DISABLE);
  if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1) & SD_CARD_LOCKED)
  {
    errorstatus = SD_LOCK_UNLOCK_FAILED;
    return(errorstatus);
  }

  if (CardType == SDIO_HIGH_CAPACITY_SD_CARD)
  {
    BlockSize = 512;
    ReadAddr /= 512;
  }
  if ((BlockSize > 0) && (BlockSize <= 2048) && ((BlockSize & (BlockSize - 1)) == 0))
  {
    power = convert_from_bytes_to_power_of_two(BlockSize);
    /*设置SD卡的块大小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int32_t) BlockSize;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SET_BLOCKLEN;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SET_BLOCKLEN);
    if (SD_OK != errorstatus)
    {
      return(errorstatus);
    }
  }
  else
  {
    errorstatus = SD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errorstatus);
  }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TimeOut = SD_DATATIMEOUT;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Length = BlockSize;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BlockSize = (uint32_t) power << 4;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Dir = SDIO_TransferDir_ToSDIO;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Mode = SDIO_TransferMode_Block;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PSM = SDIO_DPSM_Enable;
  SDIO_DataConfig(&SDIO_DataInitStructure);
  TotalNumberOfBytes = BlockSize;
  StopCondition = 0;
  DestBuffer = (uint32_t *)readbuff;
  /*发送 CMD17(READ_SINGLE_BLOCK)命令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int32_t)ReadAddr;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READ_SINGLE_BLOCK;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READ_SINGLE_BLOCK);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如果是单块传输,不需要手动去停止传输*/
  if (DeviceMode == SD_POLLING_MODE)
  {
    /*查询模式 */
    while (!(SDIO->STA &(SDIO_FLAG_RXOVERR | SDIO_FLAG_DCRCFAIL | SDIO_FLAG_DTIMEOUT | SDIO_FLAG_DBCKEND | SDIO_FLAG_STBITERR)))
    {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RXFIFOHF) != RESET)
      {
        for (count = 0; count < 8; count++)
        {
          *(tempbuff + count) = SDIO_ReadData();
        }
        tempbuff += 8;
      }
    }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DTIMEOUT) != RESET)
    {
      SDIO_ClearFlag(SDIO_FLAG_DTIMEOUT);
      errorstatus = SD_DATA_TIMEOUT;
      return(errorstatus);
    }
    else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DCRCFAIL) != RESET)
    {
      SDIO_ClearFlag(SDIO_FLAG_DCRCFAIL);
      errorstatus = SD_DATA_CRC_FAIL;
      return(errorstatus);
    }
    else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RXOVERR) != RESET)
    {
      SDIO_ClearFlag(SDIO_FLAG_RXOVERR);
      errorstatus = SD_RX_OVERRUN;
      return(errorstatus);
    }
    else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STBITERR) != RESET)
    {
      SDIO_ClearFlag(SDIO_FLAG_STBITERR);
      errorstatus = SD_START_BIT_ERR;
      return(errorstatus);
    }
    while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RXDAVL) != RESET)
    {
      *tempbuff = SDIO_ReadData();
      tempbuff++;
    }
    /*!< Clear all the static flags */
    SDIO_ClearFlag(SDIO_STATIC_FLAGS);
  }
  else if (DeviceMode == SD_INTERRUPT_MODE)
  {
    SDIO_ITConfig(SDIO_IT_DCRCFAIL | SDIO_IT_DTIMEOUT | SDIO_IT_DATAEND | SDIO_IT_RXOVERR | SDIO_IT_RXFIFOHF | SDIO_IT_STBITERR, ENABLE);
    while ((TransferEnd == 0) && (TransferError == SD_OK))
    {}
    if (TransferError != SD_OK)
    {
      return(TransferError);
    }
  }
  else if (DeviceMode == SD_DMA_MODE)
  {
    SDIO_ITConfig(SDIO_IT_DCRCFAIL | SDIO_IT_DTIMEOUT | SDIO_IT_DATAEND | SDIO_IT_RXOVERR | SDIO_IT_STBITERR, ENABLE);
    SDIO_DMACmd(ENABLE);
    SD_LowLevel_DMA_RxConfig((uint32_t *)readbuff, BlockSize);
    while ((SD_DMAEndOfTransferStatus() == RESET) && (TransferEnd == 0) && (TransferError == SD_OK))
    {}
    if (TransferError != SD_OK)
    {
      return(TransferError);
    }
  }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
  * @摘要:  允许从卡中的指定地址读多个块的数据
  * @参数  readbuff: 指向存放接收到数据的buffer
  * @参数  ReadAddr: 将要读数据的地址
  * @参数  BlockSize: SD卡数据块的大小
  * @参数  NumberOfBlocks: 要读的块的数量
  * @返回值 SD_Error: SD卡错误代码
  */
SD_Error SD_ReadMultiBlocks(uint8_t *readbuff, uint32_t ReadAddr, uint16_t BlockSize, uint32_t NumberOfBlocks)
{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uint32_t count = 0, *tempbuff = (uint32_t *)readbuff;
  uint8_t power = 0;
  if (NULL == readbuff)
  {
    errorstatus = SD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errorstatus);
  }
  TransferError = SD_OK;
  TransferEnd = 0;
  TotalNumberOfBytes = 0;
  /* 清除所有DPSM 配置 */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TimeOut = SD_DATATIMEOUT;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Length = 0;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BlockSize = SDIO_DataBlockSize_1b;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Dir = SDIO_TransferDir_ToCard;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Mode = SDIO_TransferMode_Block;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PSM = SDIO_DPSM_Disable;
  SDIO_DataConfig(&SDIO_DataInitStructure);
  SDIO_DMACmd(DISABLE);
  if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1) & SD_CARD_LOCKED)
  {
    errorstatus = SD_LOCK_UNLOCK_FAILED;
    return(errorstatus);
  }
  if (CardType == SDIO_HIGH_CAPACITY_SD_CARD)
  {
    BlockSize = 512;
    ReadAddr /= 512;
  }

  if ((BlockSize > 0) && (BlockSize <= 2048) && (0 == (BlockSize & (BlockSize - 1))))
  {
    power = convert_from_bytes_to_power_of_two(BlockSize);
    /*设置SD卡块的大小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int32_t) BlockSize;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SET_BLOCKLEN;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SET_BLOCKLEN);
    if (SD_OK != errorstatus)
    {
      return(errorstatus);
    }
  }
  else
  {
    errorstatus = SD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errorstatus);
  }
  if (NumberOfBlocks > 1)
  {
    /*!< Common to all modes */
    if (NumberOfBlocks * BlockSize > SD_MAX_DATA_LENGTH)
    {
      errorstatus = SD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errorstatus);
    }
    TotalNumberOfBytes = NumberOfBlocks * BlockSize;
    StopCondition = 1;
    DestBuffer = (uint32_t *)readbuff;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TimeOut = SD_DATATIMEOUT;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Length = NumberOfBlocks * BlockSize;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BlockSize = (uint32_t) power << 4;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Dir = SDIO_TransferDir_ToSDIO;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Mode = SDIO_TransferMode_Block;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PSM = SDIO_DPSM_Enable;
    SDIO_DataConfig(&SDIO_DataInitStructure);
    /* 发送 CMD18(READ_MULT_BLOCK)命令,参数为要读数据的地址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int32_t)ReadAddr;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READ_MULT_BLOCK;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READ_MULT_BLOCK);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if (DeviceMode == SD_POLLING_MODE)
    {
      /* 查询模式 */
      while (!(SDIO->STA &(SDIO_FLAG_RXOVERR | SDIO_FLAG_DCRCFAIL | SDIO_FLAG_DATAEND | SDIO_FLAG_DTIMEOUT | SDIO_FLAG_STBITERR)))
      {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RXFIFOHF) != RESET)
        {
          for (count = 0; count < SD_HALFFIFO; count++)
          {
            *(tempbuff + count) = SDIO_ReadData();
          }
          tempbuff += SD_HALFFIFO;
        }
      }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DTIMEOUT) != RESET)
      {
        SDIO_ClearFlag(SDIO_FLAG_DTIMEOUT);
        errorstatus = SD_DATA_TIMEOUT;
        return(errorstatus);
      }
      else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DCRCFAIL) != RESET)
      {
        SDIO_ClearFlag(SDIO_FLAG_DCRCFAIL);
        errorstatus = SD_DATA_CRC_FAIL;
        return(errorstatus);
      }
      else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RXOVERR) != RESET)
      {
        SDIO_ClearFlag(SDIO_FLAG_RXOVERR);
        errorstatus = SD_RX_OVERRUN;
        return(errorstatus);
      }
      else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STBITERR) != RESET)
      {
        SDIO_ClearFlag(SDIO_FLAG_STBITERR);
        errorstatus = SD_START_BIT_ERR;
        return(errorstatus);
      }
      while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RXDAVL) != RESET)
      {
        *tempbuff = SDIO_ReadData();
        tempbuff++;
      }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DATAEND) != RESET)
      {
        /*如果发送STOP_TRANSMISSION命令 */
        if ((SDIO_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 == CardType) || (SDIO_HIGH_CAPACITY_SD_CARD == CardType) || (SDIO_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 == CardType))
        {
          /*发送 CMD12(STOP_TRANSMISSION)命令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0x0;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STOP_TRANSMISSION;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STOP_TRANSMISSION);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
      }
      /*!< Clear all the static flags */
      SDIO_ClearFlag(SDIO_STATIC_FLAGS);
    }
    else if (DeviceMode == SD_INTERRUPT_MODE)
    {
      /* 中断模式 */
      SDIO_ITConfig(SDIO_IT_DCRCFAIL | SDIO_IT_DTIMEOUT | SDIO_IT_DATAEND | SDIO_IT_RXOVERR | SDIO_IT_RXFIFOHF | SDIO_IT_STBITERR, ENABLE);
      while ((TransferEnd == 0) && (TransferError == SD_OK))
      {}
      if (TransferError != SD_OK)
      {
        return(TransferError);
      }
    }
    else if (DeviceMode == SD_DMA_MODE)
    {
      /* DMA模式 */
      SDIO_ITConfig(SDIO_IT_DCRCFAIL | SDIO_IT_DTIMEOUT | SDIO_IT_DATAEND | SDIO_IT_RXOVERR | SDIO_IT_STBITERR, ENABLE);
      SDIO_DMACmd(ENABLE);
      SD_LowLevel_DMA_RxConfig((uint32_t *)readbuff, (NumberOfBlocks * BlockSize));
      while ((SD_DMAEndOfTransferStatus() == RESET) && (TransferEnd == 0) && (TransferError == SD_OK))
      {}
      if (TransferError != SD_OK)
      {
        return(TransferError);
      }
    }
  }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
  * @摘要:  允许从卡中的指定地址写一个块的数据
  * @参数  writebuff: 指向存放将要发送数据的buffer
  * @参数  WriteAddr: 将要写数据的地址
  * @参数  BlockSize: SD卡数据块的大小
  * @返回值 SD_Error: SD卡错误代码
  */
SD_Error SD_WriteBlock(uint8_t *writebuff, uint32_t WriteAddr, uint16_t BlockSize)
{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uint8_t  power = 0, cardstate = 0;
  uint32_t timeout = 0, bytestransferred = 0;
  uint32_t cardstatus = 0, count = 0, restwords = 0;
  uint32_t *tempbuff = (uint32_t *)writebuff;
  if (writebuff == NULL)
  {
    errorstatus = SD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errorstatus);
  }
  TransferError = SD_OK;
  TransferEnd = 0;
  TotalNumberOfBytes = 0;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TimeOut = SD_DATATIMEOUT;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Length = 0;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BlockSize = SDIO_DataBlockSize_1b;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Dir = SDIO_TransferDir_ToCard;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Mode = SDIO_TransferMode_Block;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PSM = SDIO_DPSM_Disable;
  SDIO_DataConfig(&SDIO_DataInitStructure);
  SDIO_DMACmd(DISABLE);
  if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1) & SD_CARD_LOCKED)
  {
    errorstatus = SD_LOCK_UNLOCK_FAILED;
    return(errorstatus);
  }
  if (CardType == SDIO_HIGH_CAPACITY_SD_CARD)
  {
    BlockSize = 512;
    WriteAddr /= 512;
  }

  /*设置主机和卡的块的大小 */
  if ((BlockSize > 0) && (BlockSize <= 2048) && ((BlockSize & (BlockSize - 1)) == 0))
  {
    power = convert_from_bytes_to_power_of_two(BlockSize);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int32_t) BlockSize;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SET_BLOCKLEN;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SET_BLOCKLEN);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
  else
  {
    errorstatus = SD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errorstatus);
  }
  /*等待卡准备好接收数据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int32_t) (RCA << 16);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SEND_STATUS;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SEND_STATUS);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cardstatus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1);
  timeout = SD_DATATIMEOUT;
  while (((cardstatus & 0x00000100) == 0) && (timeout > 0))
  {
    timeou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int32_t) (RCA << 16);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SEND_STATUS;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SEND_STATUS);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cardstatus =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1);
  }
  if (timeout == 0)
  {
    return(SD_ERROR);
  }
  /*发送 CMD24(WRITE_SINGLE_BLOCK)命令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WriteAddr;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WRITE_SINGLE_BLOCK;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WRITE_SINGLE_BLOCK);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TotalNumberOfBytes = BlockSize;
  StopCondition = 0;
  SrcBuffer = (uint32_t *)writebuff;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TimeOut = SD_DATATIMEOUT;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Length = BlockSize;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BlockSize = (uint32_t) power << 4;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Dir = SDIO_TransferDir_ToCard;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Mode = SDIO_TransferMode_Block;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PSM = SDIO_DPSM_Enable;
  SDIO_DataConfig(&SDIO_DataInitStructure);
  /*如果是单块传输不需要停止命令*/
  if (DeviceMode == SD_POLLING_MODE)
  {
    /* 查询模式 */
    while (!(SDIO->STA & (SDIO_FLAG_DBCKEND | SDIO_FLAG_TXUNDERR | SDIO_FLAG_DCRCFAIL | SDIO_FLAG_DTIMEOUT | SDIO_FLAG_STBITERR)))
    {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TXFIFOHE) != RESET)
      {
        if ((TotalNumberOfBytes - bytestransferred) < 32)
        {
          restwords = ((TotalNumberOfBytes - bytestransferred) % 4 == 0) ? ((TotalNumberOfBytes - bytestransferred) / 4) : (( TotalNumberOfBytes -  bytestransferred) / 4 + 1);
          for (count = 0; count < restwords; count++, tempbuff++, bytestransferred += 4)
          {
            SDIO_WriteData(*tempbuff);
          }
        }
        else
        {
          for (count = 0; count < 8; count++)
          {
            SDIO_WriteData(*(tempbuff + count));
          }
          tempbuff += 8;
          bytestransferred += 32;
        }
      }
    }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DTIMEOUT) != RESET)
    {
      SDIO_ClearFlag(SDIO_FLAG_DTIMEOUT);
      errorstatus = SD_DATA_TIMEOUT;
      return(errorstatus);
    }
    else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DCRCFAIL) != RESET)
    {
      SDIO_ClearFlag(SDIO_FLAG_DCRCFAIL);
      errorstatus = SD_DATA_CRC_FAIL;
      return(errorstatus);
    }
    else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TXUNDERR) != RESET)
    {
      SDIO_ClearFlag(SDIO_FLAG_TXUNDERR);
      errorstatus = SD_TX_UNDERRUN;
      return(errorstatus);
    }
    else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STBITERR) != RESET)
    {
      SDIO_ClearFlag(SDIO_FLAG_STBITERR);
      errorstatus = SD_START_BIT_ERR;
      return(errorstatus);
    }
  }
  else if (DeviceMode == SD_INTERRUPT_MODE)
  {
    /* 中断模式 */
    SDIO_ITConfig(SDIO_IT_DCRCFAIL | SDIO_IT_DTIMEOUT | SDIO_IT_DATAEND | SDIO_FLAG_TXFIFOHE | SDIO_IT_TXUNDERR | SDIO_IT_STBITERR, ENABLE);
    while ((TransferEnd == 0) && (TransferError == SD_OK))
    {}
    if (TransferError != SD_OK)
    {
      return(TransferError);
    }
  }
  else if (DeviceMode == SD_DMA_MODE)
  {
    /* DMA模式 */
    SDIO_ITConfig(SDIO_IT_DCRCFAIL | SDIO_IT_DTIMEOUT | SDIO_IT_DATAEND | SDIO_IT_TXUNDERR | SDIO_IT_STBITERR, ENABLE);
    SD_LowLevel_DMA_TxConfig((uint32_t *)writebuff, BlockSize);
    SDIO_DMACmd(ENABLE);
    while ((SD_DMAEndOfTransferStatus() == RESET) && (TransferEnd == 0) && (TransferError == SD_OK))
    {}
    if (TransferError != SD_OK)
    {
      return(TransferError);
    }
  }
  /*!< Clear all the static flags */
  SDIO_ClearFlag(SDIO_STATIC_FLAGS);
  /*等待卡退出编程状态 */
  errorstatus = IsCardProgramming(&cardstate);
  while ((errorstatus == SD_OK) && ((cardstate == SD_CARD_PROGRAMMING) || (cardstate == SD_CARD_RECEIVING)))
  {
    errorstatus = IsCardProgramming(&cardstate);
  }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
  * @摘要  允许从卡中的指定地址写多个块的数据
  * @参数  WriteAddr: 将要写数据的地址
  * @参数  writebuff: 指向存放将要发送数据的buffer
  * @参数  BlockSize: SD卡数据块的大小
  * @参数  NumberOfBlocks: 要写的块的数量
  * @返回值l SD_Error: SD卡错误代码
  */
SD_Error SD_WriteMultiBlocks(uint8_t *writebuff, uint32_t WriteAddr, uint16_t BlockSize, uint32_t NumberOfBlocks)
{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uint8_t  power = 0, cardstate = 0;
  uint32_t bytestransferred = 0;
  uint32_t restwords = 0;
  uint32_t *tempbuff = (uint32_t *)writebuff;
  __IO uint32_t count = 0;

  if (writebuff == NULL)
  {
    errorstatus = SD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errorstatus);
  }
  TransferError = SD_OK;
  TransferEnd = 0;
  TotalNumberOfBytes = 0;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TimeOut = SD_DATATIMEOUT;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Length = 0;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BlockSize = SDIO_DataBlockSize_1b;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Dir = SDIO_TransferDir_ToCard;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Mode = SDIO_TransferMode_Block;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PSM = SDIO_DPSM_Disable;
  SDIO_DataConfig(&SDIO_DataInitStructure);
  SDIO_DMACmd(DISABLE);
  if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1) & SD_CARD_LOCKED)
  {
    errorstatus = SD_LOCK_UNLOCK_FAILED;
    return(errorstatus);
  }
  if (CardType == SDIO_HIGH_CAPACITY_SD_CARD)
  {
    BlockSize = 512;
    WriteAddr /= 512;
  }

  /*设置主机和卡的块的大小 */
  if ((BlockSize > 0) && (BlockSize <= 2048) && ((BlockSize & (BlockSize - 1)) == 0))
  {
    power = convert_from_bytes_to_power_of_two(BlockSize);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int32_t) BlockSize;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SET_BLOCKLEN;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SET_BLOCKLEN);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
  else
  {
    errorstatus = SD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errorstatus);
  }
  /*等待卡准备好接收数据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int32_t) (RCA << 16);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SEND_STATUS;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SEND_STATUS);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if (NumberOfBlocks > 1)
  {
    /*!< Common to all modes */
    if (NumberOfBlocks * BlockSize > SD_MAX_DATA_LENGTH)
    {
      errorstatus = SD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errorstatus);
    }
    if ((SDIO_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 == CardType) || (SDIO_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 == CardType) || (SDIO_HIGH_CAPACITY_SD_CARD == CardType))
    {
      /*!< To improve performance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int32_t) (RCA << 16);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APP_CMD;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APP_CMD);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 To improve performance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int32_t)NumberOfBlocks;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SET_BLOCK_COUN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SET_BLOCK_COUNT);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
    /*发送 CMD25(WRITE_MULT_BLOCK)命令, 参数为要写数据的地址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uint32_t)WriteAddr;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WRITE_MULT_BLOCK;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WRITE_MULT_BLOCK);
    if (SD_OK != errorstatus)
    {
      return(errorstatus);
    }
    TotalNumberOfBytes = NumberOfBlocks * BlockSize;
    StopCondition = 1;
    SrcBuffer = (uint32_t *)writebuff;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TimeOut = SD_DATATIMEOUT;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Length = NumberOfBlocks * BlockSize;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BlockSize = (uint32_t) power << 4;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Dir = SDIO_TransferDir_ToCard;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Mode = SDIO_TransferMode_Block;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PSM = SDIO_DPSM_Enable;
    SDIO_DataConfig(&SDIO_DataInitStructure);
    if (DeviceMode == SD_POLLING_MODE)
    {
      /* 查询模式 */
      while (!(SDIO->STA & (SDIO_FLAG_TXUNDERR | SDIO_FLAG_DCRCFAIL | SDIO_FLAG_DATAEND | SDIO_FLAG_DTIMEOUT | SDIO_FLAG_STBITERR)))
      {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TXFIFOHE) != RESET)
        {
          if (!((TotalNumberOfBytes - bytestransferred) < SD_HALFFIFOBYTES))
          {
            for (count = 0; count < SD_HALFFIFO; count++)
            {
              SDIO_WriteData(*(tempbuff + count));
            }
            tempbuff += SD_HALFFIFO;
            bytestransferred += SD_HALFFIFOBYTES;
          }
          else
          {
            restwords = ((TotalNumberOfBytes - bytestransferred) % 4 == 0) ? ((TotalNumberOfBytes - bytestransferred) / 4) :
                        ((TotalNumberOfBytes - bytestransferred) / 4 + 1);
            for (count = 0; count < restwords; count++, tempbuff++, bytestransferred += 4)
            {
              SDIO_WriteData(*tempbuff);
            }
          }
        }
      }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DTIMEOUT) != RESET)
      {
        SDIO_ClearFlag(SDIO_FLAG_DTIMEOUT);
        errorstatus = SD_DATA_TIMEOUT;
        return(errorstatus);
      }
      else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DCRCFAIL) != RESET)
      {
        SDIO_ClearFlag(SDIO_FLAG_DCRCFAIL);
        errorstatus = SD_DATA_CRC_FAIL;
        return(errorstatus);
      }
      else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TXUNDERR) != RESET)
      {
        SDIO_ClearFlag(SDIO_FLAG_TXUNDERR);
        errorstatus = SD_TX_UNDERRUN;
        return(errorstatus);
      }
      else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STBITERR) != RESET)
      {
        SDIO_ClearFlag(SDIO_FLAG_STBITERR);
        errorstatus = SD_START_BIT_ERR;
        return(errorstatus);
      }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DATAEND) != RESET)
      {
       if ((SDIO_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 == CardType) || (SDIO_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 == CardType) || (SDIO_HIGH_CAPACITY_SD_CARD == CardType))
        {
          /*发送 CMD12(STOP_TRANSMISSION)命令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0x0;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STOP_TRANSMISSION;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STOP_TRANSMISSION);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
      }
    }
    else if (DeviceMode == SD_INTERRUPT_MODE)
    {
      /* 中断模式 */
      SDIO_ITConfig(SDIO_IT_DCRCFAIL | SDIO_IT_DTIMEOUT | SDIO_IT_DATAEND | SDIO_IT_TXFIFOHE | SDIO_IT_TXUNDERR | SDIO_IT_STBITERR, ENABLE);
      while ((TransferEnd == 0) && (TransferError == SD_OK))
      {}
      if (TransferError != SD_OK)
      {
        return(TransferError);
      }
    }
    else if (DeviceMode == SD_DMA_MODE)
    {
     /* DMA模式 */
      SDIO_ITConfig(SDIO_IT_DCRCFAIL | SDIO_IT_DTIMEOUT | SDIO_IT_DATAEND | SDIO_IT_TXUNDERR | SDIO_IT_STBITERR, ENABLE);
      SDIO_DMACmd(ENABLE);
      SD_LowLevel_DMA_TxConfig((uint32_t *)writebuff, (NumberOfBlocks * BlockSize));
      while ((SD_DMAEndOfTransferStatus() == RESET) && (TransferEnd == 0) && (TransferError == SD_OK))
      {}
      if (TransferError != SD_OK)
      {
        return(TransferError);
      }
    }
  }
  /*!< Clear all the static flags */
  SDIO_ClearFlag(SDIO_STATIC_FLAGS);

  /* 查询卡状态之前先延时一下 */
  for(count = 0; count < 0xFFFF; count++)
  {
  }
  /* 查询卡状态,等待卡退出编程状态 */
  errorstatus = IsCardProgramming(&cardstate);
  while ((errorstatus == SD_OK) && ((cardstate == SD_CARD_PROGRAMMING) || (cardstate == SD_CARD_RECEIVING)))
  {
    errorstatus = IsCardProgramming(&cardstate);
  }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下面两个函数只作简单介绍
SDTransferState SD_GetTransferState(void);  //获取SDIO是否正在传输状态,这个函数没有被调用到
SD_Error SD_StopTransfer(void);  //发送CMD12(STOP_TRANSMISSION)命令停止传输

楼主:
/**
  * @摘要  允许擦除卡指定的内存区域
  * @参数  startaddr: 起始地址
  * @参数  endaddr: 结束地址
  * @返回值 SD_Error: SD卡错误代码
  */
SD_Error SD_Erase(uint32_t startaddr, uint32_t endaddr)
{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uint32_t delay = 0;
  __IO uint32_t maxdelay = 0;
  uint8_t cardstate = 0;
  /* 检查卡命令集是否支持擦除命令 */
  if (((CSD_Tab[1] >> 20) & SD_CCCC_ERASE) == 0)
  {
    errorstatus = SD_REQUEST_NOT_APPLICABLE;
    return(errorstatus);
  }
  maxdelay = 120000 / ((SDIO->CLKCR & 0xFF) + 2);
  if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1) & SD_CARD_LOCKED)
  {
    errorstatus = SD_LOCK_UNLOCK_FAILED;
    return(errorstatus);
  }
  if (CardType == SDIO_HIGH_CAPACITY_SD_CARD)
  {
    startaddr /= 512;
    endaddr /= 512;
  }

  /* 根据 sd-card spec 1.0,发送ERASE_GROUP_START (CMD32) 和 erase_group_end(CMD33)命令 */
  if ((SDIO_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 == CardType) || (SDIO_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 == CardType) || (SDIO_HIGH_CAPACITY_SD_CARD == CardType))
  {
    /* 发送CMD32(SD_ERASE_GRP_START)命令,参数为 startaddr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startaddr;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SD_ERASE_GRP_STA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SD_ERASE_GRP_START);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发送CMD33 (SD_ERASE_GRP_END)命令,参数为endaddr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endaddr;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SD_ERASE_GRP_END;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SD_ERASE_GRP_END);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
  /*发送 CMD38 (ERASE)命令 */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Argument = 0;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mdIndex = SD_CMD_ERASE;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Response = SDIO_Response_Short;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Wait = SDIO_Wait_No;
  SDIO_CmdInitStructure.SDIO_CPSM = SDIO_CPSM_Enable;
  SDIO_SendCommand(&SDIO_Cmd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 CmdResp1Error(SD_CMD_ERASE);
  if (errorstatus != SD_OK)
  {
    return(errorstatus);
  }
  for (delay = 0; delay < maxdelay; delay++)
  {}
  /*等待卡退出编程状态 */
  errorstatus = IsCardProgramming(&cardstate);
  while ((errorstatus == SD_OK) && ((SD_CARD_PROGRAMMING == cardstate) || (SD_CARD_RECEIVING == cardstate)))
  {
    errorstatus = IsCardProgramming(&cardstate);
  }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SD_Error SD_SendStatus(uint32_t *pcardstatus) //返回卡的状态寄存器
SD_Error SD_SendSDStatus(uint32_t *psdstatus) //这个函数没有被调用到

楼主:
/**
  * @摘要  处理SD卡中断
  * @参数  无
  * @返回值 SD_Error:SD卡错误代码
  */
SD_Error SD_ProcessIRQSrc(void)
{
  uint32_t count = 0, restwords = 0;
  if (DeviceMode == SD_INTERRUPT_MODE)
  {
    /* 中断模式 */
    if (SDIO_GetITStatus(SDIO_IT_RXFIFOHF) != RESET)
    {
      for (count = 0; count < SD_HALFFIFO; count++)
      {
        *(DestBuffer + count) = SDIO_ReadData();
      }
      DestBuffer += SD_HALFFIFO;
      NumberOfBytes += SD_HALFFIFOBYTES;
    }
    else if (SDIO_GetITStatus(SDIO_IT_TXFIFOHE) != RESET)
    {
      if ((TotalNumberOfBytes - NumberOfBytes) < SD_HALFFIFOBYTES)
      {
        restwords = ((TotalNumberOfBytes - NumberOfBytes) %  4 == 0) ?
                    ((TotalNumberOfBytes - NumberOfBytes) / 4) :
                    ((TotalNumberOfBytes - NumberOfBytes) / 4 + 1);
        for (count = 0; count < restwords;  count++, SrcBuffer++, NumberOfBytes += 4)
        {
          SDIO_WriteData(*SrcBuffer);
        }
      }
      else
      {
        for (count = 0; count < SD_HALFFIFO; count++)
        {
          SDIO_WriteData(*(SrcBuffer + count));
        }
        SrcBuffer += SD_HALFFIFO;
        NumberOfBytes += SD_HALFFIFOBYTES;
      }
    }
  }
  if (SDIO_GetITStatus(SDIO_IT_DATAEND) != RESET)
  {
    if (DeviceMode != SD_DMA_MODE)
    {
      while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RXDAVL) != RESET)  &&  (NumberOfBytes < TotalNumberOfBytes))
      {
        *DestBuffer = SDIO_ReadData();
        DestBuffer++;
        NumberOfBytes += 4;
      }
    }
    if (StopCondition == 1)
    {
      TransferError = SD_StopTransfer();
    }
    else
    {
      TransferError = SD_OK;
    }
    SDIO_ClearITPendingBit(SDIO_IT_DATAEND);
    SDIO_ITConfig(SDIO_IT_DCRCFAIL | SDIO_IT_DTIMEOUT | SDIO_IT_DATAEND |
                  SDIO_IT_TXFIFOHE | SDIO_IT_RXFIFOHF | SDIO_IT_TXUNDERR |
                  SDIO_IT_RXOVERR | SDIO_IT_STBITERR, DISABLE);
    TransferEnd = 1;
    NumberOfBytes = 0;
    return(TransferError);
  }
  if (SDIO_GetITStatus(SDIO_IT_DCRCFAIL) != RESET)
  {
    SDIO_ClearITPendingBit(SDIO_IT_DCRCFAIL);
    SDIO_ITConfig(SDIO_IT_DCRCFAIL | SDIO_IT_DTIMEOUT | SDIO_IT_DATAEND |
                  SDIO_IT_TXFIFOHE | SDIO_IT_RXFIFOHF | SDIO_IT_TXUNDERR |
                  SDIO_IT_RXOVERR | SDIO_IT_STBITERR, DISABLE);
    NumberOfBytes = 0;
    TransferError = SD_DATA_CRC_FAIL;
    return(SD_DATA_CRC_FAIL);
  }
  if (SDIO_GetITStatus(SDIO_IT_DTIMEOUT) != RESET)
  {
    SDIO_ClearITPendingBit(SDIO_IT_DTIMEOUT);
    SDIO_ITConfig(SDIO_IT_DCRCFAIL | SDIO_IT_DTIMEOUT | SDIO_IT_DATAEND |
                  SDIO_IT_TXFIFOHE | SDIO_IT_RXFIFOHF | SDIO_IT_TXUNDERR |
                  SDIO_IT_RXOVERR | SDIO_IT_STBITERR, DISABLE);
    NumberOfBytes = 0;
    TransferError = SD_DATA_TIMEOUT;
    return(SD_DATA_TIMEOUT);
  }
  if (SDIO_GetITStatus(SDIO_IT_RXOVERR) != RESET)
  {
    SDIO_ClearITPendingBit(SDIO_IT_RXOVERR);
    SDIO_ITConfig(SDIO_IT_DCRCFAIL | SDIO_IT_DTIMEOUT | SDIO_IT_DATAEND |
                  SDIO_IT_TXFIFOHE | SDIO_IT_RXFIFOHF | SDIO_IT_TXUNDERR |
                  SDIO_IT_RXOVERR | SDIO_IT_STBITERR, DISABLE);
    NumberOfBytes = 0;
    TransferError = SD_RX_OVERRUN;
    return(SD_RX_OVERRUN);
  }
  if (SDIO_GetITStatus(SDIO_IT_TXUNDERR) != RESET)
  {
    SDIO_ClearITPendingBit(SDIO_IT_TXUNDERR);
    SDIO_ITConfig(SDIO_IT_DCRCFAIL | SDIO_IT_DTIMEOUT | SDIO_IT_DATAEND |
                  SDIO_IT_TXFIFOHE | SDIO_IT_RXFIFOHF | SDIO_IT_TXUNDERR |
                  SDIO_IT_RXOVERR | SDIO_IT_STBITERR, DISABLE);
    NumberOfBytes = 0;
    TransferError = SD_TX_UNDERRUN;
    return(SD_TX_UNDERRUN);
  }
  if (SDIO_GetITStatus(SDIO_IT_STBITERR) != RESET)
  {
    SDIO_ClearITPendingBit(SDIO_IT_STBITERR);
    SDIO_ITConfig(SDIO_IT_DCRCFAIL | SDIO_IT_DTIMEOUT | SDIO_IT_DATAEND |
                  SDIO_IT_TXFIFOHE | SDIO_IT_RXFIFOHF | SDIO_IT_TXUNDERR |
                  SDIO_IT_RXOVERR | SDIO_IT_STBITERR, DISABLE);
    NumberOfBytes = 0;
    TransferError = SD_START_BIT_ERR;
    return(SD_START_BIT_ERR);
  }
  return(SD_OK);
}

楼主:
3.5固件库SDIO代码修改:
3.5固件库例程\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SDIO\uSDCard

把V4.5.0的下面两个文件替换成V4.4.0的(可以从官方USB库里拷贝过来,USB库里的SDIO是没有问题的)
stm32_eval_sdio_sd.c
stm32_eval_sdio_sd.h

然后把用到下面两个函数的地方注释掉,因为V4.4.0没有这两个函数,也不需要用这两个函数。
//    /* Check if the Transfer is finished */
//    Status = SD_WaitReadOperation();
//    while(SD_GetStatus() != SD_TRANSFER_OK);

//    /* Check if the Transfer is finished */
//    Status = SD_WaitWriteOperation();
//    while(SD_GetStatus() != SD_TRANSFER_OK);

还要把时钟修改:
/* SDIOCLK = HCLK, SDIO_CK = HCLK/(2 + SDIO_TRANSFER_CLK_DIV) */
这里HCLK = 72Mhz,SDIO时钟SDIO_CK = 72Mhz/2 = 36Mhz太高了,改为72Mhz/3 = 24Mhz
/**
  * @brief  SDIO Data Transfer Frequency (25MHz max)
  */

#define SDIO_TRANSFER_CLK_DIV            ((uint8_t)0x00)
改为
#define SDIO_TRANSFER_CLK_DIV            ((uint8_t)0x01)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东西  支持了

多谢支持

网友M:
支持一下,等忙过这一阵子买块开发板学习一下。

网友:
开源到这种程度,只能说是牛人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支持一下,等忙过这一阵子买块开发板学习一下。

多谢支持

网友N:
对初学者很有用,赞一个!顶起来,可以学到不少内容

网友O:
开源好,帮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对初学者很有用,赞一个!顶起来,可以学到不少内容

多谢帮顶,这应该是市面最详细的SDIO教程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O:
开源好,帮顶一下

多谢帮顶,会继续更新的

网友:
楼主好人,顶一个!

网友:
顶一个,支持一下吧!

网友:
下来先学习学习,资料很详细

网友:
必须得支持下!啊

楼主:
STM32学习任务十九——SDIO+FATFS

实验目的:在STM32学习任务十八——SDIO里我们已经介绍SD卡协议和SD卡读写测试,但是还没有增加文件系统,没法读SD卡内的文件。
在这节里我们将增加最常用的文件系统FATFS,并编程程序读写SD卡内的文件。

一、FATFS简介
二、FATFS移植
三、编程实现读写SD卡的文件

一、FATFS简介
FATFS官网主页:
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

FATFS是用C写的一个FAT文件系统。它的应用层和驱动层是完全分开的,所以很容易移植到其他处理器,如AVR, 8051, PIC, ARM等等。

应用层接口(Application Interface):

f_open - Open/Create a file
f_close - Close an open file
f_read - Read file
f_write - Write file
f_lseek - Move read/write pointer, Expand file size
f_truncate - Truncate file size
f_sync - Flush cached data
f_forward - Forward file data to the stream
f_stat - Check existance of a file or sub-directory
f_opendir - Open a directory
f_closedir - Close an open directory
f_readdir - Read a directory item
f_mkdir - Create a sub-directory
f_unlink - Remove a file or sub-directory
f_chmod - Change attribute
f_utime - Change timestamp
f_rename - Rename/Move a file or sub-directory
f_chdir - Change current directory
f_chdrive - Change current drive
f_getcwd - Retrieve the current directory
f_getfree - Get free clusters
f_getlabel - Get volume label
f_setlabel - Set volume label
f_mount - Register/Unregister a work area
f_mkfs - Create a file system on the drive
f_fdisk - Divide a physical drive
f_gets - Read a string
f_putc - Write a character
f_puts - Write a string
f_printf - Write a formatted string
f_tell - Get current read/write pointer
f_eof - Test for end-of-file on a file
f_size - Get size of a file
f_error - Test for an error on a file

驱动层接口(Disk I/O Interface):

disk_initialize - Initialize disk drive
disk_status - Get disk status
disk_read - Read sector(s)
disk_write - Write sector(s)
disk_ioctl - Control device dependent features
get_fattime - Get current time

二、FATFS移植
我们移植主要是要实现驱动层接口的函数。
SDIO的移植参看"STM32学习任务十八——SDIO"

首先到FATFS官网下载FATFS最新版R0.10
下载地址: http://elm-chan.org/fsw/ff/ff10.zip

然后解压把ff10/src里面的内容拷贝到工程目录Utilities\FatFS_R0.10目录下

然后在工程里添加组FatFS,添加Utilities\FatFS_R0.10目录下的ff.c diskio.c文件。
添加Utilities\FatFS_R0.10\option目录下的.c文件。

然后实现diskio.c里面的几个函数:
DSTATUS disk_initialize (BYTE pdrv);
DSTATUS disk_status (BYTE pdrv);
DRESULT disk_read (BYTE pdrv, BYTE*buff, DWORD sector, UINT count);
DRESULT disk_write (BYTE pdrv, const BYTE* buff, DWORD sector, UINT count);
DRESULT disk_ioctl (BYTE pdrv, BYTE cmd, void* buff);

修改ffconf.h,使系统支持长文件名

#define _USE_LFN 0
改为
#define _USE_LFN 1

#define _CODE_PAGE 932
改为
#define _CODE_PAGE 936 //Simplified Chinese GBK (DBCS, OEM, Windows)

编译之后还会报错,这里还有个get_fattime函数要实现,我们在这里先实现为空,在diskio.c的最后面加入如下代码:
DWORD get_fattime (void)
{
}

修改ffconf.h,使系统支持格式化

#define _USE_MKFS  0
改为
#define _USE_MKFS  1

三、编程实现读写SD卡的文件
status = SD_Init();  //初始化SD卡
if(status != SD_OK)
{
  printf("sd card init error.\n\r");
}
res = f_mount(&fs ,"0:", 0);  //加载文件系统
if(res != FR_OK)
{
  printf("f_mount error = %d\n\r",res);
}
res = f_mkfs("0:", 0, 0);  //格式化SD卡
if(res != FR_OK)
{
  printf("f_mkfs error = %d\n\r",res);
}
res = f_open (&F, "1.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READ | FA_WRITE);  //创建读写文件1.txt
if(res != FR_OK)
{
  printf("f_open error = %d\n\r",res);
}
strcpy(Buffer, "hello world");
res = f_write (&F, Buffer, strlen(Buffer), &BytesWritten); //把字符串"hello world"写入文件
if(res != FR_OK)
{
  printf("f_write error = %d\n\r",res);
}
res = f_read (&F, Buffer, _MAX_SS, &BytesRead); //读出文件内的内容
if(res != FR_OK)
{
  printf("f_read error = %d\n\r",res);
}
else
{
  printf("f_read = %s\n\r", Buffer);
}

程序已上传到网盘:

楼主:
前面教程都比较枯燥,后面来图片显示了,要显示美女什么的,做界面啊,都可以用了

楼主:
STM32学习任务二十——BMP图片显示

实验目的:从FATFS文件系统的SD卡内读取BMP图片显示到LCD上

主要内容:
一、BMP文件格式
二、用程序定义BMP文件结构
三、把SD卡内(FATFS文件系统)的图片显示到LCD上

参考文档:
微软官方bitmap相关文档(英文):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dd183377(v=vs.85).aspx

BMP格式文档(英文)——Microsoft Windows Bitmap Format
http://www.fileformat.info/forma ... 789c886d9c/view.htm

BMP文件格式
一个.bmp文件包括以下四个部分,位图文件头,位图文件信息头,颜色表,点阵字节数据:

BITMAPFILEHEADER bmfh;   //位图文件头
BITMAPINFOHEADER bmih;  //位图文件信息头
RGBQUAD          aColors[];   //颜色表
BYTE             aBitmapBits[];  //点阵字节数据

BMP文件结构具体内容:

二、用程序定义BMP文件结构

1、位图文件头
BITMAPFILEHEADER结构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tagBITMAPFILEHEADER {
  WORD  bfType;  //位图文件的类型
  DWORD bfSize;  //位图文件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WORD  bfReserved1;  //位图文件保留字
  WORD  bfReserved2;  //位图文件保留字
  DWORD bfOffBits;  //位图数据的起始位置,以相对于位图文件头的偏移量表示,以字节为单位
} BITMAPFILEHEADER, *PBITMAPFILEHEADER;

2、位图文件信息头
BITMAPINFOHEADER结构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tagBITMAPINFOHEADER{
  DWORD biSize;   //本结构所占用字节数
  LONG biWidth;  //位图的宽度,以像素为单位
  LONG biHeight;  //位图的高度,以像素为单位
  WORD biPlanes;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planes for the target device. This value must be set to 1.
  WORD biBitCount;  //每个像素所占的位数,1(黑白),4(16色),8(256色),16(65535色),24(真彩色),32(真彩色)
  DWORD biCompression;  //位图压缩类型,0(不压缩),1(BI_RLE8压缩类型)或2(BI_RLE4压缩类型)
  DWORD biSizeImage;  //位图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LONG biXPelsPerMeter;  //位图水平分辨率,用像素/米表示
  LONG biYPelsPerMeter;  //位图垂直分辨率,用像素/米表示
  DWORD biClrUsed;  //位图实际使用的颜色表中的颜色数目
  DWORD biClrImportant;  //位图显示所需要的颜色数目,若为0,则所有颜色被使用
} BITMAPINFOHEADER;

3、颜色表
RGBQUAD结构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tagRGBQUAD {
  BYTE rgbBlue;  //蓝色的强度
  BYTE rgbGreen;  //绿色的强度
  BYTE rgbRed;  //红色的强度
  BYTE rgbReserved;
} RGBQUAD;

三、把SD卡内(FATFS文件系统)的图片显示到LCD上

/* draw_bmp.c */
/**
  * @摘要     从SD卡读出一个BMP图片显示到LCD上.
  * @参数  Xpos: X坐标
  * @参数  Ypos: Y坐标
  * @参数  BmpName: SD卡内的BMP文件名(可包含路径)
  * @返回值 无
  */
void GUI_DrawBMP(uint32_t Xpos, uint32_t Ypos, const char* BmpName)
{
  uint32_t size = 0, offset = 0;
uint32_t width = 0, height = 0;
uint32_t compression, clrUsed;
uint16_t type, bitCount;
uint32_t BmpAddress;
uint32_t x, y;
uint32_t Color, BkColor, MixColor;
  FIL F;
  f_open (&F, BmpName, FA_READ);  //打开BMP文件
  f_read (&F, Buffer, 54, &BytesRead);  //读出54字节数据,取出BMP文件信息
BmpAddress = (uint32_t)Buffer;
// type = *(uint16_t *) (BmpAddress);  //位图文件的类型

  size = *(uint16_t *) (BmpAddress + 2);  //位图文件的大小
  size |= (*(uint16_t *) (BmpAddress + 4)) << 16;

  offset = *(uint16_t *) (BmpAddress + 10);  //位图数据的起始位置
  offset |= (*(uint16_t *) (BmpAddress + 12)) << 16;

  width = *(uint16_t *) (BmpAddress + 18);  //位图的宽度
  width |= (*(uint16_t *) (BmpAddress + 20)) << 16;

  height = *(uint16_t *) (BmpAddress + 22);  //位图的高度
  height |= (*(uint16_t *) (BmpAddress + 24)) << 16;

bitCount = *(uint16_t *) (BmpAddress + 28);  //每个像素所占的位数
compression = *(uint16_t *) (BmpAddress + 30);  //位图压缩类型
compression |= *(uint16_t *) (BmpAddress + 32) << 16;
clrUsed = *(uint16_t *) (BmpAddress + 46);  //位图实际使用的颜色表中的颜色数目
clrUsed |= *(uint16_t *) (BmpAddress + 48) << 16;
  size = (size - offset)/2;
  f_read (&F, Buffer, offset - 54, &BytesRead);  //把读指针指向位图数据的起始位置
switch (bitCount)
{
    case 1:
    case 4:
    case 8:
   break;
  case 16:  //这里用的是16位565格式的BMP
   for (y = height - 1; (y < height) && (y >= 0); y -= 1)
   {
    if(width*2>512)  //如果显示一行的数据超过512,分两次读
    {
     f_read (&F, Buffer, width, &BytesRead);
     f_read (&F, Buffer + width, width, &BytesRead);
    }
    else
    {
     f_read (&F, Buffer, width*2, &BytesRead);
    }
    for(x = 0; x < width; x++)  //显示一行图象数据
    {
     Color = *(uint16_t*)(Buffer + 2*x); //16位565格式,一个像素数据占两个字节
      LCD_SetCursor(Xpos + x, Ypos + y);
      LCD_WriteRAM_Prepare(); /* Prepare to write GRAM */
      LCD_WriteRAM(Color);
    }
   }
   f_close (&F); //显示完,关闭文件
   break;
  case 24:
  case 32:
   break;
}
}

/* main.c */
调用GUI_DrawBMP函数在坐标(0,0)显示图像
GUI_DrawBMP(0,0,"STFILES/STLogo.bmp");

程序源码已上传到网盘:

楼主:
这个程序包含了画点画任意直线,矩形,圆形,显示汉字,显示BMP图片(16位565格式,用photoshop可以转换)等函数。大家可以自由DIY界面了

还差个触摸,迟点把触摸画板程序整合过来

楼主:
目前已把 STM32 3.5固件库 + UCOS2.92 + UCGUI3.90 + USB库3.30 + FATFS R0.10 整合在一起

源码上传网盘

楼主:
百为STM32开发板UCGUI移植步骤

一、UCOS移植
这个参考110楼“百为STM32开发板UCOSII移植步骤”
工程目录图:

二、UCGUI移植
1、下载UCGUI3.90源码
首先下载UCGUI3.90源码,注意网上流传的很多UCGUI代码有问题。具体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完整源码版uCOSII2.86+uCGUI3.90在stm32上的移植,含uCGUI3.9源码(不是.lib)
http://www.amobbs.com/thread-4787247-1-1.html

2、然后在工程里add groud创建组,把UCGUI代码加进工程

把创建的New Group组改名为uCGUI/Config
用同样的方法创建uCGUI/GUI_X,uCGUI/LCDDriver等组,
然后把UCGUI390a\Start目录下的对应目录C文件添加到对应的组上

建立组uCGUI,然后把UCGUI390a\Start\GUI目录下的所有目录C文件添加到该组上
这里创建组是为了阅读方便,不是必需的。建立好后的目录结构如下:

3、增加LCD驱动接口LCDDriver.c
实现UCGUI的LCD接口,主要是实现下面LCD_L0_XXXX这些函数,因为上层画点画线画图形最终调用的都是这些函数:
   LCD_L0_Init,
    (tLCDDEV_DrawBitmap*)LCD_L0_DrawBitmap,
    LCD_L0_DrawHLine,
    LCD_L0_DrawVLine,
    LCD_L0_FillRect,
    LCD_L0_GetPixelIndex,
    LCD_L0_SetPixelIndex,
    LCD_L0_XorPixel,
    LCD_L0_SetLUTEntry,

但最简单的方法不是每个函数重新去编写,按照LCDWin.c来修改比较快,
在LCD_L0_Init初始化时增加调用9320 LCD初始化代码STM3210E_LCD_Init();
把LCDSIM_SetPixelIndex改名为ili9320_SetPixelIndex
把LCDSIM_GetPixelIndex改名为ili9320_GetPixelIndex

然后在底层ili9320_lcd.c里增加以下三个函数
void ili9320_SetPixelIndex(u16 Xpos, u16 Ypos, u16 c)
{

  LCD_SetCursor(Xpos, Ypos);
  LCD_WriteRAM_Prepare(); /* Prepare to write GRAM */
  LCD_WriteRAM(c);

}

u16 ili9320_GetPixelIndex(u16 Xpos, u16 Ypos)
{
  u16 c;
  LCD_SetCursor(Xpos, Ypos);
  c = LCD_ReadRAM();  //在这个函数里,注意9320 LCD的读GRAM需要读两次,第一次为无效数据,第二次才是有效数据,具体可以看9320数据手册
  return(ili9320_BGR2RGB(c));
}

u16 ili9320_BGR2RGB(u16 c)
{
  u16 r,g,b;
  u16 rgb;
  b = (c>>0) & 0x1f;
  g = (c>>5) & 0x3f;
  r = (c>>11) & 0x1f;
  rgb = (b<<11) + (g<<5) + (r<<0);
  return( rgb );
}

4、在GUI_X_Touch.c里增加触摸驱动接口
主要是实现读触摸坐标的两个函数:
int  GUI_TOUCH_X_MeasureX(void) {
  U32 i,j=0;
  for(i=0;i<10;i++)
  {
    j+=SPI_TOUCH_Read_X();
  }

  return j/10;
}

int  GUI_TOUCH_X_MeasureY(void) {
  U32 i,j=0;
  for(i=0;i<10;i++)
  {
    j+=SPI_TOUCH_Read_Y();
  }

  return j/10;
}

#define TOUCH_X_MeasureX   GUI_TOUCH_X_MeasureX
#define TOUCH_X_MeasureY   GUI_TOUCH_X_MeasureY

在GUI_TOUCH_Exec里面会默认调用上面两个函数采样坐标并转换,然后调用_StoreUnstable -> GUI_TOUCH_StoreUnstable ……
-> GUI_PID_StoreState存储触摸按下状态。

然后在WM_Exec -> WM_Exec1里会调用 WM_pfHandlePID -> WM_HandlePID - > GUI_PID_GetState获取出触摸按下状态并发送到相应窗口处理

在app.c里增加一个UCOS任务,在里面不断地调用GUI_TOUCH_Exec处理触摸消息
static  void  Task2_Func (void *p_arg)  //Task2_Func这个是用户自己创建的任务名,可以改为任意名字
{
    ……

    while (DEF_TRUE) {
    ……
    GUI_TOUCH_Exec();
    OSTimeDly(20);
    }
}

5、在GUI_X_uCOS.c里增加UCOS和UCGUI之间的接口:

void GUI_X_ExecIdle (void)
{
    OS_X_Delay(1);
}
改为
void GUI_X_ExecIdle (void)
{
    GUI_X_Delay(1);
}

实现下面几个空函数,作为打印调试信息等用途
void GUI_X_Log(const char *s)
{

}

void GUI_X_Warn(const char *s)
{

}

void GUI_X_ErrorOut(const char *s)
{

}

6、增加UCOS任务,在里面调用UCGUI DEMO任务MainTask:
static  void  User_Task_Func (void *p_arg)  //User_Task_Func这个是用户自己创建的任务名,可以改为任意名字
{
    ……

    while(1)
    {
        MainTask();
    }
}

MainTask任务如下,使用UCGUI前先调用 GUI_Init初始化UCGUI,然后运行UCGUI DEMO: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hile(1) {
    GUIDEMO_main();  //这个函数可以改为自己的应用程序,这样就是最简单的UCGUI应用程序了
  }
}

但要注意的是UCOS的任务,都必须要有OSTimeDly等延时函数,这样其他任务才能被调度
所以这里的
  while(1) {
    GUIDEMO_main();  //这个函数可以改为自己的应用程序,这样就是最简单的UCGUI应用程序了
  }
并不是简单的while死循环,在GUIDEMO_main函数里是有简接调用OSTimeDly的,比如GUI_Delay,GUI_X_Delay等

楼主:
UCGUI教程一——HelloWorld

实验目的:在LCD屏幕上显示一行字符helloworld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UCGUI的应用程序,
我们把这个应用作为UCOS的一个任务来跑
首先要使用UCGUI,必须先调用GUI_Init()函数进行初始化,这个函数会调用LCD_L0_Init -> STM3210E_LCD_Init()对LCD进行初始化,
另外还初始化UCGUI的一些全局变量(调用_InitContext()函数),比如默认字体,画笔大小,前景背景颜色等等。

/* BASIC_Hello1.c */

#include "GUI.h"

void MainTask(void) {
  int i=0;
  GUI_Init();  //初始化UCGUI
  GUI_DispString("Hello world!");  //在初始化位置(0,0)显示helloworld字符
  while(1) {
    GUI_DispDecAt( i++, 20,20,4);  //显示十进制数值
    if (i>9999) i=0;
  }
}

程序已上传到网盘目录(百为STM3210E-EVAL开发板例程更新 -> 百为STM32_UCGUI基础例程)

运行图片:

楼主:
UCGUI教程二——Button控制LED

实验目的:调用UCGUI函数创建两个BUTTON按纽,按下其中一个按纽LED2亮,按另一个LED2灭

主要内容:
一、了解UCGUI父窗口
二、了解UCGUI窗口回调函数
三、编写UCGUI程序实现button控制LED

一、了解UCGUI父窗口
这里处理button的触摸消息是采用窗口回调方式,当触摸按下时,在触摸处理任务里读取触摸坐标并发给UCGUI内核处理,UCGUI内核会把相关消息分发给对应的窗口或控件。

下面来了解下父窗口

UCGUI默认在初始化的时候创建了一个父窗口(GUI_Init->WM_Init->WM_CreateWindow),句柄为WM_HBKWIN(句柄是一个short型整数,用来标识窗口和控件的)。

#define WM_HBKWIN      WM_GetDesktopWindow()                /* Handle of background window */

WM_HWIN WM_GetDesktopWindow(void) {
  return WM__ahDesktopWin[0];
}
在WM_Init函数里面调用WM_CreateWindow创建父窗口:
WM__ahDesktopWin[0] = WM_CreateWindow(0, 0, GUI_XMAX, GUI_YMAX, WM_CF_SHOW, cbBackWin, 0);

二、了解UCGUI窗口回调函数
设置窗口的回调函数是通过WM_SetCallback函数设置,第一个参数为窗口句柄,第二个参数是回调函数名。
例如要设置父窗口的回调函数为_cbBkWindow可以这样设置: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那回调函数是怎么回事呢
先看下WM_SetCallback这个函数内容:
WM_CALLBACK* WM_SetCallback (WM_HWIN hWin, WM_CALLBACK* cb) {
  WM_CALLBACK* r = NULL;
  if (hWin) {
    WM_Obj* pWin;
    WM_LOCK();
    pWin = WM_H2P(hWin);
    r = pWin->cb;
    pWin->cb = cb;
    WM_InvalidateWindow(hWin);
    WM_UNLOCK();
  }
  return r;
}

这里的窗口回调函数名是赋给每个窗口的pWin->cb,然后GUI_Exec函数通过层层调用,最终调用WM__SendMessage函数,再调用pWin->cb回调函数的:
GUI_Exec -> GUI_Exec1 -> WM_Exec -> WM_Exec1 -> WM_pfHandlePID -> WM_HandlePID -> WM__SendTouchMessage ->
WM__SendPIDMessage -> WM__SendMessageIfEnabled -> WM__SendMessage

void WM__SendMessage(WM_HWIN hWin, WM_MESSAGE* pMsg) {
  WM_Obj* pWin = WM_HANDLE2PTR(hWin);
  pMsg->hWin = hWin;
  if (pWin->cb != NULL) {
    (*pWin->cb)(pMsg);
  } else {
    WM_DefaultProc(pMsg);
  }
}

GUI_Exec一般是在while循环里调用来处理消息的。
这么看来,回调函数也就是在while循环里不断地被查询调用的函数(有对应消息到来时就被调用)。

三、编写UCGUI程序实现button控制LED

/* 父窗口的回调函数 */
static void _cbBkWindow(WM_MESSAGE* pMsg) {
  int NCode, Id;
  int x, y;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处理WM_PAINT消息
    GUI_SetBkColor(GUI_GREEN);  //设置背景颜色
    GUI_Clear(); //用背景颜色清除屏幕
    GUI_SetColor(0x505000);  //设置颜色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设置字体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设置字体透明显示
  GUI_DispStringHCenterAt("baiwei stm32", 160, 40);  //以坐标160为中点,显示字符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子窗口或控件消息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 Id of widget */
  NCode = pMsg->Data.v;               /* Notification code */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按下消息
    if (Id == GUI_ID_OK) {          /* OK Button */
     STM_EVAL_LEDOn(LED2);  //点亮LED2
    }
    if (Id == GUI_ID_CANCEL) {      /* Cancel Button */
     STM_EVAL_LEDOff(LED2);  //熄灭LED2
    }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松开消息
    if (Id == GUI_ID_OK) {          /* OK Button */
    }
    if (Id == GUI_ID_CANCEL) {      /* Cancel Button */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设置父窗口的回调函数为_cbBkWindow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 //设置背景颜色
_ahButton[0] = BUTTON_CreateAsChild(170, 180, 60, 40, WM_HBKWIN, GUI_ID_OK , WM_CF_SHOW | WM_CF_STAYONTOP | WM_CF_MEMDEV); //创建按纽
_ahButton[1] = BUTTON_CreateAsChild(240, 180, 60, 40, WM_HBKWIN, GUI_ID_CANCEL , WM_CF_SHOW | WM_CF_STAYONTOP | WM_CF_MEMDEV); //创建按纽
BUTTON_SetText(_ahButton[0], "ON"); //按纽显示的字符为“ON”
BUTTON_SetText(_ahButton[1], "OFF");  //按纽显示的字符为“OFF”
while(1)
{
  GUI_Exec();  //处理消息
  GUI_X_ExecIdle();  //UCOS任务延时
}
}

程序已上传到网盘目录(百为STM3210E-EVAL开发板例程更新 -> 百为STM32_UCGUI基础例程)

运行图片:

楼主:
更新UCGUI例程,UCGUI里的DEMO有不少例子可以借鉴

楼主:
UCGUI Button 3D增强效果

程序已更新到网盘

楼主:
后面将会加入外部字库,SRAM刷屏,NAND FLASH + FATFS

楼主:
UCGUI教程三——UCGUI外部字库

实验目的:增加UCGUI外部汉字库,实现汉字显示

主要内容:
一、了解UCGUI字库相关函数和数据结构
二、了解UCGUI字库显示调用过程
三、增加汉字显示代码,实现汉字显示

一、了解UCGUI字库相关函数和数据结构
1、GUI_FONTTYPE_PROP宏定义
首先了解下UCGUI字库显示的相关函数,在GUIType.h里有以下一段代码。
/* PROP: Proportional fonts */
DECLARE_FONT(PROP);  //声明一组函数
#define GUI_FONTTYPE_PROP       \
  GUIPROP_DispChar,             \
         GUIPROP_GetCharDistX,         \
         GUIPROP_GetFontInfo,          \
         GUIPROP_IsInFont,             \
  (tGUI_ENC_APIList*)0  //以上是宏GUI_FONTTYPE_PROP的定义,宏展开后为上面几个函数名。

实际使用时GUI_FONTTYPE_PROP会被插入到字库的GUI_FONT 结构体里,如GUI_Font24B_ASCII的定义如下: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24B_ASCII = {
   GUI_FONTTYPE_PROP        /* type of font    */
  ,24                       /* height of font  */
  ,24                       /* space of font y */
  ,1                        /* magnification x */
  ,1                        /* magnification y */
  ,{&GUI_Font24B_ASCII_Prop1}
  ,19, 11, 15
};
也就说GUI_FONTTYPE_PROP是字库对应的一组关于显示的函数。

2、DECLARE_FONT宏定义
上面还有个DECLARE_FONT(PROP),这个DECLARE_FONT宏在GUIType.h里定义如下
#define DECLARE_FONT(Type)                                     \
void GUI##Type##_DispChar    (U16P c);                         \
int  GUI##Type##_GetCharDistX(U16P c);                         \
void GUI##Type##_GetFontInfo (const GUI_FONT GUI_UNI_PTR * pFont, GUI_FONTINFO * pfi); \
char GUI##Type##_IsInFont    (const GUI_FONT GUI_UNI_PTR * pFont, U16 c)

这里主要是要弄明白##的含义:
##是C语言宏定义中的连接符,用来把前后两个参数连接起来。
例如DECLARE_FONT(PROP);
宏展开后为以下一段代码:
void GUIPROP_DispChar    (U16P c);                         \
int  GUIPROP_GetCharDistX(U16P c);                         \
void GUIPROP_GetFontInfo (const GUI_FONT GUI_UNI_PTR * pFont, GUI_FONTINFO * pfi); \
char GUIPROP_IsInFont    (const GUI_FONT GUI_UNI_PTR * pFont, U16 c);
那么DECLARE_FONT(PROP);是相当于声明上面几个字库显示相关函数。

3、GUI_FONT结构体的定义

GUI_FONT结构体的定义如下:
struct GUI_FONT {
  GUI_DISPCHAR*     pfDispChar;  //函数指针,显示字符函数
  GUI_GETCHARDISTX* pfGetCharDistX;   //函数指针,获得字符宽度
  GUI_GETFONTINFO*  pfGetFontInfo;  //函数指针,获得字符信息
  GUI_ISINFONT*     pfIsInFont;  //函数指针,判断字符是否在字库编码内
  const tGUI_ENC_APIList* pafEncode;  //结构体指针,一组字符编码相关函数。若为空,则默认用GUI_UC_EncodeNone.c里的函数
  U8 YSize;  //字库的高度
  U8 YDist;  //字库的Y间距
  U8 XMag; //X放大倍数
  U8 YMag;  //Y放大倍数
  union {
    const void          GUI_UNI_PTR * pFontData;
    const GUI_FONT_MONO GUI_UNI_PTR * pMono;
    const GUI_FONT_PROP GUI_UNI_PTR * pProp;  //GUI_FONT_PROP结构体指针
  } p;
  U8 Baseline;
  U8 LHeight;     /* height of a small lower case character (a,x) */
  U8 CHeight;     /* height of a small upper case character (A,X) */
};

4、GUI_FONT_PROP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GUI_FONT_PROP {
  U16P First;                                /* first character               */  //字库里的第一个字符的编码
  U16P Last;                                 /* last character                */  //字库里的最后一个字符的编码
  const GUI_CHARINFO GUI_UNI_PTR * paCharInfo;            /* address of first character    */  //第一个字符的GUI_CHARINFO结构信息
  const struct GUI_FONT_PROP GUI_UNI_PTR * pNext;        /* pointer to next */  //结构体指针,指向下一个GUI_FONT_PROP结构
} GUI_FONT_PROP;

5、GUI_CHARINFO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8 XSize;  //字库的宽度
  U8 XDist;  //字库的X间距
  U8 BytesPerLine;  //一行点阵数据占用的字节数。如16x16点阵,一行占用2个字节
  const unsigned char GUI_UNI_PTR * pData;  //指向字库点阵表首地址
} GUI_CHARINFO;

二、了解UCGUI字库显示调用过程
如在程序里调用GUI_DispStringAt("abc", 0, 0); 会调用下面的一系列函数,最终调用字库对应的pfDispChar进行显示:
GUI_DispStringAt -> GUI_DispString -> GUI__DispLine -> _DispLine -> GUI_Context.pAFont->pfDispChar(Char)

pfDispChar即是字库对应的显示函数,很多字库是调用GUIPROP_DispChar来显示,GUIPROP_DispChar定义如下:
void GUIPROP_DispChar(U16P c) {
  int BytesPerLine;  //一行点阵数据占用的字节数
  GUI_DRAWMODE DrawMode = GUI_Context.TextMode;  //字符显示模式,是否透明显示等
  const GUI_FONT_PROP GUI_UNI_PTR * pProp = GUIPROP_FindChar(GUI_Context.pAFont->p.pProp, c);  //查找字符对应的GUI_FONT_PROP结构体指针
  if (pProp) {
    GUI_DRAWMODE OldDrawMode;
    const GUI_CHARINFO GUI_UNI_PTR * pCharInfo = pProp->paCharInfo+(c-pProp->First);  //获得字符的pCharInfo信息。其中c-pProp->First是字符的paCharInfo结构体相对第一个字符paCharInfo的偏移
    BytesPerLine = pCharInfo->BytesPerLine;  //获得字符的一行点阵数据占用的字节数
    OldDrawMode  = LCD_SetDrawMode(DrawMode);  //获得字符显示模式
    LCD_DrawBitmap( GUI_Context.DispPosX, GUI_Context.DispPosY,  //把字符点阵数据扫描到LCD上
                       pCharInfo->XSize,
            GUI_Context.pAFont->YSize,
                       GUI_Context.pAFont->XMag,
            GUI_Context.pAFont->YMag,
                       1,     /* Bits per Pixel */
                       BytesPerLine,
                       pCharInfo->pData,  //pCharInfo->pData是字符的点阵数据
                       &LCD_BKCOLORINDEX
                       );
    /* Fill empty pixel lines */
    if (GUI_Context.pAFont->YDist > GUI_Context.pAFont->YSize) {
      int YMag = GUI_Context.pAFont->YMag;
      int YDist = GUI_Context.pAFont->YDist * YMag;
      int YSize = GUI_Context.pAFont->YSize * YMag;
      if (DrawMode != LCD_DRAWMODE_TRANS) {  //非透明模式下,需要画字符背景
        LCD_COLOR OldColor = GUI_GetColor();
        GUI_SetColor(GUI_GetBkColor());
        LCD_FillRect(GUI_Context.DispPosX,
                     GUI_Context.DispPosY + YSize,
                     GUI_Context.DispPosX + pCharInfo->XSize,
                     GUI_Context.DispPosY + YDist);
        GUI_SetColor(OldColor);
      }
    }
    LCD_SetDrawMode(OldDrawMode); /* Restore draw mode */
    GUI_Context.DispPosX += pCharInfo->XDist * GUI_Context.pAFont->XMag;
  }
}

三、增加汉字显示代码,实现汉字显示
1、首先定义汉字字库
首先增加文件hzk16.c,定义汉字字库GUI_CHARINFO,GUI_FONT_PROP,GUI_FONT 等结构体信息:
#include "..\core\GUI.H"
#ifndef GUI_FLASH
   #define GUI_FLASH
#endif
extern GUI_FLASH const GUI_FONT GUI_FontHZ16;
GUI_FLASH   const GUI_CHARINFO GUI_FontHZ16_CharInfo[] = {
    {  8, 8,  1, (void GUI_FLASH *)"0:/font/ASC16" },
    {  16, 16, 2, (void GUI_FLASH *)"0:/font/HZK16" },
};
GUI_FLASH  const GUI_FONT_PROP GUI_FontHZ16_PropHZ= {
      0xa1a1,
      0xf7fe,
      &GUI_FontHZ16_CharInfo[1],
      (void *)0,
};
GUI_FLASH const GUI_FONT_PROP GUI_FontHZ16_PropASC= {
      0x0020,
      0x007f,
      &GUI_FontHZ16_CharInfo[0],
      (void GUI_FLASH *)&GUI_FontHZ16_PropHZ ,
};
GUI_FLASH const GUI_FONT GUI_FontHZ16 = {
      GUI_FONTTYPE_PROP_XBF,
      16,
      16,
      1,
      1,
      (void GUI_FLASH *)&GUI_FontHZ16_PropASC
};

然后在GUI.h里加入声明: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HZ16;


2、定义外部字库相关宏
在GUIType.h里增加以下宏定义,定义字库相关显示函数:
/* PROP: Proportional fonts */
DECLARE_FONT(PROP_XBF);
#define GUI_FONTTYPE_PROP_XBF   \
  GUIPROP_XBF_DispChar,             \
GUIPROP_XBF_GetCharDistX,         \
GUIPROP_XBF_GetFontInfo,          \
GUIPROP_XBF_IsInFont,             \
  (tGUI_ENC_APIList*)0

3、修改GUI_UC_EncodeNone.c里面的代码,使系统支持GB2312汉字编码。
上面的(tGUI_ENC_APIList*)0表示用默认编码,当字体显示函数调用涉及到编码时,如果字体没有定义编码,则默认采用GUI_UC_EncodeNone.c里面的函数:
const GUI_UC_ENC_APILIST GUI__API_TableNone = {
  _GetCharCode,     /*  return character code as U16 */
  _GetCharSize,     /*  return size of character: 1 */
  _CalcSizeOfChar,  /*  return size of character: 1 */
  _Encode           /*  Encode character */
};

这里默认都是ASCII编码的,我们要增加汉字显示,所以要对_GetCharCode这几个函数进行修改。
/* File        : GUI_UC_EncodeNone.c */
#include "GUI_Protected.h"
/**********************************************************************/
static U16 _GetCharCode(const char GUI_UNI_PTR * s) {
if(*s > 0xA0)  //增加对汉字编码判断
  return *(const U16 GUI_UNI_PTR *)s;
else
   return *(const U8 GUI_UNI_PTR *)s;
}
/**********************************************************************/
static int _GetCharSize(const char GUI_UNI_PTR * s) {
  GUI_USE_PARA(s);
if(*s > 0xA0)  //增加对汉字编码判断
{
   return 2;
}
else
{
   return 1;
}
}
/**********************************************************************/
static int _CalcSizeOfChar(U16 Char) {
  GUI_USE_PARA(Char);
if(Char > 0xA0)  //增加对汉字编码判断
{
   return 2;
}
else
{
   return 1;
}
}
/**********************************************************************/
static int _Encode(char *s, U16 Char) {
if(Char > 0xA0)  //增加对汉字编码判断
{
  *(U16*)s = (U16)(Char);
   return 2;
}
else
{
   *s = (U8)(Char);
   return 1;
}
}
/**********************************************************************/
const GUI_UC_ENC_APILIST GUI__API_TableNone = {
  _GetCharCode,     /*  return character code as U16 */
  _GetCharSize,     /*  return size of character: 1 */
  _CalcSizeOfChar,  /*  return size of character: 1 */
  _Encode           /*  Encode character */
};

/**********************************************************************/
void GUI_UC_SetEncodeNone(void) {
  GUI_LOCK();
  GUI_Context.pUC_API = &GUI__API_TableNone;
  GUI_UNLOCK();
}

4、增加GUI_XBF_Prop.c,实现外部汉字库显示相关函数。
/*File        : GUI_XBF_Prop.c */
#include <stddef.h>           /* needed for definition of NULL */
#include "GUI_Private.h"
#include "ff.h"
/*********************************************************************
*
*       GUIPROP_FindChar
*/
static const GUI_FONT_PROP GUI_UNI_PTR * GUIPROP_FindChar(const GUI_FONT_PROP GUI_UNI_PTR* pProp, U16P c) {
  for (; pProp; pProp = pProp->pNext) {
    if ((c>=pProp->First) && (c<=pProp->Last))
      break;
  }
  return pProp;
}

/*********************************************************************
*
*       _GetpCharData
*/
static const U8 * _GetpCharData(const GUI_FONT_PROP GUI_UNI_PTR * pProp, U16P c, U8 * pData) {
FIL fl;
U32 len;
U32 offset;
  U8 byteOfDots;
U8 *fileName;
const GUI_CHARINFO GUI_UNI_PTR * pCharInfo = pProp->paCharInfo;
byteOfDots = GUI_Context.pAFont->YSize * pCharInfo->BytesPerLine;
fileName = (char *)pCharInfo->pData;
if (c < 0xA1)
{
  offset = c * byteOfDots;
}
else
{
  offset = 94 * ((c & 0xFF) - 0xA1) * byteOfDots + ((c >> 8) - 0xA1) * byteOfDots;
}
  f_open (&fl, fileName, FA_READ);
f_lseek(&fl, offset);
f_read (&fl, pData, byteOfDots, &len);

f_close(&fl);
return 0;
}
/*********************************************************************
*
*       Exported code
*
**********************************************************************
*/
/*********************************************************************
*
*       GUI_XBF_DispChar
*/
void GUIPROP_XBF_DispChar(U16P c) {
  U8 Data[128];
  int BytesPerLine;
  GUI_DRAWMODE DrawMode = GUI_Context.TextMode;
  const GUI_FONT_PROP GUI_UNI_PTR * pProp = GUIPROP_FindChar(GUI_Context.pAFont->p.pProp, c);
  if (pProp) {
    GUI_DRAWMODE OldDrawMode;
    const GUI_CHARINFO GUI_UNI_PTR * pCharInfo = pProp->paCharInfo;
    BytesPerLine = pCharInfo->BytesPerLine;
    _GetpCharData(pProp, c, Data);
    OldDrawMode  = LCD_SetDrawMode(DrawMode);
    LCD_DrawBitmap(GUI_Context.DispPosX, GUI_Context.DispPosY,
                       pCharInfo->XSize,
            GUI_Context.pAFont->YSize,
                       GUI_Context.pAFont->XMag,
            GUI_Context.pAFont->YMag,
                       1,     /* Bits per Pixel */
                       BytesPerLine,
                       Data,
                       &LCD_BKCOLORINDEX
                       );
    /* Fill empty pixel lines */
    if (GUI_Context.pAFont->YDist > GUI_Context.pAFont->YSize) {
      int YMag = GUI_Context.pAFont->YMag;
      int YDist = GUI_Context.pAFont->YDist * YMag;
      int YSize = GUI_Context.pAFont->YSize * YMag;
      if (DrawMode != LCD_DRAWMODE_TRANS) {
        LCD_COLOR OldColor = GUI_GetColor();
        GUI_SetColor(GUI_GetBkColor());
        LCD_FillRect(GUI_Context.DispPosX,
                     GUI_Context.DispPosY + YSize,
                     GUI_Context.DispPosX + pCharInfo->XSize,
                     GUI_Context.DispPosY + YDist);
        GUI_SetColor(OldColor);
      }
    }
    LCD_SetDrawMode(OldDrawMode); /* Restore draw mode */
    GUI_Context.DispPosX += pCharInfo->XDist * GUI_Context.pAFont->XMag;
  }
}
/*********************************************************************
*
*       GUI_XBF_GetCharDistX
*/
int GUIPROP_XBF_GetCharDistX(U16P c) {
  const GUI_FONT_PROP GUI_UNI_PTR * pProp = GUIPROP_FindChar(GUI_Context.pAFont->p.pProp, c);
  return (pProp) ? (pProp->paCharInfo)->XSize * GUI_Context.pAFont->XMag : 0;
}
/*********************************************************************
*
*       GUI_XBF_GetFontInfo
*/
void GUIPROP_XBF_GetFontInfo(const GUI_FONT GUI_UNI_PTR * pFont, GUI_FONTINFO * pfi) {
  GUI_USE_PARA(pFont);
  pfi->Flags = GUI_FONTINFO_FLAG_PROP;
}
/*********************************************************************
*
*       GUI_XBF_IsInFont
*/
char GUIPROP_XBF_IsInFont(const GUI_FONT GUI_UNI_PTR * pFont, U16 c) {
  const GUI_FONT_PROP GUI_UNI_PTR * pProp = GUIPROP_FindChar(pFont->p.pProp, c);
  return (pProp==NULL) ? 0 : 1;
}



程序已更新到网盘

运行图片

楼主:
在做的项目的界面

楼主:
更新PDF版教程

包括目前市面最详尽的SDIO教程,长达65页。

楼主(2013-10-29):
好东西都在这里,还有好多没写。顶下

网友:
顶一下,资料内容确实很多,谢谢!

网友P:
这么丰富的内容,楼主不容易啊!

网友:
到此一游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么丰富的内容,楼主不容易啊!

还有更丰富的内容的,看顶到多少楼了

网友Q:
谢谢楼主,写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Q:
谢谢楼主,写这么多

呵呵,还有很多可以写的,像USB那些写起来可以出一本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支持楼主,好好的学学

多谢支持

网友:
开元好厉害啊

网友:
楼主也开源了?

网友:
LZ给力,LZ辛苦,谢谢分享~

网友:
正在学stm32  标记

网友:
越来越感觉自己需要学习!!!谢谢分享~

楼主:
程序已上传到网盘

网友:
手机界面还是遥遥无期

网友:
开源到这程度,确实很很难见

网友(2013-12-02):
很强大的板子,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199的?

网友S:
刚刚买了这块板子,mark一下慢慢学习。

楼主:
已更新外部SRAM刷屏程序到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S:
刚刚买了这块板子,mark一下慢慢学习。

多谢支持

楼主:
显示竖屏BMP程序已更新到网盘,支持中英文混合显示,画任意直线等
STM32_SDIO_FATFS_BMP(竖屏).rar

楼主:
ENC28J60+LWIP例程已更新到网盘

程序在精简版和完整版上都可以运行

下面是在蓝色精简版上的的接图:

网友(2014-01-09):
感謝开源到这个程度,实属不易了,支持

楼主:
有学校实验室采购100套开发板正在生产,到时将继续更新资料和例程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支持开源,注重开发。。。

网友T:
对汉字显示比较感兴趣,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T:
对汉字显示比较感兴趣,谢谢分享

UCGUI汉字显示网盘有程序的,采用通用的.bin形式的字库,不是UCGUI自带的放代码里那种。

楼主(2014-02-27):
UCGUI手机界面在LPC1788上运行的视频,在百为STM32上是可以直接编辑中文短信发送和拨打电话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c1ODY0MDk2.html

网友:
多谢分享。共同学习了

网友:
赶来看后面内容

网友(2014-05-05):
牛逼的教程

楼主:
还有更牛B的,看我店铺里的开发板就知道了

网友U:
很不容易了,非常支持,想向Liang哥讨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U:
很不容易了,非常支持,想向Liang哥讨块板子

多谢支持,需要买开发板请联系淘宝

网友V:
我感觉这个论坛越来越有趣了。

楼主(2014-06-26):
引用 网友V:
我感觉这个论坛越来越有趣了。

必须的,阿莫论坛是国内最大的电子论坛

网友(2014-08-24):
要去学习一下

网友W:
测温的不知道有没有效

网友:
很好的东西,暂一个

网友(2014-10-05):
必须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W:
测温的不知道有没有效

测温是用I2C数字温度传感器LM75A的,可以用,LM75A便宜好用

楼主(2014-11-20):
引用 网友X:
好资料,谢谢分享

多谢支持,需要更多资料可以购买我们的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