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SCA100T传感器的大侠请进!

楼主(2013-07-27):
请教下各位大侠,SCA100T-D02这个传感器的精度是多少啊?

我看了下数据手册有几个地方不是很明白其含义
Sensitivity   35mV/° 请问下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就是我要做一个测水平的,角度测量精度要求达到4分(0.07度)请问,这个传感器是否能够满足要求呢?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也在做跟这个传感器有关的课题,楼主加下我qq吧 100223013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也在做跟这个传感器有关的课题,楼主加下我qq吧 1002230139

我在用这个传感器的时候,芯片都烫手,用万用表测了下温度好像有60多度,不知道你的传感器有这个现象没?

网友:
这个传感器可以做出10秒左右的精度。能不能出来还要看你的板子布线和软件处理能力。这个传感器功耗不高,如果是烫手了,那么肯定是线接错了。

网友:
我也在调SCA100,希望加个扣扣聊一下

网友:
你QQ多少号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用这个传感器的时候,芯片都烫手,用万用表测了下温度好像有60多度,不知道你的传感器有这个现象没? ...

芯片不烫的哦    按照方案一结一个电容就行了

楼主:
新问题出现了,用SPI总线读传感器的数字值时,数字很怪,和数据手册不一样,传感器从-30度转到0度时,数字值从0-2046,再将传感器从0度转到+30度时,数字值又从0-2046。好奇怪啊,怎么和数据手册上的不一样。

有没有人用过这个传感器啊,请问下这个传感器是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