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求助

楼主(2013-07-27):
小弟用SIM900A进行短信试验,现在开机后VDD_EXT和STATUS输出都正常,NETLIGHT也闪,就是无法注册,CSQ值是21,但是SIM_VDD一直是0V,AT+CSMINS?后返回值是0,0.小弟求大侠帮助~ 这是SIM图片

网友A:
数据线上的C43 104太大了,会识别不到卡!15P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上的C43 104太大了,会识别不到卡!15P就好了!

真的很感谢您~换了就好了~因为我拜您为师了~~~~~ 师傅收徒弟一拜~

网友(2013-09-15):
有意思 看来的深入研究

网友:
短信可以发了不  过几天正要发短信 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网友:
SIM900A有个硬件设计参考手册,里面有关于SIM电路的设计,参考下

网友B(2013-11-22):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上的C43 104太大了,会识别不到卡!15P就好了!

为啥他的手册上推荐用100nf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他的手册上推荐用100nf的呢?

电源退藕的104没问题,他图上的把数据线的电容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