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时获取自己定义字符库里的数字?

楼主(2013-07-27):
现在在学着使用不带字库的12864,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假如自己用取模软件做好了0-9个数字的字库,我可以单独的使他显示 如显示9数字 我可以把9的数组给显示函数,但是如果我要做一个温度传感器或实时时钟他传来的数据是我不知道的,我该如何去调用这个库里面的数字。请大神解答。

楼主:
额?没人答?

网友:
因为太简单了所以大侠们都无视了。
1.因为你已经能显示9了,所以你应该已经有一个显示函数了,如:Display(U8 x, U8 y, U8 ch);//在x,y,位置显示ch字符。
如果要显示一个U16 a (0-65535),准备一个5字符的数组,将a 转化成单独的0-9的5个字节,然后调用5次就在不同的位置显示了,C语言不要写出来了吧?

网友A:
采集到温度之后,用一个线程定时更新液晶上的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到温度之后,用一个线程定时更新液晶上的数字。

嗯 找到解决方法了 但是我不懂什么是线程 我新手

网友:
既然是单片机,那就用tim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