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计数引脚的抗干扰处理,怎么做?

楼主(2013-07-27):
我想的方法:在信号线上添加阻容滤波,让滤波导通频率高于信号频率,然后在阻容滤波后加一个施密特触发器,对其进行整形,然后再进ARM的计数引脚。
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很笨拙,有没有其他号的方法。

网友:
参考一下PLC

楼主:
PLC没处理,或者说其主芯片是定制的

网友:
这个应该在前级搞定,都到MCU引脚了,就不用管了

网友:
RC加整形,应该可以了。

网友:
模拟滤波或数字滤波。

网友:
采用滤波方式

楼主:
计数器还可以数字滤波?怎么滤波,求解?

楼主:
我说的是进到主芯片后,有没有什么编程的方法来进行数字滤波?

网友:
你这方案是可行的,曾经就是这么弄的,也不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