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可充电的纽扣电池,它的充电电路是怎么样的啊

楼主(2013-07-27):
一般的可充电的纽扣电池,它的充电电路是怎么样的啊

STM32的Bat脚是直接连到纽扣电池的,但是纽扣电池本身如何充电呢

楼主:
比如精工的 MS621这样的纽扣电池

网友A:
可充电纽扣电池的充电电流要精确控制,所以串个1K电阻,再加上恒压源,一般就能完成充电(充电电流最大不能超过1/10C,即20mAh的钮扣最大只能用2mA电流充电,否则钮扣很快就坏了)

网友:
看到小壁虎,楼主应该是搞EFM32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精工的 MS621这样的纽扣电池

MS621是法拉电容,不是电池,从3.3v电源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给它充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充电纽扣电池的充电电流要精确控制,所以串个1K电阻,再加上恒压源,一般就能完成充电(充电电流最大不能 ...

技术不分派系哈,壁虎,TI, FSL,STM32都在搞的。。。

MCU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621是法拉电容,不是电池,从3.3v电源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给它充电就行了 ...

是的,找到一个电路,只要不超过3.3v就可以给MS621充电了

网友(2013-09-05):
MS621容量也太小了吧。有没有超过50mAh,3V可充电的电池

网友(2018-12-29):
引用 网友B:
MS621是法拉电容,不是电池,从3.3v电源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给它充电就行了 ...

MS621  应该不是法拉电容吧,我刚问了商家说是电池,我买了样品试一下就知道

网友C:
这里是我们公司一个项目用的MS621设计图,可供楼主参考。

网友(2019-11-19):
需要精工MS621、松下ML621二次电池可以联系我哈,大量现货库存

网友:
RTC时钟对电池充电需要这个电路,我现在是直接一个SS14 串个电阻到 Vbat 脚充电的。

网友(2020-09-21):
引用 网友B:
MS621是法拉电容,不是电池,从3.3v电源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给它充电就行了 ...

并不是法拉电容,是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是我们公司一个项目用的MS621设计图,可供楼主参考。

大佬你这个手册还能再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