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仿真器

楼主(2013-07-27):
好蛋疼。
我的仿真器不能用了,原先仿真器直接和电脑相连,可以识别,电源指示灯正常,但是一旦和目标板连接,电源指示灯就不亮了,百思不得其解呀。于是我就想把固件升级,但是还是不行,于是我就用网上的那个固件降级软件,将固件从V3刷换成V2,刷成功了,可是现在更是蛋疼懂得是电源指示灯和模式知识的呢过一直在交替闪烁,程序也是无法下载,求大家帮忙呀,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直接搞个LAUNCHpad 下载吧。。。。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F2617,好像不可以

楼主:
求大神那,求大神那

网友A:
不刷估计还能用 哈哈

楼主:
哎,好奇心害死人呐

网友:
重刷固件吧

网友:
是不是JTAG接口配置成带电源输出了,然后目标板对应的针脚接地了,仿真器电源输出短路,然后你懂的。

网友:
我遇到和楼主相反的情况了,星期天的时候装了个新的IAR 5.5,提示我升级,我点了,结果成罐头了,没啥放映了,我应其他的编程器,烧进去了网站上找到的430UIF仿真器固件,但是工作不起来了,再也无法升级了。但是升级软件V2 TO V3 可以查到是V2的,但是升级一直死在什么bootload上,提示初始化bootload出问题,大家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刷估计还能用 哈哈

哥们你的莫元怎么是-1189呢?好生奇怪啊

楼主:
终于弄好了

楼主:
这里说明一下,仿真器的线最好是原配的,不然的话可能会导致衰减过大,导致电压不足仿真器一直复位,电源指示灯与模式指示灯闪烁,还有就是固件升级的时候不要断电,最后这都不行的话,最有可能的是USB口坏了,别看可是供电,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的莫元怎么是-1189呢?好生奇怪啊

负的很正常!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的很正常!哈哈!

怎么产生的负值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产生的负值呢?

人工给你扣一下就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工给你扣一下就有了!

很好奇,难道是莫大扣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难道是莫大扣的么?

你也可以要求给你扣成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F2617,好像不可以

我用的F5529 都支持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的很正常!哈哈!

哈哈  话说MO元有啥用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刷估计还能用 哈哈

看楼主图标  应该也是拿到TI的那个touchpad  了的  不知道玩的怎么样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图标  应该也是拿到TI的那个touchpad  了的  不知道玩的怎么样的啊?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早就送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早就送人了!

哦  最近入手一块 还没怎么开始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