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板上电后1秒-2秒左右后,配置灯才亮,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3-07-27):
xilinx板上电后1秒-2秒左右后,配置灯才亮,是正常的吗?

网友A:
问得太笼统了。
是什么板子?用什么方法对FPGA加载?多大容量的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得太笼统了。
是什么板子?用什么方法对FPGA加载?多大容量的FPGA?

XC6SLX9-2TQG144C 的板,M25P40加载的。

网友B:
正常的,串行加载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串行加载比较慢

谢谢!谢谢!

网友:
使用四线SPI就快了

网友C:
很明显这是你编译bit文件时,没有选好加载频率(默认好象只有2Mhz时钟),SP6的应用程序不会太大,就算是一线加载,也应该是很快,你可以把加载频率调整到12Mhz试一下,如果是四线制,那几乎是瞬间加载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这是你编译bit文件时,没有选好加载频率(默认好象只有2Mhz时钟),SP6的应用程序不会太大,就算是一 ...

多谢多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我试试

测试结果如何呢?
速度快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