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针问题

楼主(2013-07-27):
如上图,小的实在看不懂上面的代码,尤其是(2),(3),(5),麻烦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2) 结构体的前置声明
(3) 定义了一个函数指针类型
(5) 用新定义的函数指针类型定义了一个函数指针(这就是所谓的虚函数)

楼主:
谢谢傻孩子老师指点。

小的在网上查询一点资料,有点了解了。
(一)简单的函数指针的应用。

//
形式1:返回类型(*函数名)(参数表)

char (*pFun)(int);
char glFun(int a){ return;}
void main()
{
      pFun = glFun;
      (*pFun)(2);
}

第一行定义了一个指针变量pFun。首先我们根据前面提到的“形式1”认识到它是一个指向某种函数的指针,这种函数参数是一个int型,返回值是char类型。只有第一句我们还无法使用这个指针,因为我
们还未对它进行赋值。
第二行定义了一个函数glFun()。该函数正好是一个以int为参数返回char的函数。我们要从指针的层次上理解函数——函数的函数名实际上就是一个指针,函数名指向该函数的代码在内存中的首地址

然后就是main()函数了,它的第一句您应该看得懂了——它将函数glFun的地址赋值给变量pFun。main()函数的第二句中“*pFun”显然是取pFun所指向地址的内容,当然也就是取出了函数glFun()的内容,
然后给参数为2。

(二)使用
typedef更直观更方便。
//形式2:typedef 返回类型(*新类型)(参数表)

typedef char (*PTRFUN)(int);
PTRFUN pFun;
char glFun(int a){ return;}
void main()
{
pFun = glFun;
(*pFun)(2);
}

typedef的功能是定义新的类型。第一句就是定义了一种PTRFUN的类型,并定义这种类型为指向某种函数的指针,这种函数以一个
int为参数并返回char类型。后面就可以像使用int,char一样使用PTRFUN了。

第二行的代码便使用这个新类型定义了变量pFun,此时就可以像使用形式1一样使用这个变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