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电阻、电容等来模拟电池吗?

楼主(2013-07-27):
想用电阻、电容等来模拟充电电池、比如锂电池,不知道应该如何模拟,电阻串电容、还是电阻并电容,容值如何选择?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网友A:
看你想模拟哪方面的特性了,最简单的就是二极管加稳压电源,加电阻搞定

网友B:
电池有放电平台,电容貌似不行吧,肯定要有控制器件,阻容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有放电平台,电容貌似不行吧,肯定要有控制器件,阻容不行的

我自己做一个双向DC/DC给阻容充电来模拟电池充电,放电时,DC/DC方向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想模拟哪方面的特性了,最简单的就是二极管加稳压电源,加电阻搞定

我就是想模拟一下充放电的过程。二极管、电阻、稳压电源的话如何来模拟电池呢?

网友:
模拟出来始终是近似特性~
更何况锂电池在不同的充电过程中,特性也不同
一节18650并不贵

网友:
楼主真省钱,连这个都要省
1个山上的18650只要2块钱

网友:
用DSP做一个可升可降可充可放的4开关buck-boost DC/DC。

网友:
超级电容

网友(2020-06-11):
楼上的兄弟们

什么18650电池能瞬间到过压状态?
什么18650电池又能瞬间到欠压状态?

什么18650能随心所欲的让我瞬间调节电压?

其实楼主是想要模拟电池的这部分特性,然后测试自己的保护板,你弄个18650,模拟过压,欠压,过流。。。。一遍下来几个小时,一天生产2片板子。。。。

网友:
有电池模拟器卖吧,贵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