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收到的钢网的一个开孔位的不解。大家给些意见!(防...

楼主(2013-07-27):
如附图,今天收到了某创做的钢网,但检查发现一个开孔跟原来在另一处开的钢网有些不同(原来的做了几千货,有些变形了),图中有两个开孔,是用于0805封装的,但发现在焊盘的内侧都有一个小凸起,不知对使用有没有影响,或是这样做,对我的生产工艺更好。原图的文件中是没有这个凸起的,且也用这个文件做过钢网了,都是正常的方孔。是某创有意加上(为了更好的工艺),或是某创不小心加上的。大家给些意见。对我的使用有没有影响。

网友A:
俗称防锡珠工艺处理,据说可以减少锡珠的产生

前几天论坛上有人发了个 SMT相关的技术资料,专门说到贴片流程中的问题。同时分析了各类问题的诱因,如 锡桨、钢网和PCB设计。

网友:
防锡珠工艺处理,因为电阻电容的那部分位置都没有焊盘。

网友:
这个比你原来的好

楼主:
呵呵,多谢大家解惑,看来某创还是有些用心做事的。

网友:
不过我自己为了方便洗网及下锡效果,自己做防锡珠设计,不用他的设计。

网友:
这是个有心之举,我的钢网也是,后来才明白过来.那个创现在还不错了,用心在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俗称防锡珠工艺处理,据说可以减少锡珠的产生

前几天论坛上有人发了个 SMT相关的技术资料,专门说到贴 ...

求链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