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UB 芯片资料?FE1.1S等哪有资料?

楼主(2013-07-27):
要用到USB HUB芯片看大家介绍用FE1.1S的。没有找到“官方”的资料?谁有?或者网站?

有其他推荐也可以。

网友:
FE2.1更好吧?

网友A:
我当时也是没有找到,后来问经销商要了。现传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也是没有找到,后来问经销商要了。现传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也是没有找到,后来问经销商要了。现传给你:

正好需要这个资料,多谢了

网友(2013-11-02):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也是没有找到,后来问经销商要了。现传给你:

谢谢,我也正需要呢抱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也是没有找到,后来问经销商要了。现传给你:

谢谢!!

网友(2014-03-01):
用这个方案接U盘好像有问题,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2014-04-16):
参考网上的原理图,可以接U盘,传文件,速度正常,但是发热厉害,单纯给5V电源,,电流4ma左右;但接到电脑USB口,就会发烫,不知道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