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91四路模拟输入方式,是由编程决定,还是由外接电路...

楼主(2013-07-27):
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两种方式都可以。。。

网友B:
我当时用的时候好像直接在程序里面进行设置的,即使是四路我记得好像有好几种模式的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当时用的时候好像直接在程序里面进行设置的,即使是四路我记得好像有好几种模式的的吧? ...

嗯,四路不能同时进行,有一个多路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两种方式都可以。。。

这样啊。。。。。。。

网友:
有几种模式,其中有逐个扫描,有差分后转换,还有混合的,时间有点长 忘了

网友(2013-12-23):
由程序决定的,可以通过外围电路改变II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