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1632点阵

楼主(2013-07-27):
目前最小的1632点阵啦,刚刚出炉,调试一切正常,只有巴掌大小,玩转鼓掌之间,尺寸4.79cm X 9.58cm,标准08接口,行驱动138+4953,列驱动SM16126S,16位恒流驱动器。

   控制卡

网友:
前排   站位

楼主:
有要的没有,100块,送控制卡,QQ:120985850

网友:
兄弟,你发错地方了

网友:
呵呵,这个价,兄弟,你应该挂某宝,也许还有人买,这里你挂错地方了

网友:
我来砸场子的〜长宽各比你的小2mm,,,

网友:
买东西的,小心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cb画的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b画的不错

多谢夸奖,点阵板子是参考一乐的画的,自己布了半年都没弄出来,控制板自己画的,其实很不咋地,,,这块板子比较让我满意的地方是Microusb接口,随便找个手机充电器就能用~最低亮度80mA左右,最高700mA多点

网友:
板子画的挺漂亮,这价格也太……

网友C:
貌似用贴片LED来作点阵可以更小更薄
http://www.amobbs.com/thread-1530565-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多谢夸奖,点阵板子是参考一乐的画的,自己布了半年都没弄出来,控制板自己画的,其实很不咋地,,,这块 ...

呵呵,我也是用一乐的点阵屏,只不过我做的是16*64     08接口

网友:
我去,一个比一个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也是用一乐的点阵屏,只不过我做的是16*64     08接口

我这个开始就是奔着床头钟去的,1664有点大了,自己做的话多做几块费用就有点吃不消了,而且更为关键的是microusb供电16*64带不起来,做床头钟就不好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也是用一乐的点阵屏,只不过我做的是16*64     08接口

另请发个照片或者pcb给大家见识见识吧,想知道1.9点阵怎么把行驱动做到一块板上的,布线太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另请发个照片或者pcb给大家见识见识吧,想知道1.9点阵怎么把行驱动做到一块板上的,布线太难了 ...

板做成了,唯一的错误是排列反了。改完板会传,板在家,现在传不了
我做的这个595在上下两面,也就是电路板上下有一个595宽度的边,4953 行在侧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板做成了,唯一的错误是排列反了。改完板会传,板在家,现在传不了
我做的这个595在上下两面,也就是电路 ...

0,这样啊,相当于点阵底部只有走线没有器件,这样点阵周围一圈板子,如果不加壳子的话就不好看了,我那个排针都觉得露出来怪难看呢,一乐的板子就是和点阵一样大的,那样有利于拼接,我们这俩都不好拼接了

楼主:
最近再弄P1.875 的全彩屏呢,64x64 点的(12cm X 12cm)弄好了再炫耀一下,1/32扫描的,整体全是表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0,这样啊,相当于点阵底部只有走线没有器件,这样点阵周围一圈板子,如果不加壳子的话就不好看了,我那个 ...

是的,就因为一乐的点阵屏可能是最小的了 1.9MM。还是双色的,所以我买了80多个吧,记不清了。  。当时想了解下点阵的驱动原理什么的。就画了板子。方案1 刚开始就考虑上下左右能拼,元件放低部,但布局走线都太费劲了,线宽还保证不了。另一方案就是和你那种方案差不多,只不过显示板只走线,保证走线线宽,用排针引下面 。驱动什么的全放下面,这样挺好,但要做成两块板。无法,就不想拼接的事了。为了只做一次板,就现在这样了。反正只为了学下点阵。  看了下你那板,走线真的不错,水平很高。学习了。有一点是,2.0脚距走两根线,安全间距很低了。做成成品的话可能要冒很大的风险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貌似用贴片LED来作点阵可以更小更薄
http://www.amobbs.com/thread-1530565-1-1.html

看了你的专贴,你的细心和耐心不是一般的高,原以为是PCB呢,没想到是万能板做出来的。真的很配服。焊工也很高超。坛里超人真多
长见识了。原来可以这么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的专贴,你的细心和耐心不是一般的高,原以为是PCB呢,没想到是万能板做出来的。真的很配服。焊工 ...

那个是坛内牛人h2feo4的作品

网友:
木有PCB分享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坛内牛人h2feo4的作品

谢谢指正,早日改掉马虎的习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因为一乐的点阵屏可能是最小的了 1.9MM。还是双色的,所以我买了80多个吧,记不清了。  。当时想 ...

呵呵,改行了不做电子了,所以不考虑产品稳定性什么的了,能玩就行~我这个是当时从本坛坛友那转来的,他从一乐买的后来不玩了就捡了个便宜买了两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改行了不做电子了,所以不考虑产品稳定性什么的了,能玩就行~我这个是当时从本坛坛友那转来的,他 ...

本人想转行开出租 能挣7,8K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想转行开出租 能挣7,8K呢吧

服务行业不好混啊,看别人脸色混日子感觉很不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用贴片LED来作点阵可以更小更薄
http://www.amobbs.com/thread-1530565-1-1.html

服的五体投地···牛人啊

网友:
适合做床头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坛内牛人h2feo4的作品

有剽窃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剽窃嫌疑?

剽窃?

楼主(2013-10-18):
3216全彩出来了
尺寸和原来的一样大小

楼主: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7BPRhtIeaVo/
给个视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