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做ADC采样

楼主(2013-07-28):
我用cycloneIII的板子做的ADS7842采样,发现打开fpga前信号纹波比较好,但是一旦打开fpga,纹波变得很大,采出来的数据变化很大,我用的电感电容滤波了,也用了磁珠做了隔离,发现现象很差,特别是共地的时候

楼主:
上述纹波是一个分压电阻送一个电压给ADC芯片的纹波

网友A:
电源没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没处理好

敢问是怎么没处理好吗?我用一个电阻分压,根本就没有连接就有干扰。没有共地,另一个电源连的,效果同样很差,如果打开fpg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敢问是怎么没处理好吗?我用一个电阻分压,根本就没有连接就有干扰。没有共地,另一个电源连的,效果同样 ...

你确定那个5V电源很干净吗?

网友C:
楼主的图是啥软件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是怎么没处理好吗?我用一个电阻分压,根本就没有连接就有干扰。没有共地,另一个电源连的,效果同样 ...

楼主方便的话可以把电源部分的原理图和PCB贴上来,方便分析原因

网友D:
不要测电源电阻分压,电源纹波不小 ,想看ADC的效果 直接空采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是啥软件做的?

excel 就可以

网友:
电源本省纹波不会小,直接采集地信号!

网友:
1.数字地和模拟地需要分开
2.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需要分开
3.数字部分走线和模拟部分走线尽量不要耦合
4.模拟部分的滤波需要做到位

网友:
电源噪声
地隔离
加屏蔽盖

网友E:
直接把adc参考电压的滤波电容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那个5V电源很干净吗?

我用的实验室电源,纹波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是啥软件做的?

我用的altera 的EP3CQ208

网友:
数字与模拟地连接没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是啥软件做的?

画图软件画的,呵呵,没有画原理图,直接做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把adc参考电压的滤波电容去了

基准参考源需要输出滤波电容啊
开始上不了图,现在上个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基准参考源需要输出滤波电容啊
开始上不了图,现在上个图

这是原理图,大家看一下吧,是ADC7842 不是DAC,画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原理图,大家看一下吧,是ADC7842 不是DAC,画错了

参考电压的滤波电容,会带来一些干扰,你可以去掉试试,这个参考电压一般是从adc芯片里的bandgap中出来,全靠它去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电压的滤波电容,会带来一些干扰,你可以去掉试试,这个参考电压一般是从adc芯片里的bandgap中出来, ...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把楼主位的2个波形图,加上时间轴标尺,仔细看看纹波干扰的频率

网友:
电源纹波确实老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测电源电阻分压,电源纹波不小 ,想看ADC的效果 直接空采就可以了

直接空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