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中函数延时问题

楼主(2013-07-28):
最近在做FreeRTOS系统移植,用STM32模拟IIC时候,里面有很多延时函数,创建任务系统时间很多都用在等待延时上了,请问这个延时在系统移植中怎么处理?感谢

网友A:
有sleep()函数吗,可以休眠一定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sleep()函数吗,可以休眠一定时间的

是不是用taskdelayuntil()这种函数?
          GPIO_SetBits( IIC_TYPE.GPIOx ,IIC_TYPE.SCL );
         delay_us(10);
         GPIO_ResetBits( IIC_TYPE.GPIOx ,IIC_TYPE.SDA );
         delay_us(10);
         GPIO_ResetBits( IIC_TYPE.GPIOx ,IIC_TYPE.SCL );
         delay_us(10);
         GPIO_SetBits( IIC_TYPE.GPIOx ,IIC_TYPE.SCL );
         delay_us(10);
         GPIO_SetBits( IIC_TYPE.GPIOx ,IIC_TYPE.SDA );
         delay_us(10);
         GPIO_ResetBits( IIC_TYPE.GPIOx ,IIC_TYPE.SCL );

中的delay全部用taskdelayuntil()替换,然后让任务按照设定时间周期进入阻塞,再退出阻塞?

楼主:
有谁做过,给点指点啊,初次搞系统,估计有些地方理解不对

网友B:
OS可以处理US级的延时吗?
为什么不用硬件I2C?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可以处理US级的延时吗?
为什么不用硬件I2C?

使用的传感器里面有好几个不是标准IIC接口,启动和停止时序也不一样,只能模拟。其中一些传感器,发送采集命令后,要100ms左右才能采出数据,非常浪费系统时间。

网友C:
1\不要用F1系列了,I2C真tm残.改用F2/F3/F4甚至F0(RAM太小,不适合RTOS,但勉强能上),用中断方式就很好.
2\如果你要用IO模拟,这种延时是躲不掉的,你一次延时才10us,来回任务切换一不能保证时间准确度,二这样也节约不了几us,付出大于收益.
3\TaskDelayUntil的最小单位是一个时间片,你这样除非把时间片改成10us或者更低,但这样就扯淡了,时间片太密集造成的资源浪费会比这个更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不要用F1系列了,I2C真tm残.改用F2/F3/F4甚至F0(RAM太小,不适合RTOS,但勉强能上),用中断方式就很好.
2\如 ...

明白,感谢

网友:
对啊,模拟的要省时间也想过,还没啥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