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Keil C51 V9.52 下载地址

楼主(2013-07-28):
http://www.keil.com/fid/m5jerbwy ... es/eval/c51v952.exe

网友:
有什么改进?

网友A:
改进就是你下载完了又要做一次0xFD补丁。Keil死不悔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进就是你下载完了又要做一次0xFD补丁。Keil死不悔改

之前升级过一次,被0xFD坑了几天

网友B:
0xfd 是不会改了,不过我改了写程序的方式,再也不打0xfd的补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xfd 是不会改了,不过我改了写程序的方式,再也不打0xfd的补丁了

怎么个改这方式,能说说吗,也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个改这方式,能说说吗,也学学

各种二进制编辑软件,打开下述文件,修改:

***************************************
0xfd汉字补丁处理:对于A51.EXE,AX51.EXE,C51.EXE,CX51.EXE四个文件:
查找:53 8A 5C 24 08 80 FB FD
修改:-- -- -- -- -- -- -- FF
====以上准对V9.51之前有效=============================

Keil C51 V9.51
0xfd汉字补丁处理:对于C51.EXE,CX51.EXE两个文件:
查找:80 FB FD 0F 84 83 00 00 00 56 BE 00 40 00 00 39
修改:-- -- FF

0xfd汉字补丁处理:对于A51.EXE文件:
查找:80 FB FD 0F 84 E8 00 00 00 81 3D 34 A7 46 00 9A
修改:-- -- FF

0xfd汉字补丁处理:对于AX51.EXE文件:
查找:80 FB FD 0F 84 D8 00 00 00 56 80 FB 0A 75 0C 6A
修改:-- -- FF

V9.52没兴趣下载,不知道有没有位置还真不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个改这方式,能说说吗,也学学

keil 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2618.htm

我现在把不能显示的都这样处理了,再不要操心编译器补丁的问题了

code char CTMenu_7[] = "参\xCA\xFD设置";    //"数" 的内码 cafd

网友(2013-09-03):
引用 网友B:
keil 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2618.htm

感觉这个比较麻烦啊

有时也不可能全部知道哪个汉子的内码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il 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2618.htm

原来是被编译器内部占用,果然是永世不变了···

网友:
What's New in C51 Version 9.52
[Cx51 Compiler]
Modified: the warning C294: unreachable code will be issued instead of a compiler error for unreachable code statements. Example:
int foo = 1 ;
int bar ;

int main( void )
{
  switch( foo )
  {
    bar = 0 ;   // warning C294: unreachable code
    case 1:
      bar = 1 ;
      break ;
    case 2:
      bar = 2 ;
      break ;
  }
  return( 0 ) ;
}
Corrected: wrong XDATA address calculation which may occurs with combined pointer and int arithmetic. Example:
unsigned char xdata b[256];  // Problem does not exist when array size > 256
void xdata *p;
unsigned int i = 256;

void main (void) {
  p = &b[256-i];     // Correct result.
  p = b + 256 - i;   // Incorrect result. Only the LOW BYTE of i has been used for the calculation.
}
Corrected: an ignored pointer cast which occurs under some circumstances with far and generic pointers. Example:
unsigned short foo (char far *farPtr) {

  return (unsigned char) farPtr;  // Explicite cast is ignored.
}
[LX51 Linker/Locater]
Corrected: a wrong address calculation which occurs when const in code banks combined with linker code packing.
Added: Error 144: OVERLAY GROUP SEGMENT CANNOT HAVE 'LAST' ADDRESS ASSIGNMENT message. The LAST attribute cannot be used to locate segments that collect overlayable segments.
[AX51 Assembler]
Corrected: an erroneously issued error A57 'REGISTER USAGE' REQUIRES A PUBLIC CODE SYMBOL which occurs when REGUSE directive is used by mixed-case (composed by upper and lower case characters) symbols.
[New Supported Devices]
Texas Instruments
CC2541F128 and CC2541F256.
[ULink2]
Wiht this release the firmware of the ULINK2 target debuger will be updated to version 2 which will not work with older C51 installations.
The .\C51\ULINK\Utilities\UL2_Configure.exe tool allows to switch back to an older firmware version when backward compatibility is needed.
[µVision4]
This C51 release comes with µVision V4.72.9.0.

网友:
有注册码不? 怎么破解

网友(2013-11-26):
如何破解???

网友(2014-06-24):
上午找了一上午没有发现,下午一搜索就出来了,下载来试试,谢谢楼主了哈

网友:
用迅雷可下!!

网友:
Home  /  Embedded Development Tools
Download Error 106

The file you are trying to download is protected from unauthorized access. Links to it are available for a limited time only. Please resubmit your request to get an updated link to this file.

You will be automatically redirected to the Keil home page in 60 seconds.

网友(2014-09-17):
我点进去,怎么是无效的

网友(2015-02-14):
keil汉字错误!!!!!牛

网友(2015-07-26):
V952可以支持bool型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