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正点原子库函数版的例程,怎么没看到系统初始

楼主(2013-07-28):
      我是新手,菜鸟一个,刚入手stm32,现在在跟着正点原子的开发板做实验。发现,正点原子的寄存器版本例程,main函数都有Stm32_Clock_Init(),而V3.5库函数版本的就是没发现调用系统时钟初始化函数SystemInit()。

寄存器版本

寄存器版本

3.5库函数版本

3.5库函数版本

网友A:
你有没有分别看过那些初始化函数里面的具体代码啊?

网友B:
V3.5 的版本系统时钟初始化在启动函数里面!你仿真一下就能知道在哪里了!

网友C:
你可以到启动文件(就是那个.S文件)里看,有一个系统时钟初始化的子函数调用在mian函数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V3.5 的版本系统时钟初始化在启动函数里面!你仿真一下就能知道在哪里了! ...

谢谢!你说的对,就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要这样,之前不都是在main()里面初始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到启动文件(就是那个.S文件)里看,有一个系统时钟初始化的子函数调用在mian函数之前 ...

谢谢,我在启动文件里找到那个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分别看过那些初始化函数里面的具体代码啊?

3楼4楼给了正解

网友:
就在启动里面,而且你采用8M的晶振,PLL9倍,时钟是72M的。

网友(2014-01-20):
启动的时候已经调用了SystemInit函数。请楼主搜索“SystemInit"就可以查看。手册有说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想更改去启动文件里设置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