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如何在CCS5.4中查看memory的方法?

楼主(2013-07-28):
在程序中申请了一个大数组,里面存放了数据,想查看一下数组里面的数据,要是行的话想把这些数据保存到pc的txt文件中,不知该如何操作。
使用使用xds100v2的仿真器。

网友:
view -》 memory browser

然后输入地址就能看了。

要是存的话,你调出来那个查看的界面节能看见数据导出了。

一般数据存的是txt。

网友:
watch直接输变量也能看。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