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上拉式磁悬浮如何增加浮子和电磁铁之间的距离

楼主(2013-07-28):
看到一些已经成功的帖子写的,悬浮距离都是mm为单位的,觉得观赏性欠佳
所以想问一问

扩大电磁铁行程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呢?虽然有很多方法能增强磁力,但是行程很短,磁力衰减得很厉害,增长行程是不是跟电磁铁的形状有关系?
请指教

网友A:
磁悬浮的间隙越大,控制时需要的磁动势越大,需要的激励电流就越大,损耗的功率就越大,一般做磁悬浮都是在结构可靠,调试可行的原则上取到足够小。

要是需要把间隙做大,那就需要在结构做聚磁的措施,比如Halbach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悬浮的间隙越大,控制时需要的磁动势越大,需要的激励电流就越大,损耗的功率就越大,一般做磁悬浮都是在 ...

海尔贝克阵列似乎不适合电磁铁吧,有没有便于DIY的方法,绕何种形状的线圈可以产生最强的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