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效率测试问题

楼主(2013-07-28):
新手上路,刚用lm2576-12.0 做了一个12V稳压,手册上说是15V、3A输入效率有88%,想测试下效率,具体应该怎么测试,忘大神指导

网友A(2013-10-30):
整一个精确的电源,再整一个精确的电子负载,然后你就能算出效率了。什么年代了,换一个开关电源芯片玩玩吧,比如34063,TPS54331,TPS5450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一个精确的电源,再整一个精确的电子负载,然后你就能算出效率了。什么年代了,换一个开关电源芯片玩玩吧 ...

34063很高级?

网友:
效率怎么回事

网友:
简单的万用表也可以测,负载用功率电阻
输出功率除以输入功率就是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