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电容来模拟2V的单体电池,一般可选多大的电容?

楼主(2013-07-28):
用大电容来模拟2V的单体电池,一般可选多大的电容?

网友A:
电池?那你需要多久的工作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那你需要多久的工作时间?

我只需要来模拟电池的充、放电,比如1A充电的话,充个至少1分钟充到2V左右即可。

网友:
C=Q/V,Q=1分钟*1A=60,V=2V

所以 C=60/2,即小小 30 法拉就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网上找个个计算器算了下,看样子要30F才能满足你的要求

不知道对不对,自己算算?
http://www.elecfans.com/tools/dianrongshijianchangshu.html

网友:
电池有放电平台,电容没有,要模拟电池需要升压电路,容量也至少要翻倍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