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_ICFilter比较滤波器 怎么理解?

楼主(2013-07-28):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怎么配置和理解啊???

网友A:
关注,我也想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我也想懂!

一起顶   等大神来解决

网友:
同等,说是选择输入比较滤波器,但是输入值是从0x0到0xf,有这么多滤波器么

网友:
这么长时间,帖子估计沉到底了,希望有人解答下

网友:
定时器的外部引脚输入的硬件滤波功能。数字越大滤波效果越强。

网友(2014-01-27):
不懂,顶一下

网友B(2014-03-12):
TIM_ICFilter 往下找到底层会去写入CCMR1这寄存器,
在找进去会去填写位7:4, 也就是IC1F.

下表就是IC1F的说明

也就是以采样频率除分频后,采集到N次, 就产生跳变.

例:当fDTS=32MHz时,选择0XF (fSAMPLING=fDTS/32,N=8),采样频率fSAMPLING=1MHz,则频率高于125KHz(1MHz/8)的信号将被滤波器滤除.

网友(2014-11-20):
引用 网友B:
TIM_ICFilter 往下找到底层会去写入CCMR1这寄存器,
在找进去会去填写位7:4, 也就是IC1F.

传道授业解惑

网友:
标记一下  正在实验

网友:
还是不太懂啊

网友(2018-01-08):
标一下,刚好在研究

网友(2020-08-17):
看到那个寄存器图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