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nrf24L01+ 调试过程中很慢

楼主(2013-07-28):
不加nrf24的发射数据子程序,系统可以达到4.2kHz,加了发射程序后就只有400Hz了。(示波器查看)求解,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楼主:
测出来了,是这句等待中断的语句
/*等待发送完成中断 */
while(NRF_Read_IRQ()!=0);         // 非常耗时
还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出来了,是这句等待中断的语句
/*等待发送完成中断 */
while(NRF_Read_IRQ()!=0);         // 非常耗时

为什么要等待发送完成呢?

网友:
如果不想太费事大改代码,再简单的办法就是在下一次发送前再检查上一次发送是否完成,可以提高很多效率。

楼主:
准备改为中断触发了,这个等待等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等待发送完成呢?

我原先想把每次测量的数据都打包发射出去,如果用中断的话,可能采集过多次数据,才能发送一次,中间缺少的数据包,对数据分析有影响。我原以为nrf速度快,应该可以搞定的,搞了两天,速度还是这死样子,现在可能只好用中断了。如果是我设置的问题,请知道的大侠们指出。无线模块程序采用的野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先想把每次测量的数据都打包发射出去,如果用中断的话,可能采集过多次数据,才能发送一次,中间缺少 ...

我用的查询    2毫秒一次     你看我帖子里   有代码    还是双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准备改为中断触发了,这个等待等不起啊

中断也有问题,有时候中断引脚一直被拉低,真心郁闷,必须开始手动进入中断,这样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也有问题,有时候中断引脚一直被拉低,真心郁闷,必须开始手动进入中断,这样才保险 ...

我的中断是这样加的

if(Start_one<3)                        //为了初始进入发送程序,才能发生中断
         {
                  Start_one++;
         }

if((Flag_IRQ&0x01)|(Start_one<2))
{
  u8 state;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
        state = SPI_NRF_ReadReg(STATUS);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te);

        SPI_NRF_WriteReg(FLUSH_TX,NOP);    //清除TX FIFO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中断是这样加的

if(Start_one

你试试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了么?

没问题,现在运行完整个程序的频率32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