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怎么看线路上的电流?

楼主(2013-07-28):
都说这软件仿真比较好,试了下还不错,但是找不到如何看线路上的电流,有知道的么?
只见到电压的波形,如何看电流波形?

网友A:
把鼠标移至零件上,带有红箭头的钳表就会自动出现,再按鼠标左键一下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鼠标移至零件上,带有红箭头的钳表就会自动出现,再按鼠标左键一下就成了。 ...

这个知道啊,但是只是出来电压的波形记录,没有电流的,亲?  如何搞出电流来?

网友:
钳表出电压的波形?...

不知LZ为何看不了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