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关键字small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07-28):
keil里面关键字,small  用于指定存储器的使用功能模式为小模式,这句话怎么理解啊?什么事小模式?

网友A:
就是默认所有变量都使用内部128个字节,当然你可以在定义某些变量的时候强制定义为idata或xdata来使用其他可用的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默认所有变量都使用内部128个字节,当然你可以在定义某些变量的时候强制定义为idata或xdata来使用其他 ...

谢谢答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