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C3843做的BUCK电路RT/CT波形异常,电感发热

楼主(2013-07-28):
原理图:

RT/CT波形图:

白色为RT/CT波形,黄色为UC3843的8脚VREF。
输入电压为30V,设计输出电压为21.6V,设计输出电流为6A;电感为70uH工字电感,电感线径1.2MM,磁芯大小为16*18。
UC3843供电电压为18v,UC3843驱动IR2104做同步整流,功率管为IRF540。

电路通电后,空载输出电压为14V,Q2温度迅速上升,同时电感磁芯温度上升,测量RT/CT波型如上图所示。
在VREF与地间增加一个104电容后,情况有所改善,但不稳定。我该怎么办?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请问,如果后面的电路断开,4脚上的波形也会是这样的吗??

这两天也在学习开关电源的知识,之前只是做过flyback和boost。
另外,不知道电感是自己绕的还是市场上买的,建议不要使用市场上买的工字电感自己绕比较靠谱,可能这一批是可以用的但是下一批就不一定了,对于电感来说,参数不仅仅是电感量。。。。

网友:
地线没有接好或其他原因导致振荡波形都乱了。

网友:
电感饱和了吧. B = L*I/(N*Ae).  N为匝数,Ae为磁芯截面积. B要在0.25左右, 楼主可以算下.  一般6A的电感为环形电感,工字电感估计不行.
根据楼主的条件, 试下20uH/8A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