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SS芯片和模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7-28):
模块是拿来就可以直接用,那芯片呢,是不是加上外围电路就和模块一样了,需不需要自己处理数据。我不明白芯片和模块有什么区别。我要用一个gps/glonass双模的定位芯片。

网友A:
没见过芯片,你说的芯片应该也是封装好的模块。
模块就是加外围电路,包括射频电路,FPGA,dsp。
常用的叫法叫做接收机,包括GPS,BD,GLONASS, GALILE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芯片,你说的芯片应该也是封装好的模块。
模块就是加外围电路,包括射频电路,FPGA,dsp。
常用的叫 ...

哦 谢谢 您知道gps/glonass双模的芯片或者模块用哪款比较好啊

网友:
不知道弄来做啥,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比如说定位精度,秒脉冲精度啊

网友(2013-11-14):
SIM68V支持GPS和GNSS双模,SIM68VB支持GPS和北斗双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