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8 cosmic中如何使用long long 或者int64的变量?

楼主(2013-07-28):
小弟想在STM8上调用MPU6050的DMP库,但库里面有long long 格式的64位变量,貌似cosmic不认,请教大家是否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我也是用stm8搞DMP库,里面可以选择#define EMPL_NO_64BIT,变成32位长度了。现在搞到输出四元素,但是数值不对,真是蛋疼。可以相互交流,联系方式,请看下面

网友:
好像不支持吧,很多c99都不支持啊

网友B:
32位处理MPU6050足够了啊,为什么要6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stm8搞DMP库,里面可以选择#define EMPL_NO_64BIT,变成32位长度了。现在搞到输出四元素,但是数值 ...

我使用了#define EMPL_NO_64BIT也是输出数值不对,个人猜测是以下两个地方可能有问题:
1、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c 下有个int dmp_set_accel_bias(long *bias),这个函数中有个long long accel_sf;此变量定义了no 64bit依然会要用到。
2、   在计算中经常要除以1073741824.0f,这个数可能是数值太大造成计算错误。我把得到的四元数结果除此数经常发生复位,不知道是为什么。
在STM32上已经调通了,DMP效果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位处理MPU6050足够了啊,为什么要64位?

是官方库里面源程序是这样的。不行的话只有自己想办法改了。另外STM8是8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了#define EMPL_NO_64BIT也是输出数值不对,个人猜测是以下两个地方可能有问题:
1、   inv_mpu_dm ...

自己改成long accel_sf,这没关系的。我读的加速度和陀螺仪数据是对的,问题估计也是出现在四元素计算的时,类型转换的问题。stm32的确容易调通,不过我自己就想用stm8来完成这部分的工作。

网友C:
long long 是8个字节

http://www.cnblogs.com/worldsing/p/3220186.html

这个图片是IAR下的,不过都是STM8的c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ng long 是8个字节

http://www.cnblogs.com/worldsing/p/3220186.html

也就是说IAR可以支持long long 格式,看来要换IAR试试了

网友:
IAR可以支持C99的很多特性啊

楼主:
换用IAR后问题解决了。cosmic不支持long long 格式,而且long 和 float之间的换算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用IAR后问题解决了。cosmic不支持long long 格式,而且long 和 float之间的换算有问题 ...

恭喜楼主

网友(2013-10-23):
楼主,你是意思是不是说STM8驱动mpu6050模式没问题?我正准备考虑用STM8来驱动6050呢...

网友D(2014-09-09):
引用 楼主:
换用IAR后问题解决了。cosmic不支持long long 格式,而且long 和 float之间的换算有问题 ...

你好,你的意思是iar stm8可以支持long long 定义8字节的变量?我实验不通过sizeof(unsigned long long )=4,在线等,请指导一下。是不是需要什么头文件啊?另:我加入math.h,看到里边的函数用到long long

网友(2018-06-16):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的意思是iar stm8可以支持long long 定义8字节的变量?我实验不通过sizeof(unsigned long long ) ...

同问呢,我试了一下:
unsigned char j = sizeof(long long);
j也是4,不是8呢。

网友:
很好奇,为什么指针变量类型占3个字节?哪位大神给答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