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WM和串口共用一个定时器,有问题吗?多谢!

楼主(2013-07-29):
电路已经被我设计这样了,怎么办?

网友:
硬件的不可以吧,分时复用?或者波特率不高的时候用定时器模拟的。反正够折腾的

网友A:
如果你的PWM频率不敏感,比如最终阻容滤波后作为一个DA使用,那就让定时器的溢出周期设置保证串口的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PWM频率不敏感,比如最终阻容滤波后作为一个DA使用,那就让定时器的溢出周期设置保证串口的波特率 ...

多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