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床针挖孔方法

楼主(2013-07-29):
现有车床圆形针,直径粗1.78mm,材质是黄铜或碲铜,在上面挖孔,便于在PCB板上压接,此工艺有人说是用铣床或电脑锣加工,请前辈高人指点是用何种工艺加工,,另阿莫是否能做出此类雕刻机,国内能加工者非常少。有图片供大家参考取,有能力加工者请经你留言,在此先感谢论坛,感谢大家!!!

网友:
按结构来看,是数控车。(成本应该太高)
用四轴雕刻机加工的话,能不能找到那么细的铣刀是个问题(用V刀加工恐怕不成)。
数量大的情况下建议冲压。。

网友:
用放大镜一看应该就能知道是怎么加工出来的了

网友:
估计是冲压的,没人会机加工太费材料

楼主:
冲压已可以完全排除,效果达不到,用在高端市场,不计成本,至少要比老美成本低。感谢大家关注

网友:
用车铣复合加工中心最好,不过这么小的工件,如果量大可以做个特制的微型车铣复合。。,
铣刀我买过有钨钢0.5的圆弧刀。。开孔应该没问题,
小工件,我的线轨铸铁雕刻机,如果加第四轴(伺服),肯定能做了。。
你说的国内能加工的很少,估计是价格太低,人家要么是车铣复合机器太大做这不划算,要么是没有现成的机器改装下来做的量又不大不愿接,

网友A:
3mm铜条拉直冲孔研磨抛光,参考缝纫针制作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3mm铜条拉直冲孔研磨抛光,参考缝纫针制作工艺。

对!参考缝纫针应该可以!

网友:
槽宽多少,有刀具就可以做夹具上雕刻机

网友:
这种都是在走心床加专用设备上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