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触瞬间产生的电火花极性问题。

楼主(2013-07-29):
一直想知道电源接触瞬间产生的电火花极性是正压还是负压?貌似之前看到的一份资料说是负压,哪位大侠解惑一下?最好有波形图。

网友:
在高电压里边学过,和电极板的形状面积大小有关。

网友A:
所谓正或负都是相对而言的吧,带看你的参考点点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正或负都是相对而言的吧,带看你的参考点点位吧?

参考点当然是“地”(电源负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