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LED调光芯片

楼主(2013-07-29):
有没有220VAC对LED灯的调光芯片推荐,PWM最好能达到4096级
或者是24VDC对LED调光的芯片功率最好能大点的,用来调节家庭使用的那些LED筒灯

网友:
不知道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A:
你是要LED的驱动芯片,还是控制驱动芯片。
如果只是控制,直接用一个带PWM的MCU自己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LED的驱动芯片,还是控制驱动芯片。
如果只是控制,直接用一个带PWM的MCU自己做就好了... ...

我要的是LED驱动芯片,就是可以通过PWM去控制调光的

网友:
这种芯片很多的  看你是驱动大功率还是小功率的  大功率的就用专用驱动芯片  如晶丰明源,矽恩,聚积,点晶的等等很多,小功率的话直接MCU后面加三极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的是LED驱动芯片,就是可以通过PWM去控制调光的

曾用过HV9910B..., 跟他差不多类似的也很多的..

网友(2013-08-28):
很多,常用的上海华润矽威pt系列,降压型pt4115常用,深圳流明芯好像专作代理的,各种芯片比较全如pam2861等。

网友:
淘宝搜 mr16驱动 各种方案的很多,现成模块直接可以调。

网友:
太多了,PWM调光或者0-10V模拟调光,网上一搜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