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射频模块pcb天线设计问题

楼主(2013-07-29):
本人之前没有接触过射频,由于需要要做一个Zigbee的2.4G的射频模块,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问题不太理解(当然基础的知识已经了解过了),希望网友帮忙:
1.首先射频的中阻抗匹配问题已经注意 ,传输线使用polar计算过
2.根据ti提供的参考设计打了一次样,效果不太好,正常传输距离在10m多一点,如果穿一堵墙信号损耗非常严重
3.ti的cc2530的设计中有一个巴伦电路,平衡转不平衡,不知道这个巴伦是不是实现了阻抗的转换,因为电路后面在参考设计中也没有额外的匹配电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理解正确,另外电路中电容电感的参数是否要修改
4.天线使用的是ti的倒F天线模型,不知道天线的性能怎么样,ti社区中ti员工的回答是参考设计性能已经非常好,值得借鉴,但是自己完全拷贝制作出来的性能又不太好,不知道怎么结果。
希望各位网友帮助~~

网友A:
一般这样的,建议拷贝原厂的设计,性能和你的器件,PCB板材,阻抗匹配有关系的,需要去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样的,建议拷贝原厂的设计,性能和你的器件,PCB板材,阻抗匹配有关系的,需要去具体分析 ...

好吧,可以针对上面的问题科普下,谢谢﹌

网友B:
我们这边有专门做RF2.4G方案的,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有专门做RF2.4G方案的,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恩,很想了解下~~

网友C:
1.首先射频的中阻抗匹配问题已经注意 ,传输线使用polar计算过
是双面板还是四层板呢?如果四层。要隔层参考,这样可以使射频线的线宽能LAY得宽一些,以减小传输线上的LOSS.双面板用共面模型算。

2.根据ti提供的参考设计打了一次样,效果不太好,正常传输距离在10m多一点,如果穿一堵墙信号损耗非常严重

把天线先干掉,用同轴电缆直接把出来的RF信号传导进频谱仪里边看出来到底有多少DBm. 再作下一步打算。
有可能是匹配没有做好。如果匹配做好了有可能是元件或传输线损耗太大。再RF部分元件一定要用射频容感。首推村田射频系列。
另外晶振频偏太多距离也不好。我们的2.4G的产品频偏严格控制在2.4G+_50KHZ之间。晶振使用10PPM的。另外。不同的厂商的晶振甚至不同批次的,负载电容都不一定一样。要实验来调负载电容。得出最正的频率。

3.ti的cc2530的设计中有一个巴伦电路,平衡转不平衡,不知道这个巴伦是不是实现了阻抗的转换,因为电路后面在参考设计中也没有额外的匹配电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理解正确,另外电路中电容电感的参数是否要修改
巴伦是平衡转不平衡,说白了就是把差分信号转成单端信号,同时也实现了阻抗的转换。天线之前我都会加MATCHING电路的空位,这样出了问题也能补救。 目前还不懂巴伦的设计和修改。不敢评论。。。

4.天线使用的是ti的倒F天线模型,不知道天线的性能怎么样,ti社区中ti员工的回答是参考设计性能已经非常好,值得借鉴,但是自己完全拷贝制作出来的性能又不太好,不知道怎么结果。
希望各位网友帮助~~
没用过TI的倒F。但是我看到过TI官方关于这些天线的测试报告。效果都粉不错。你可以去TI官网搜索“ANTENNA”一搜即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有专门做RF2.4G方案的,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你好,你们是射频发射的,还是天线的呢,最近也有一个天线距离好近,这个问题搞不定哦

网友D:
6楼的说明很有收获。我一直觉阻抗控制4层比2层好,看米未必。

网友:
引用 网友D:
6楼的说明很有收获。我一直觉阻抗控制4层比2层好,看米未必。

四层比二层阻抗控制要好控制得多哦。 只是射频由于要LAY宽一些,又要阻抗控制。所以把射频走线正下方的铜(第二层)挖空即可。这样参考层可以参考第三层。即RF信号返回路径为第三层。射频线路下边的二三层挖掉。留BOTT层作参考理论上可行。但射频线宽可能会很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首先射频的中阻抗匹配问题已经注意 ,传输线使用polar计算过
是双面板还是四层板呢?如果四层。要隔层参 ...

谢谢你的回答,感觉很有帮助啊,其实主要是调试环节:2 打算接下来按照你说的做,先测一下电路出来的信号强度,只是这个怎么看出来是不是已经匹配好,然后就是频偏的问题,这个应该是内部 pll倍频产生2.4G的信号的吧,还是我理解错了。。  3.对于巴伦电路也就是说要按照参考设计来呗,然后根据测量效果自己额外添加匹配电路。

网友:
楼主稍等,我给你个ti的天线,等会回去用电脑传上来。

网友E:
2.根据ti提供的参考设计打了一次样,效果不太好,正常传输距离在10m多一点,如果穿一堵墙信号损耗非常严重

  元件的摆放位置和元件的封装跟参考设计一致吗?
  电容跟电感是不是选用跟参考设计一个精度级别的?我的经验是绕线电感比层叠电感的效果要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感觉很有帮助啊,其实主要是调试环节:2 打算接下来按照你说的做,先测一下电路出来的信号 ...

2 打算接下来按照你说的做,先测一下电路出来的信号强度,只是这个怎么看出来是不是已经匹配好,
  建议你分别测试两种板子的信号强度作对比,假如信号差不多,而效果不行的话,那就是天线部分没匹配好。假如信号强度差很远的话,那就是天线之前部分的匹配问题。

然后就是频偏的问题,这个应该是内部 pll倍频产生2.4G的信号的吧,还是我理解错了。。

2.4GHZ载波信号是由时钟经PLL倍频产生。建议选10PPM的晶振试试。至于频偏,你可以用频谱仪观察。

  3.对于巴伦电路也就是说要按照参考设计来呗,然后根据测量效果自己额外添加匹配电路。

要严格按照参考设计来,自己调的话也动不了多少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2.根据ti提供的参考设计打了一次样,效果不太好,正常传输距离在10m多一点,如果穿一堵墙信号损耗非常严 ...

是的,完全拷贝参考设计。元器件好像ti提示使用村田的,电感型号也是绕线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完全拷贝参考设计。元器件好像ti提示使用村田的,电感型号也是绕线的 ...

TI的参考设计有个BOM单的,各器件规格,厂家都有描述

网友F:
3.ti的cc2530的设计中有一个巴伦电路 25頁----------------我算了一下也仿真了,只改电感:
接地的电感L252由2nH改为ˇ3.9nH,次佳为3.3nH;
串联的电感L261由2nH改为3.3nH,次佳为 3.9nH;
串联的电容C252改为 0.75pF,次佳为 1pF ;
三者分別試验。
修改原因:設定 接地的元件引線0nH ,每个串联元件引線0.5nH,以及电容內含串联的电感0.9nH和串联的电阻0.2歐姆,以此進行优化,fr=2.44G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的参考设计有个BOM单的,各器件规格,厂家都有描述

谢谢。BOM描述非常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3.ti的cc2530的设计中有一个巴伦电路 25頁----------------我算了一下也仿真了,只改电感:       ...

好的,谢谢。对于如何计算的比较感兴趣。个人理解串联电容是抵消芯片差分阻抗中电抗的分量,我计算的是4.7nh,而后面巴伦中电感是3.9nh,但是用ADS仿真建模不太会,所以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3.ti的cc2530的设计中有一个巴伦电路 25頁----------------我算了一下也仿真了,只改电感:       ...

非常感谢。 在CC2530的手册的电路中是没有匹配电路的,也就是巴伦实现了匹配的作用,那C254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2 打算接下来按照你说的做,先测一下电路出来的信号强度,只是这个怎么看出来是不是已经匹配好,
  建议 ...

好,你说的两个板子是指和 Ti的评估板对比吗?在一个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用过倒F模型,是不是ti的2430的参考设计中的天线模型就行,ti两个官方提供的天线尺寸不一样、、、、、

网友:
同样想学习一下天线的设计方法以及步骤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在CC2530的手册的电路中是没有匹配电路的,也就是巴伦实现了匹配的作用,那C254起什么作用? ...

你是指2.2pF,它是匹配的一部分。Zout=69-j29  4.5pF容抗0.5 x j29  ,18pF具隔直也是匹配用途几乎抵消Zout里的 -j29  。兩个电感計算约为4.6n及4.9n
兩个电容計算约为 1.01pF  ,最终代入标称值仿真取值,注意在2.4GHz时电感量比标称值增加,例如TKD电感标称值3.9nH在2.4GHz变成 4.1nH而3.3nH以下沒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指2.2pF,它是匹配的一部分。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还是要关心下前面4.5p是如何得到的,如何是电抗的话感觉不太对,还有18p的作用,还是说根据仿真确实需要这些。
最后在厚颜下不知道yeutay有没有用过比较好的倒F模型,非常感谢。

楼主(2013-12-11):
最近测试了打样的板子,真心不行,使用smartRF进行测试,灵敏度大概在-70dbm,接下来难道真要搞天线了吗??求帮助啊

网友G:
我做了一次PCB板载的天线,后来就放弃了,balun可以通过计算得出来,我用ADS仿真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是指2.2pF,它是匹配的一部分。Zout=69-j29  4.5pF容抗0.5 x j29  ,18pF具隔直也是匹配用途几乎抵消Zout ...

请问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可否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做了一次PCB板载的天线,后来就放弃了,balun可以通过计算得出来,我用ADS仿真 ...

是的,我用ADS仿真过了,但是还是没有yeutay介绍的详细。你为什么放弃了啊

网友:
按照TI的设计测了倒F的天线,加PA 2591才做了5米,效果很差

网友I:
没有频谱仪,我做了好多次才达到满意的效果。7DB天线不带PA室外可视能有200多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频谱仪,我做了好多次才达到满意的效果。7DB天线不带PA室外可视能有200多米。

那每次是如何调整的呢,不能盲目的调整吧?

那说的能调到100m是不带PA的吗?这也太夸张了,电感是按照BON买的,可能货不好,其他的都是按照标准做的,但是用smartRF测试也只有-60dbm。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每次是如何调整的呢,不能盲目的调整吧?

只能是保证PCB和TI的尽量一致,器件的指标一致或者不低于参考设计。天线的匹配是要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可否共享一下

我沒有什么仿真软件,只有99se及LTspice。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能是保证PCB和TI的尽量一致,器件的指标一致或者不低于参考设计。天线的匹配是要试了。 ...

恩。我按照TI的参考设计的倒F天线试的,效果不理想,其他的就不知道试什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按照TI的参考设计的倒F天线试的,效果不理想,其他的就不知道试什么了。 ...

最大可能是PCB或者电感,你的2nH那个高频电感确定买的是对的?那个倒F天线我试过,比7DB的差,和3DB的差不多的。100多米肯定有。当然我是直接导入的DXF做的,形状绝对不差。

网友I:
对了,我当初调试从40米开始,到80米,100多米,到现在的200多米,路漫漫啊

网友:
阻容匹配和布线很重要!之前做过RFID的,感觉这一块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了,我当初调试从40米开始,到80米,100多米,到现在的200多米,路漫漫啊 ...

不知道有没有陶瓷天线推荐,适用于2.4G的zigbee,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陶瓷天线推荐,适用于2.4G的zigbee,谢谢。

没有,我用的是带吸盘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我用的是带吸盘的那种

恩,谢谢。我想试试那种贴片的陶瓷天线,好像也不贵,体积也比较小。

网友I: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我想试试那种贴片的陶瓷天线,好像也不贵,体积也比较小。

那种效果要差,当然体积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种效果要差,当然体积很小。

但是看介绍好像是要比印制天线好呀。当然本质上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差呢?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但是看介绍好像是要比印制天线好呀。当然本质上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差呢?谢谢。 ...

增益和PCB天线差不多吧,好的PCB好像也能到3DB左右,具体的参数你看看手册。而且这类天线就不能用金属外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增益和PCB天线差不多吧,好的PCB好像也能到3DB左右,具体的参数你看看手册。而且这类天线就不能用金属外 ...

恩。谢谢。回头先入手搞一下,看看实际情况。主要是没有设备和知识调试pcb天线,都尝试一下。 碰到问题再来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回头先入手搞一下,看看实际情况。主要是没有设备和知识调试pcb天线,都尝试一下。 碰到问题再 ...

可以参考TP702N路由器天线设计。也是2.4G,覆盖范围接收灵敏度都很不错

网友J(2014-02-19):
请问 可否共享一下ti提供的参考呢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 可否共享一下ti提供的参考呢 谢谢啦

这是ti的带91的参考设计,使用了传输线匹配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I:
增益和PCB天线差不多吧,好的PCB好像也能到3DB左右,具体的参数你看看手册。而且这类天线就不能用金属外 ...

调整流程是不是这样:使用频谱仪看看有多少信号出来进入到天线,然后使用simth圆图设计匹配网络,不知道推荐使用什么匹配网路比较好。现在我可以确定天线的性能还是不错的,只需要调整前面的,期望指导下,另外电感和电容要用村田的,是要买样品包吗?(好像电感更重要一点是不是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调整流程是不是这样:使用频谱仪看看有多少信号出来进入到天线,然后使用simth圆图设计匹配网络,不知道 ...

有频谱仪当然爽了,看看频点是不是偏了。俺是穷人,自己摸索的。电感非常非常重要。我从Mouser直接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频谱仪当然爽了,看看频点是不是偏了。俺是穷人,自己摸索的。电感非常非常重要。我从Mouser直接买的。 ...

那也太不容易了。摸索的话略困难,巴伦电路不能调整吧,只能额外的添加匹配电路,太困难了。

网友I:
巴伦参数可以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巴伦参数可以调的

哦。有精力的话可以写写经验。。。

网友:
学习了,最近想弄ST的方案。

网友K:
这些后期都要调节匹配的,可以请有网络分析仪的帮忙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些后期都要调节匹配的,可以请有网络分析仪的帮忙调节

是的,因为之前没有做过,最近也学习了下。确实需要网络分析仪,这样事半功倍,而且使用软件可以直接得到匹配的元件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些后期都要调节匹配的,可以请有网络分析仪的帮忙调节

设计匹配电路时有个疑问,对于zigbee这种电路,使用L,T,或π型3种匹配形式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匹配电路时有个疑问,对于zigbee这种电路,使用L,T,或π型3种匹配形式有什么区别吗? ...

我觉得还是先从元器件下手,保证元件质量,和型号。

网友:
学习了,最近公司在研究天线问题,被搞死

网友L:
学习啦  有没有大侠 搞下扫盲教程呀

网友:
拿射频仪器实测一下最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L:
学习啦  有没有大侠 搞下扫盲教程呀

是呀,有个扫盲贴就比较好了。论坛在通信方面好像比较少呢。。。

楼主(2014-04-13):
引用 网友C:
1.首先射频的中阻抗匹配问题已经注意 ,传输线使用polar计算过
是双面板还是四层板呢?如果四层。要隔层参 ...

你好,如果信号输出时4.5dbm,信号在进入天线前接入频谱仪,测量得到强度在0.5dbm左右,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合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些后期都要调节匹配的,可以请有网络分析仪的帮忙调节

调整匹配应该也是有插损的吧,这个插损在多少时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呢,现在用频谱仪测量4.5dbm输出时有0.5dbm的输出,不知道是否合理。

网友:
这个帖子值得阅读,有同样的困惑~~~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对了,我当初调试从40米开始,到80米,100多米,到现在的200多米,路漫漫啊 ...

请问模块输出最大增益石多少啊,我这边的是cc2540最大增益是0dbm,请问在不要运放的情况下理论可以达到多大的距离啊,还要,如果要稳定传输100m的距离,大概要多到的运放啊?对天线不是很了解,希望科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模块输出最大增益石多少啊,我这边的是cc2540最大增益是0dbm,请问在不要运放的情况下理论可以达到多 ...

你写的是CC2540?
CC2530最大输出好像是3dB还是多少记不清了,默认不到最大,软件里面要设置一下。然后就是不加功放,外面巴伦电路直接天线我最后做到200多米,户外可视。

网友(2014-07-05):
好复杂,必须MARK

网友N:
引用 网友F:
3.ti的cc2530的设计中有一个巴伦电路 25頁----------------我算了一下也仿真了,只改电感:       ...

这个怎么仿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怎么仿真的吗?

看我在22樓的內容,把差動輸出轉成兩路後分別阻抗匹配。

网友(2014-09-25):
必须MARK,可能以后要用

网友:
你用什么仿真软件的

网友:
2.4G天线设计,mark

网友O(2014-11-12):
我这里就只有个示波器,岂不是什么都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这里就只有个示波器,岂不是什么都搞不了

仿照先画一版试试,打样出来看下效果,实在不行我打算用陶瓷天线了,不知道那个效果如何!

网友O:
我买了弹簧天线,效果还没有我直接焊接的长9CM的导线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买了弹簧天线,效果还没有我直接焊接的长9CM的导线效果好!

你这个。。。我也不知道,请大神分析一下吧

网友P:
我最近搞的一个,倒F天线的只有30m,楼主可以吧TI的参考设计带清单的连接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最近搞的一个,倒F天线的只有30m,楼主可以吧TI的参考设计带清单的连接发一下吗 ...

我当时只找到这个,貌似30m已经不错了啊,你可以请教楼上的几位专业人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时只找到这个,貌似30m已经不错了啊,你可以请教楼上的几位专业人士。 ...

我做的是班上的PCB天线,不知道楼上的几位是不是?换了一根外置天线30mm的,距离到80m距离200米还差了一大截啊~~

网友:
Mark,上来多学学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时只找到这个,貌似30m已经不错了啊,你可以请教楼上的几位专业人士。 ...

楼主这块学的怎么样啦?能否写点经验给我们这种新手呢?

网友:
板载天线确实不好调试,之前我也搞过。没有实验条件,只能完全参考别人的

网友(2015-10-16):
CC2530 我也正准备用 PCB天线确实是个又重要又困难的地方 我射频知识还不够丰富 在这贴里学了不少概念

网友(2015-12-03):
学习了,估计要做射频了、、、

网友(2016-08-27):
手头有频谱仪,直接用线将频谱仪和天线前端连接吗

网友(2017-12-16):
纯技术贴,刚好在搞这个,谢过各位

网友(2018-05-08):
不错,很好的入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