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2515 arm9 linux-2.6.26.5  下发送和接受都不成功

楼主(2013-07-29):
环境: s3c2440 mcp2515+tja1050 内核是linux-2.6.26.5
目的: 写一个字符型设备驱动。
现状:回环模式下 正常,当作为节点通讯时异常,接受和发送功能都不行。

mcp2515寄存器设置状态:
MCP2510_MAP->BFPCTRL)),  0x00
MCP2510_MAP->TXRTSCTRL)),  0x00
MCP2510_MAP->CNF3)),  0x02 //125k
MCP2510_MAP->CNF2)),  0x90
MCP2510_MAP->CNF1)), 0x03
MCP2510_MAP->CANINTE)),         0x03
MCP2510_MAP->CANINTF)),  0x00
MCP2510_MAP->TXB0CTRL)),  0x00
MCP2510_MAP->TXB1CTRL)),  0x00
MCP2510_MAP->TXB2CTRL)),  0x00
MCP2510_MAP->RXB0CTRL)),  0x60
MCP2510_MAP->RXB1CTRL)),  0x60

MCP2510_MAP->RXF0SIDL)),         0x00
MCP2510_MAP->RXF0SIDH)),         0x00

MCP2510_MAP->RXM0SIDL)),         0x00
MCP2510_MAP->RXM0SIDH)),         0x00
MCP2510_MAP->CANCTRL)),          0x00); // NORMAL OPERATION MODE

发送内容时查看寄存器 如下:
TXB0CTRL = 0x58
EFLG = 0x20.
TEC = 0x00.

或者
TXB0CTRL = 0x58
EFLG = 0x15.
TEC = 0xf8     这个可能改变
  两周了
还没有解决
谁能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其他CAN用的也是mcp2515吗?不是的话很可能和波特率设置有关,,,

楼主:
另外一个节点 是mcp2515  和换成其他的节点 现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CAN用的也是mcp2515吗?不是的话很可能和波特率设置有关,,,

另外一个节点是mcp2515  和换成 其他的节点 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
收发器,和终端电阻之类的检查了没?用示波器看有没数据,看mcp2515发出来了没?

楼主:
搞明白了, 原来mcp2515供电电压是5v,店家告诉我是3.3…………

网友:
你的驱动代码可否借用一下?

网友(2018-01-09):
mcp2515 工作电压 2.7~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明白了, 原来mcp2515供电电压是5v,店家告诉我是3.3…………

MCP2515的供电电压是2.7V~5.5V,大哥,你不看芯片的数据手册么。。。

网友(2019-05-17):
你读状态啊,看是否进去工作模式啊!  我发现我每次只可以接受1次数据,溢出了,后面的数据不会接收了;要怎么处理呀,把所有的数据都接收到呢

网友(2019-06-22):
3.3v可以工作,估计是transceiver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