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乐中的轨道与通道是一样的概念吗?

楼主(2013-07-29):
想制作一段测试用的音频文件,用4通道的设备播放,想让每个通道播放不同的声音用以检测是否能够播放,被这两个概念弄糊涂了。

网友A:
4通道的文件播放没问题的

就是四个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通道的文件播放没问题的

就是四个声道

那应该可以把两个不同立体声音乐合成一个4通道的文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可以把两个不同立体声音乐合成一个4通道的文件吧?

可以 没问题
每个声道是独立的
计算机的声卡可以同时播放四个声道音频